CH376读取U盘中文件里的数据,为什么总是读取到文件的信息

楼主(2013-06-04):
如题:求一个提示。

网友A:
文件开头都是文件信息 向下错N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开头都是文件信息 向下错N位即可

文件信息应该在FAT表中吧,而不是文件头。数据块中就是数据。

楼主:
问题找到。没看清楚(打开文件夹,打开文件的两个提示不一样)这个地方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