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guibuilder生成代码,哪里调用WM_Exec。

楼主(2013-06-04):
我看资料都是主动调用WM_Exec,为什么实际上自动调用了,执行到   GUI_Exec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 0, 0, 0);后面代码根本不执行,能指点下吗,没用os

网友A:
GUI_ExecDialogBox 是模式窗口,要关闭后才执行后面的代码

网友(2014-03-16):
引用 网友A:
GUI_ExecDialogBox 是模式窗口,要关闭后才执行后面的代码

您好,我是刚刚接触UCGUI的,请问要具体怎么做,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5-03-14):
我也遇到 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