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L 驱动NMOS 这样Q2怎么关不断?

楼主(2013-06-04):
请教高人,D1 0v Q1完全关断、光耦是好的。怎么Q2 UGS就有4.5V 、不能关断负载。把Q1的漏极割断,Q2关断。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光耦12脚并个电阻,R5换成10K试试

网友:
R5换成10K、R4换成100ohm。

楼主:
嗯!并电阻可能行,明早上,我实验下。谢谢!!

网友(2020-01-14):
楼主,是不是做过本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