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太变态了,动不动就锁死。气死我了。

楼主(2013-06-04):
Atmega328的熔丝,已经是第三片了。都是下载过程中莫名其妙的就错误,然后就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关键还是贴片的,不方便换。

奶奶的,气死我了。咋会有这么渣渣的设计。搞啥熔丝。

电路很简单,就是一个ISP嘛。还是我买到了质量不好的芯片?关键是一开始是可以烧写的,莫名其妙的就锁死了。手里也没有高压编程,愁死我了。

楼主:
会不会是由于电压不匹配的缘故?我目标板是3.0V的电压,USBASP貌似是4.5V的。

网友A:
自己手烂………………
没别的说法!

网友B:
不用avr,,,,,不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手烂………………
没别的说法!

应该怎样操作?不至于看运气吧。我的下载线有半米长。会不会下载线的缘故?以前下载atmega16的芯片数百次也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同样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avr,,,,,不就没有了,

想不用呢,不过PCB打样好了。重新搞太麻烦了。

楼主:
贴片的atmega328芯片有啥注意点么?我以前用的都是直插的,没遇到过莫名其妙锁死的情况。难道真的看运气,那就愁死了。运气不好的话多少芯片也不够锁啊。

楼主:
芯片会有损坏的可能么?普通的编程和校验flash操作,每次都是在编程完flash开始校验的时候提示校验错误。然后再下载和读取熔丝都会错误。

网友C:
你要是自摸呢,就随便玩了,自制个高压慢慢摸了,
要是量产呢,座子+高压是必须备的,
话说我前天又吃的贱,手快又锁了片M8,都懒得吹下来了,等累积到一定数量,一次性吹掉高压搞掉

网友D:
还好当年没学AVR,这货在中国基本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当年没学AVR,这货在中国基本死了、

+1

网友:
只会一点AVR的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自摸呢,就随便玩了,自制个高压慢慢摸了,
要是量产呢,座子+高压是必须备的,
话说我前天又吃的贱,手快 ...

看到你上次的帖子了,你上次发帖的时候我就已经锁了两片了。呵呵。。

问了一下淘宝上面卖高压编程器的店家,貌似他们说没法解锁atmega328p这个芯片的熔丝。也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自制高压编程器是不是难度大了点。。。。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当年没学AVR,这货在中国基本死了、

如果是自己修改熔丝的时候误操作倒也罢了,是自己的问题。但是这是在编程flash过程中就锁死了。一头雾水的感觉。

网友E:
这东西完全可以自制,很简单,需要一个12V的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完全可以自制,很简单,需要一个12V的高电压

座子还是要花钱买滴,那玩意自制难噢

网友F:
我也被锁过,把晶振焊下来,接上有源晶振,用智峰软件重新烧一次熔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被锁过,把晶振焊下来,接上有源晶振,用智峰软件重新烧一次熔丝就好了。 ...

我以前也被说过mega16,外接了一个电容和电阻就搞定了。现在是atmega328,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你被锁的也是atmega328么?这个片子好像比较难搞定,我问了淘宝上卖高压编程器的,他们说他们买的那个高压编程器也买发解锁atmega328的熔丝,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G:
AVR哪有那么容易锁定,它又没有病!
首先你使用什么工具来下载?什么软件?
其次你了解你修改的熔丝位的意义吗?
再次你有没有核对过你所修改的熔丝位跟你想要的设定是否符合?
综上述你都注意到了,那就不会把IC锁定。
方便的话把你修改熔丝位的配置图片发上来看看,绝对是你自己操作不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AVR哪有那么容易锁定,它又没有病!
首先你使用什么工具来下载?什么软件?
其次你了解你修改的熔丝位的意 ...

我用的是progisp172下载软件,工具是USBASP。
熔丝位设置应该是没错的,因为锁死的时候没做写熔丝操作(之前我配好熔丝了)。

熔丝如下(atmega328p芯片):

编程界面如下(特地检查了几遍没有勾选编程熔丝选项):

是在编程flash结束,校验flash开始的时候提示flash地址0x00处校验错误好像,之后就一直没法进入编程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VR哪有那么容易锁定,它又没有病!
首先你使用什么工具来下载?什么软件?
其次你了解你修改的熔丝位的意 ...

熔丝设置应该是使用8M内部RC,SPI编程允许 RESET也没禁用。

网友G:
我看了一下,熔丝位没有问题,只是修改了8分频和BOOT区的大小。况且你使用的内部时钟,应该是不会锁定的。
但是我看到你编程选项那里没有选择编程熔丝位,这样一来,实际你的8分频和BOOT区的大小设定都没有写入变成有效,然而你的编程速度是HIGH--1M,此时MCU是工作的8M RC 8分频,实际也是1M,根本编程要求,ISP的时钟需要小于主频的1/4,你应该选小于250K的ISP时钟才可以正常编程。

网友H:
下载线最好不要超过20cm,虽然很多编程器做得要线多长没关系。
但是很多下载器来说下载线的长度是有限制的,特别使用是USB口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了一下,熔丝位没有问题,只是修改了8分频和BOOT区的大小。况且你使用的内部时钟,应该是不会锁定的。

那个熔丝我下载程序之前就单独写入过了。我试了读取证明已经是设置值。后来我也试了低速的USBASP,还是没法连。所以我才觉得是芯片锁死了。

并且,如果是没法连的话应该也是一开始下载的时候就提示没法进入编程模式。我这边一开始是编程flash可以过,在校验flash开始的时候报错0x00地址错校验错误。再后来就连不上了。所以我怀疑是烧写flash的时候是不是误改了熔丝。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也不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所以才郁闷的。

如果是自己误写了熔丝那就知道错误原因了。现在我都不敢下载程序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线最好不要超过20cm,虽然很多编程器做得要线多长没关系。
但是很多下载器来说下载线的长度是有限制的, ...

恩,我试了10cm的短线还是不行。那根半米的长线我用了很久了。之前下载atmega16一直都没问题,调试下载了不下千次。

我打算换个芯片烧一个bootloader进去用串口下载程序了,这样搞太危险。时不时锁一片。

网友:
自从用AVR以来没有锁死过一片

网友C:
智峰的那个高压编程器,只要下拉里面有的选择的,就可以编程.
貌似已经停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峰的那个高压编程器,只要下拉里面有的选择的,就可以编程.
貌似已经停产了,哈哈 ...

貌似淘宝上都没有zf-008高压编程器卖了。好东西为何停产呢,而且没有更新产品。

网友:
我一直在用 AVR系列芯片,发生锁片问题出过但是很少,一般都是误写熔丝和写的过程中断电引起的。USBasp不良也会发生此错误。

网友:
为什么不用向导方式编程熔丝?向导方式下想出错都难啊!

网友:
只遇到过 引脚的问题 其他的熔丝问题没遇到过

网友(2014-07-18):
锁了40个吧,攒起来,买了个高压编程器,搞定,16和162

网友:
没有锁死过芯片的飘过

网友:
你的头像晃呀晃的,怎么能专心看你的帖子

网友:
avr几年下来应该有上万片了吧
问题是有但如果是下载设置正常而锁死的还没有看到
用的是avrstudio + avrisp II

网友(2014-10-14):
我都试过这个情况,开始以为是没救了,后来可以用个脉冲重新救活

网友:
学习下,这种情况目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熔丝要小心。坏了就当学费吧。我都搞了好几年,偶尔还掉这个坑里。

网友:
看马潮老师的解锁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