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极子天线与全向天线的关系

楼主(2013-06-04):
请问偶极子天线是全向天线吗?

网友A:
不是,虽然方向性不强但是的确具有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虽然方向性不强但是的确具有方向性

那请问什么类型的天线才是全向天线呢?

网友(2014-08-22):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什么类型的天线才是全向天线呢?

那种竖着的吧。

网友:
理论上讲,只有点源才是全向天线,实际上没有全向天线。通常讲的全向天线,都是指电场辐射在某一个平面上看来是全向的,比如鞭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