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低功耗 非接触式IC卡 刷卡方案,比如RC522

楼主(2013-06-05):
重新开帖,在这里寻找低功耗 非接触式IC卡 刷卡方案。大家都知道一点,非接触式IC卡 用的是 专用刷卡芯片来寻卡的,比如FM1702,RC522之类的。但是有一点,做低功耗很难,因为芯片没有自带的低功耗寻卡功能,要想寻卡,只能定时让芯片定时休眠,唤醒(寻卡),然后再休眠,这样显然做不到超低功耗。

现在手头上我有块别人做好的低功耗刷卡产品,用的是RC522,整机功耗我测试了下,是在30ua左右,是稳定在30ua,没有峰值波动的概念。在MCU休眠模式下,平时也能正常寻卡。我稍微看了下RC522的资料,觉得不可能是在RC522芯片上做低功耗文章,应该是在天线处理上做了文章,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想法,我大概把那块板子的天线部分画了个原理图如下,但是不知道原理,如下

或者有其他好的方案,自己用过的,也可以推荐下。

希望高手能解答,谢谢。

来自 2楼

楼主(2013-09-06):
未有人给出合理的答复

网友A(2013-06-05):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楼主:
期待大家来解答

楼主:
主页上没显示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消息你了,看到了回复我下

网友(2013-07-09):
boar66@163.com  楼主可以和我交流交流  我现在在做一个智能门锁  基本上完成了  功耗方面不是太理想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 解决了没,我最近也在做过 门锁这块的一个小项目,功耗还是将不下来,纠结中............

网友C(2013-08-29):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静态功耗<5uA,读卡距离因卡而异,保证>1cm,某些厂家的卡可以到3c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静态功耗1cm,某些厂家的卡可以到3cm

这位人兄,可以做到5uA这么牛?你是说整体电流还是单读卡部分电流?我单片机休眠都7uA了...未请教呀

网友D:
这叫微波检卡,有卡时卡片会吸收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人兄,可以做到5uA这么牛?你是说整体电流还是单读卡部分电流?我单片机休眠都7uA了...未请教呀 ...

单片机休眠都7uA了,那未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叫微波检卡,有卡时卡片会吸收能量的

对于高频卡来讲,射频频率只有13.56MHz,还远谈不上微波

网友:
我们读卡器用1113低功耗只做到了90mA,貌似不是那么好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静态功耗1cm,某些厂家的卡可以到3cm

这位师傅。。7uA怎么搞的?能说下读卡芯片型号以及大致原理?

网友E(2013-09-29):
RC522 可以做到25-35uA.

网友:
引用 网友E:
RC522 可以做到25-35uA.

你好,在调试RC522低功耗,能否加QQ沟通一下,1900382169

网友:
LZ处理的怎么样了,我这边也在处理这个问题,还没有弄好,QQ交流一下吧,1900382169

网友(2013-11-05):
解决了吗,正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F:
正在寻在感应卡方案,谁有啊,开个价吧,本人想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在寻在感应卡方案,谁有啊,开个价吧,本人想买,

刚搞完一个桑拿门锁,有需要可以PM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搞完一个桑拿门锁,有需要可以PM我啊

联系方式多少,

网友H:
呵呵,功耗看选用什么主控了,本人用PIC16F1936做,1936开看门狗功耗14ua,寻卡时间1.5ms,理论平均功耗30ua,用Pic16LF1823超低功耗主控,开看门狗功耗低于1ua,1s寻卡一次,平均功耗自然在15ua左右,后来使用stm8做主控可以做到20ua,自身活跃停机功耗10ua,寻卡时间低于1ms,如果用stm8L自然可以做到10ua左右

网友:
请问大家都是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2014-01-12):
看样子楼主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功耗看选用什么主控了,本人用PIC16F1936做,1936开看门狗功耗14ua,寻卡时间1.5ms,理论平均功耗30u ...

定时唤醒把,这是一个方案哦,寻卡时间控制好就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功耗看选用什么主控了,本人用PIC16F1936做,1936开看门狗功耗14ua,寻卡时间1.5ms,理论平均功耗30u ...

1s寻卡一次,这个用户体验已经相当不好了。如果我是用户,我可不情愿卡片放上去要1s才能刷到。
我觉得可以容忍的寻卡频率是3Hz

网友(2014-02-14):
我是1S2次

网友(2014-05-14):
你还不知道这个位大哥现在做得怎么样了,功耗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这个芯片,也做不到很低功耗,请大哥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功耗看选用什么主控了,本人用PIC16F1936做,1936开看门狗功耗14ua,寻卡时间1.5ms,理论平均功耗30u ...

大哥在吗,我现在在使用RC522这个芯片,但是我用的也是pic16f1936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功耗做低,谢谢大哥指教了,我的QQ346099918

网友:
大哥在吗,你有解决功耗的好方法吗,能提醒下小弟吗,我的QQ346099918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你好,请教一下,如何能实现寻找低功耗 非接触式IC卡的方法?我的QQ:834813097.

网友:
同样问题,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求联系方式

网友(2014-06-13):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另外我有一个IC卡锁的需求,加我QQ(147792253)和你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你QQ多少呀?可以聊一下吗?
也可以加我QQ:14779225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RC522 可以做到25-35uA.

怎么联系呀?我QQ:147792253.

网友:
楼主怎么联系你呀?同样的问题请教你!!谢谢!也可加我QQ:147792253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功耗看选用什么主控了,本人用PIC16F1936做,1936开看门狗功耗14ua,寻卡时间1.5ms,理论平均功耗30u ...

能加QQ:147792253聊聊吗?谢谢!

网友(2014-10-09):
引用 网友I:
1s寻卡一次,这个用户体验已经相当不好了。如果我是用户,我可不情愿卡片放上去要1s才能刷到。
我觉得可 ...

体验过么?刷过公交卡不?不管你情愿不情愿,必然停顿一下
另外,理论上说,1s寻卡一次,平均刷卡响应时间是0.5s

网友J:
现在正在做RC522的低功耗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好,能交流下么

网友:
你好,有没有非接触式写卡方案,写完了还能够有回复信息的,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个门锁项目想用RC522做低功耗,但是网上找不到资料,请问有人做到20UA以下加QQ:303972614

网友:
没人愿意共享

网友:
你这个电路不对,我有这么一块电路板,他们做的电流在15UA左右。串口通信的,卡靠近的时候有一个中断口输出。

网友K:
不知道图片能不上传

网友:
不知道他的线圈跟电容并联是不是做谐振用的

网友L(2014-11-13):
也发个M1卡接近检测电路

网友(2015-06-02):
我想知道楼主现在这个低功耗做得怎么样了?能否加QQ聊一下,把经验告诉一下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图片能不上传

您好,我问一下,除了硬件这么处理,软件上还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2016-02-27):
楼主怎么没动静了,最后实现了吗?分享下啊!

网友:
我还是用两个红外灯,一个是发射一个是接收,有红外中断再叫醒读卡,速度也快,整体待机电流25UA,查是读卡不用3CM,还可以再降
楼上有楼主说用芯片串口中断输出这个我没试过,要是有这个应可行,要是自已挂外件到天线来中断呼醒读卡,这个有很多隐患,干扰和电流大,安装后,或受电压等影读卡,
开发生产,事实说话供参考QQ547886832,有空大家交流,,呵呵

网友:
我的邮箱:1065903652@qq.com,麻烦楼主分享一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方案能不能参考一下?

网友:
你们用这个方式,干扰可能性多大,有铁片,临频卡,就会一直读电流大,或装上门会就会电流大

网友:
就采用1S读一次卡每次1ms就可以达到平均20uA,想更低就每次读卡1ms,这个时间更短,但我我目前调试少了就刷不了了,有没有人可以做到时间更短呢,把寻卡的指令减少

网友(2016-05-16):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你好,现在在弄rc522低功耗寻卡,想跟你交流下你你的成熟方案,加我qq397734472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正在做RC522的低功耗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

现在正在做RC522的低功耗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可以交流下吗?qq397734472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正在做RC522的低功耗   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

现在正在做RC522的低功耗   遇到同样的问题,你现在弄出来啦吗?可以交流下不,qq3977344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你好,可以交流下你的低功耗寻卡方案吗?

网友(2016-08-22):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可以做到稳定20uA静态功耗.读卡距离在3cm左右.

有方案是否可以交流下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你好,我需要一个成熟的方案,方便的话联系我qq:1030928735

网友(2017-03-18):
引用 网友L:
也发个M1卡接近检测电路

你好,我先前是按照你贴的这个电路做的,但效果不好,能请教一下吗?  我的qq:82979167

网友:
我使用硬件掉电的方式即系统休眠时将NRSTPD拉低看RC522(我们使用的是CV520,功能基本一致)手册,RTC间隔唤醒后首先拉高NRSTPD,RC522晶振起振稳定这段时间最少需要37.74us + 晶振起振时间,晶振起振时间经过测试至少需要160us,和晶振匹配电容有很大关系,这段时间可以使mcu进入睡眠模式(使用stm32f0系列),外设保持工作,定时休眠150us,之后就进入发波检卡了。这个过程里等待RC522晶振起振这段时间系统是ma级别的电流,定时唤醒后中间还要开SPI,ADC等外设,通过while()死循环测试每个外设打开时的电流,不知道这种方式是否有问题,系统在休眠时执行最大电流大概在10ma,10ma的电流总共工作时间需要200us左右,一秒钟4次,通过万用表测试电流有个突变到100ua的值,其实真正的瞬间电流已经到ma级别,万用表没反应过来(FLUKE 15B测试)。

中间也陆续看资料和咨询使用过的朋友他们有种方案是用外部电源控制RC522供电,休眠时直接关闭RC522电源,但是这样唤醒后还是需要重新启动晶振,看RC522资料还有种软件掉电方式即发送命令让RC522进入休眠,通过手册这种模式振荡器也会关闭,唤醒后还是需要振荡器重新起振,这两种方案都会有晶振起振等待环节,可能由于天气环境等因素,这个时间会更长。这个功耗该如何降低呢?

网友(2017-09-05):
一般来说,能做到1秒3-4次探测卡,平均功耗在20-30uA, 就算可以了,用电池供电的产品,也可以满足设计需求, 毕竟碱性电池的容量也都有1000mAH了吧, 基本可以做到待机一年

网友(2017-10-07):
引用 网友G:
刚搞完一个桑拿门锁,有需要可以PM我啊

你好,我也正做桑拿门锁,你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网友(2018-01-15):
目前也在做低功耗寻卡,不知道楼主现在做的怎样了?

网友:
有人用过FM17522吗?产品手册上写着是每隔 500ms 发射 50us,平均电流10uA

网友:
引用 网友M:
MTR5012B非接触低功耗读卡 解决方案   价格超级合适  我可以发给你 qq2110175118

多少钱?是芯片自带LPCD吗?

网友(2018-07-18):
我也在找RC522读写M1卡的门锁方案,有成熟的方案的联系一下我, QQ:2881979622

网友(2018-10-17):
引用 网友N:
这个一般是通过MCU做低功耗做一个每秒2-3次的检卡来实现低功耗刷卡功能 ,我们做读卡芯片,经常帮一些锁行 ...

交流一下检卡方案,一秒2~3次的检卡,你是用二极管检波,单片机ADC检测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一般是通过MCU做低功耗做一个每秒2-3次的检卡来实现低功耗刷卡功能 ,我们做读卡芯片,经常帮一些锁行 ...

有没用过电容检测,效果如何

网友(2019-12-25):
引用 网友A:
我有成熟的方案,有需要可以PM我

我需要125KHz低功耗RFID方案

网友(2021-08-06):
嗨嗨,楼主我这有一个可以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