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2液晶受干扰,不显示

楼主(2013-06-05):
公司正在生产的一台设备,从去年冬天,陆续出现,12232液晶不显示的故障。。

机器里面AVR的mega128单片机,12232液晶,,,mega128和12232液晶的复位脚都受IMP809芯片的复位脚控制,,,mega128检测压力和温度,在12232液晶上显示,,,如果压力到了控制两个继电器,切断一个压缩电机的供电,,压力低了,就闭合继电器,压缩电机工作,压力上升。。,大概工作过程是这样。。

故障现象是:

当压力到了,需要停压缩电机的时候,在切断两个继电器的时候,,液晶屏就白屏了,没法显示,只能断电复位。。但mega128的压力检测什么都正常,因为还是能正常停机开机,供出压力也都正常。

但就是12232液晶屏不显示了。。。

采取的措施:
1、当时以为天气冷(公司车间那个时候没暖气,温度很低),,液晶屏温度不行,就换了另一家宽温的,不行。。还是会出现
2、在继电器控制板的那几个信号线上加了磁环,,,在mega128与液晶屏的排线上加了扁平磁环,,,也会出现
3、把12232的复位脚,左右屏使能等信号,都用线引出来,用示波器抓,,特别是复位脚,也没有抓到不正常的复位信号。
4、程序,正在调试中,看看有没有是程序的问题,但之前生产了两年从来没遇到
5、询问生产,说是里面的压缩电机,换了个型号,,而且公司以后打算用这款,不知道是不是这款电机的干扰太大造成的

目前还没有找到具体原因,初步怀疑是EMC的问题,设备的外壳是铁的,已经接大地。。。。请教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造成这个故障。。。

有一定的概率出现,,,大概50台会出现1台到2台的样子,,,隐患比较大,,各位大侠是指点下迷津。

网友:
, 电路板地线不要跟压缩机外壳连起来

网友:
可以液晶价格铁壳,接地屏蔽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