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4路PWM输出 开中断不正常

楼主(2013-06-05):
利用MSP430G2553 4路PWM输出产生,在不打开GIE的时候IO引脚输出正常但是打开GIE中断后输出不正常,具体程序如下:

void Timer0A3PWM()
{
        P1DIR |=0x66 ;                             // 0110 0110
        P1SEL |=0x66 ;                             // 0110 011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 TACTL=TA0CTL 时钟源选择SMCLK MCLK=SMCLK=TACLK=default DCO 增计数模式

        TACCTL0 |= OUTMOD_4;               //模式4是toggle翻转模式 计数达到TACCR0输出翻转 占空比50%
        TACCTL1 |= OUTMOD_7;               //模式7是reset/set模式  计数达到TACCR1输出0  TACCR0输出1

        TACCR0 = 120-1;                          //模式4周期的一半 模式7的整周期PWM的周期是120

        TACCR1 = 60;                               //模式7的占空比 PWM的初值为60 此时的占空比为5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Timer0A3PWM();

//  _BIS_SR(LPM0_bits+ GIE );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中断使能后也不正常!

     _BIS_SR(LPM0_bits );                       //不打开中断都正常
      while (1);
}

网友A:
初始化中断屏蔽寄存器试试,应该是有中断触发,你没写到相关中断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中断屏蔽寄存器试试,应该是有中断触发,你没写到相关中断入口。

如果打开中断使能而不写入口中断,程序会不正常?我本来是想加一个按键利用中断唤醒MCU来调节Pwm的占空比和周期,但是现在没写按键这部分就打开系统的中断允许,PWM就输出不正常了,

网友B:
IO口的中断好像需要手动复位,你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在P1口的中断程序中增加P1IFG=0x00试试,俺刚刚学习430,意见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的中断好像需要手动复位,你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在P1口的中断程序中增加P1IFG=0x00试试,俺刚刚学习 ...

我没有写中断服务子程序,只是打开了系统中断,使得PWM的输出频率和占空比不正常。而不开中断PWM的输出频率和占空比都是程序的计算值。

网友B:
实测可以用,
void pwmOut(void)
{
  TBCTL=TBSSEL_2+TBCLR+MC_1;
  TBCCTL0=OUTMOD_4;//pwm输出方式
  TBCCTL1=OUTMOD_3;//pwm输出方式
  TBCCTL2=OUTMOD_3;//pwm输出方式
  TBCCR0=8000;//pwm中断周期
  TBCCR1=4000;//PWM的低电平时间
  P4DIR=0X07;
  P4SEL=0X07;//P4.1作为定时器B的PWM输出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SEL=0;            // 设置为普通I/O 口
    P1DIR|=0x0B;     //0000 1011       // 设置方向p1.2输入,P1.3输出
    P1OUT=0x03;     //0000 0011   // 设置初始值

    //P2.0输出方波实验
    TACTL=TASSEL1 + TACLR;//设置定时器A
    CCTL0=CCIE;//Enable CCR0 interupt
    CCR0=20000;
    P2DIR = 0X01;//P2.0 OUTPUT

    TACTL |= MC0;//以增计数模式开始Timer_A
    pwmOut();
    AD();
    Key();
    _EINT();
    _BIS_SR(GIE);
    for(;;)
    {
      _BIS_SR(CPUOFF);
      _NOP();
    }

}

在Protues仿真可以看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可以用,

在Protues仿真可以看到波形

其实看官方的历程有开中断并输出PWM的,应该是中断响应影响了TIMA,只是上面的代码仅仅加了一个GIE就使得输出波形发生的变化,

楼主(2013-09-14):
引用 网友C:
430,中断。。

应该是中断影响的定时器技术,造成输出不正常

楼主(2014-08-16):
是的,4路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