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万元经费买仪器,求建议

楼主(2013-06-05):
大家好,我是一名高校的实验室老师,平时做一些工控和嵌入式方面的开发,做的方向有电机控制、工业流程控制、工业以太网通信等。最近学校要建个创新实验室,给了几万块钱买些仪器,想把钱花在点子上,买点实用的,尽量不要为了花钱而花钱,目前考虑的有:
1.示波器:至少4通道、200MHz带宽,考虑的有普源DSO4024和安捷伦的DSOX3024A,DSOX3024A带各种升级包,还可以升级成逻辑分析仪,都是要花钱的。从性价比上来看普源的完胜,除了没有逻辑分析仪功能外,普源的DSO4024相当于安捷伦的DSOX3024A加上N个升级包,但价格便宜很多。考虑到这个算是比较重要的仪器,目前在价格和品牌口碑之间纠结。
2.信号发生器:考虑普源的那个60M双通道的,4000多元
3.可编程电源:其实一般做嵌入式开发,用普通的电源就可以了,但考虑到好看和花钱,目前考虑买普源的DP832可编程电源,那屏幕很炫。
4.台式万用表:其实也用得很少,之前做些工控项目,一直没用过台式万用表,同样考虑到要把这笔经费花掉,考虑入一个。目前考虑的有下面几种方案:
   a.普源的5位半的,大概3500元
   b.安捷伦的5位半的,大概4000出头
   c.二手安捷伦的34401A,6位半的,功能较新的少,但精度高,且价格也在3500左右,就是性能不敢保证
5.逻辑分析仪:这个之前也很少用,用过一次那个用68013做的,感觉还挺好。目前考虑买周立功的,但价格都很贵,LA2000系列要6000多,再上一个级别,LA6000系列要2万起,LA7000系列直逼6万了。所以这个比较纠结。
6.NI 的ELVIS教学平台+一些扩展板:这个最纠结,ELVIS基本平台就接近3万了,其它的扩展板也都不下一万。这个其实比较鸡肋,就是一些低性能仪器的堆砌,但是算是代表了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吧,也在纠结中。
7.其它:包括一些焊台、手持万用表、FPGA、DSP、ARM开发板、一些常用电子元件等等。
请大家帮忙参谋一下吧,还有什么对于开发有用的,请大家不吝赐教啊,多谢大家了。

网友:
擦,看成了几百万经费,白激动了一下。。。

网友:
我手头有频谱仪 要么

网友:
老实的老师

网友:
感觉公家的东西没必要买二手仪器吧

网友:
才几万元,在我们工厂都不够钱买第一项,不单止是不够,还差十几万呢。

网友:
NI的那个就别纠结了,几万块只够买这一个,不划算。有几十万经费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DSO4024:25k
DG4062  :  5k
DP832    :  5k
万用表    :  5k
LA2532   : 8k
MISC      :  2k

这些加起来就有5万了,不知道LZ的“几万”具体是“几”万。

网友A:
这经费是不是上面已经截留了部分呀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总经费是10万,但还要对实验室进行装修。钱很少,又想买实用的东西花在点子上,所以就纠结在这里了。

网友B:
1,2,3,4项,你可以入手RIGOL普源的。 普源的品质目前已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而且你的初忠是买实用的。那性价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普源就是你不二的选择了。

逻辑分析仪不是太了解。

焊台,这个很好搞定,一个质量稍好些的150元左右,  万用表,优利德或福禄克的,  300-500元不等。其它的不太懂

最后,我是卖普源产品的仪器商,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C:
泰克被无视了,蹲墙角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经费是不是上面已经截留了部分呀

,话说过来,不过可以让学校长期投入啊,来个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以后申请个省级,国家级,越办越好哈。

楼主:
示波器和台式万用表我还是倾向于买国外的,精度和稳定性对国内品牌信心还是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和台式万用表我还是倾向于买国外的,精度和稳定性对国内品牌信心还是不足。 ...

这点经费,买国外的是建不了一个实验室的

网友:
逻辑分析仪可以考虑我的 saleae16,给学生用, 性价比超高了,只是是盗版的。也可以选择正版,299$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和台式万用表我还是倾向于买国外的,精度和稳定性对国内品牌信心还是不足。 ...

几万块搞优质的国外仪器很难啊……建议你多搞几个几万块……
先买国产的把东西买全,再看剩下多少钱能买个好点的仪器吧。
说实话,用不大着的就先买差的凑合着,毕竟四位半和六位半价格差距非常大,而实际使用却不一定能用得到或者说一直用得到。

网友:
普源示波器不错,国产最好,但是台式万用表不如同慧,毕竟是个精密仪器。信号发生器没精度要求,用谁的都可以。

网友D:
给学生用的,普源完胜,但真正用来做开发,目前性能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学生用的,普源完胜,但真正用来做开发,目前性能不知行不行。

是的,我就是担心这一点,虽然是学生创新实验室,但这些东西主要还是拿来做开发的,所以示波器和台式万用表方面勒紧裤腰带也得上个进口的。

网友E:
公家的东西最好是全新的,不会有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家的东西最好是全新的,不会有后患。

谢谢Rapido的提醒,但学校的东西,又不是特别贵重的仪器,一般没人管它的工作状态,用得好与不好还是自己管。

楼主:
大家说说看,花一万来块钱,是把安捷伦的示波器升级成带逻分的混合示波器,还是单独买周立功的虚拟逻分合适?

网友F:
楼主怎么不买机械方面的东西,比如雕刻机、台钻,电子实验室绝对缺不了这两样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不买机械方面的东西,比如雕刻机、台钻,电子实验室绝对缺不了这两样东西 ...

台钻属于方案里的“其它”了,这个顶多一千多块钱吧,至于雕刻机,说实话我不了解它是干嘛的,是用来雕刻电路板的吗?我还是习惯直接把PCB投到工厂加工。我倒是想过买个机器人的教学平台,但好像钱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钻属于方案里的“其它”了,这个顶多一千多块钱吧,至于雕刻机,说实话我不了解它是干嘛的,是用来雕刻 ...

可以雕刻电路板,不过我倒是觉得用热转印或感光板好过雕刻的。如果资金充足最好还是去外面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钻属于方案里的“其它”了,这个顶多一千多块钱吧,至于雕刻机,说实话我不了解它是干嘛的,是用来雕刻 ...

我是学生,我自己买的有台钻,做一些机械体方面的需要打孔,固定电路板或者什么的都需要打孔;
雕刻机,我还没用过,我觉得可以做外壳、加工铝制零件等等,也可以快速成型电路板;
是否需要主要看你们实验室的项目中涉及机械体没,我认为这两样东西对电子工程师还是很有用的。
楼主是个好老师啊!希望你们的实验室越办越好

网友:
几万块钱买不了什么东东的!

楼主:
阳光天蓝色:你自己买的什么样的台钻?大概多少钱呢,有没有照片或者型号,给我参考一下行不?

网友G:
个人觉得不需要台表,有个好用的手持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不需要台表,有个好用的手持表就行

买台表是为了挣门面,要不然领导发话了:10万块钱的经费都干啥啦?啥都看不到。

网友H:
台表怎么也要6位半以上,普通手持的都四位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表怎么也要6位半以上,普通手持的都四位半了

所以有点想买二手34401A啊,新的得7000多了,二手的只要3000多。或者买新的安捷伦的5位半的。反正最好把实验室摆得满满当当,让领导看得眼花缭乱。

楼主:
LS是不是专业卖二手仪器的,看你在坛子里发了一百多片二手售卖贴,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我这里有一些仪器,你看用不用得上,一手自用,包无修无拆无故障,所有功能完好,9.5新,放着沉 ...

刚买了一台GPS-3030DD,800大洋

杨工早点说就好了

网友:
买新的,用一半回扣一半。

网友:
楼主都有意向了,直接找普源的统一采购吧!

网友:
我们公司一台普源3GHZ频谱仪开关电源坏了(敲锡渣进去砰了一声)。拆开机壳,看到了飞线、松香、电阻乱桥接,从此对其再无半点好感。
还是多花点钱买安捷伦吧。
如果是我的话。再不济我也买固纬。

网友J:
普元谁买谁后悔,用起来生不如死的。特别是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说说看,花一万来块钱,是把安捷伦的示波器升级成带逻分的混合示波器,还是单独买周立功的虚拟逻分合适 ...

“单独买周立功的虚拟逻分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我这里有一些仪器,你看用不用得上,一手自用,包无修无拆无故障,所有功能完好,9.5新,放着沉 ...

杨工 你这个安泰信好像看着比rigol还高级一点么 不会是因为DDS的原因才便宜吧 哈哈

网友:
这钱真不算多,不过学校用,不打算用来赚钱,买几台普源示波器,普通万用表就够了。信号发生器什么的没用,可以让学生自己做着玩。如果用来赚钱,还是买一台泰克或安捷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普元谁买谁后悔,用起来生不如死的。特别是示波器

有这么严重吗?不是号称国内第一,低端直逼安泰吗?本来我都被忽悠得要下手入RIGOL DSO4024了,只是对国产品牌的坚定信念让我一直坚持捂着口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严重吗?不是号称国内第一,低端直逼安泰吗?本来我都被忽悠得要下手入RIGOL DSO4024了,只是对国 ...

09年的时候用过普源的DS1204B 200mhz带宽 16K的存储深度 2G的采样率 ,是除了DS6000系列外,普源生产的最高端产品了。实际使用效果还不如泰克TDS1012B-SC  虽然泰克这一款仅有100M带宽 2.5k的存储深度和1G的采样率。 没记错的话,普源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基,并且开启了长存储的模式以及单通道的条件下才能达到16K的存储深度,开了长存储之后 波形刷新非常慢。采样率也是随着时基在变化的,论坛里讨论过的。看他写的指标很漂亮,实际上就是一个骗子公司。至于DS4000系列,没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光天蓝色:你自己买的什么样的台钻?大概多少钱呢,有没有照片或者型号,给我参考一下行不? ...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993130719
这是我买的,350+运费50.质量一般般,不过比淘宝上的200的大一点,好用一点。这是我自己出钱买的,所以选择便宜的,你可以买个好点的,1000应该可以搞定。
或者你先等等,等实验室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看看需不需要这些机械方面的工具

网友:
示波器、信号源、电源、万用表、烙铁需要购买!!!

网友:
几万块很少的。
示波器建议泰克的DPO2014,10k左右。如果觉得个数不够,可以普源的DS1052E补充,增值税票价1900,个数多了就热闹了。
楼上有人说普源不咋样,确实是,但钱少就这样吧,泰克安捷伦低端的存储深度太低,有时候很令人烦恼的。但说实话,普源的目前我只敢买公司大批用过的1052E,新款比老货稳定性要好一点。
台式表就算了吧,新的不便宜,还不如多几台示波器给力。
信号发生器20M的一般也够了,工控设备很少需要模拟更高频率信号给定的时候。
信号发生器不熟悉。
但你有没有想过做电机驱动是不是需要测电流呢,如果电流比较大,是自己用霍尔做呢,还是用现成的产品呢?泰克的一个5k多,一个固纬的高压差分探头也3k多,可能一个还不够,这乱七八糟的附件都够你花钱的
还有,你不需要LCR电桥一类的东西吗?不要求全面测试,有便宜的优利德UT603

网友:
我觉得吧。花几万搞个2手频谱分析仪就没了。如果有闲钱再买几块好点的数字万用表(福禄克的,几百一块)

网友K:
还有就是万用表fluke15B就够了。另外需要测试温度吗?还得买个福禄克的测温仪F59,200左右,热像仪就算了,买不起的。
实验室环境,一般钳形电流表就不需要了吧
嵌入式开发,DP832其实用处不大,花费一半的钱能买一堆明纬的各种输出规格的电源,还是隔离的,但是乱乱的一堆难看。

网友:
几万元还是不行啊

网友:
杨公公要结婚啦。。。。。

网友L:
你们实验室就两三个人吗?怎么只买一套

在看你的要求又不搞高频模电买带宽这么高,通道数这么多的示波器干吗?
逻辑分析仪买便宜的一般就够用了

不要买国产示波器,太垃圾了;觉得不垃圾的要么是没见过好示波器要么是根本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4项,你可以入手RIGOL普源的。 普源的品质目前已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而且你的初忠是买实用的。那 ...

普源我用的生不如死;

你是普源的代理商吗?

网友:
几W全买国产的吧 ,NI,安捷伦别想了

网友:
学校够抠门的,洗洗睡吧。。。买上那几台设备让一帮学生围着参观么。。不如你自己用经费做些开发板,  50套单片机  + 25套ARM  + 25套FPGA板

网友M:
万用表就买个福禄克的1.2K左右,挺好用的。
我喜欢。
台式万用表如果做power的话还是买一个,否则就没必要了。

网友:
台式万用表买个四位半或者五位半即可,稳定性是手持表不能比的
要不要整个LCR呀,如果弄模拟或开关电源这块的工作,没有LCR是很不方便滴

网友:
上电流传感器呗,布线简单!

网友:
个人认为宁精勿全,把常用的搞精道!

网友:
首先选一件重点的工具,花掉85-90%,其余的再便宜的,等以后有借口升级再申请经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新注册的,可能不熟悉我,不过没关系。有意向的话就考虑下吧,我是清家当,回家去结婚了 ...

   先提前恭喜杨公公了。
88的STM32要延期很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我这里有一些仪器,你看用不用得上,一手自用,包无修无拆无故障,所有功能完好,9.5新,放着沉 ...

杨公,我给你发邮件了,你收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们实验室就两三个人吗?怎么只买一套

在看你的要求又不搞高频模电买带宽这么高,通道数这么多的示波器干 ...

创新实验室只是面向少数学生的精英教育,不是大规模的普遍教育,所以只买这些。示波器四通道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测ARM好几路电源的上电波形,或者测电机的几路信号。其实现在实验室里有好几台50M的普通2通道示波器,平时使用也就够了。之前做过一个激光测距仪的项目,要用到150M的正弦波,借了一台200M的示波器,这回趁这个机会上一台带宽较高的示波器,以备不时之需。之前试用普源的DSO4024示波器,号称有80M的存储深度,但是我想把里面的数据导到U盘里,导了三个小时才出来,让人抓狂。无论如何示波器都要用到,所以一定要买进口中档的,还要配一些高压差分探头用于电机H桥的波形测量。另外还要做一些数据采集方面的项目,所以入一个精度较高、至少5位半的台式万用表还是有必要的。
之前带大学生电子设计比赛,培训学生做电源题,觉得要是有电子负载会很方便。现在不带了,所以电子负载、LCR什么的也不是那么必要了。
多谢大家的建议,跟大家讨论了一下,思路越来越明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就是万用表fluke15B就够了。另外需要测试温度吗?还得买个福禄克的测温仪F59,200左右,热像仪就算了, ...

多谢kickdown的建议,请问您说的电源应该是固纬的吧,明纬好像都是开关电源,没有实验室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创新实验室只是面向少数学生的精英教育,不是大规模的普遍教育,所以只买这些。示波器四通道我觉得还是很 ...

也好;
看着30台垃圾普源望洋兴叹
不如一台泰克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万用表就买个福禄克的1.2K左右,挺好用的。
我喜欢。
台式万用表如果做power的话还是买一个,否则就没必要 ...

福禄克1.2K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啊。我查了下,FLUKE的15B、17B就是个三位半的表,跟胜利、优利德的一百元以下的功能差不多啊。大家热捧的189,都得3000多,跟个5位半台表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我这里有一些仪器,你看用不用得上,一手自用,包无修无拆无故障,所有功能完好,9.5新,放着沉 ...

杨公,给你发邮件了,有没有收到啊?新人还不让发短消息,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1.2K的万用表是什么型号啊。我查了下,FLUKE的15B、17B就是个三位半的表,跟胜利、优利德的一百元 ...

FLUKE的17B,你要是只看功能建议全部国产化,功能强大还便宜。

网友:
是买一台?还是买一批?

网友:
示波器还是买泰克的吧, 普源的指标看着好, 用起来生不如死。
只有几万块,能用在刀刃上的也就示波器了。

网友:
实验室电源是不是需要可编程的直流电源,鼎阳、固纬之类的都有吧。整个预算不高的话,估计买进口的比较困难,还是买国产的,4通道200M的示波器,可以考虑SDS1204CFL,性价比应该还是很高的。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C:
泰克被无视了,蹲墙角去了

泰克质量不是不错么,为啥要蹲墙角呢

网友: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这种一定要国外品牌,好用顺手。也可以作为基准校正用。电源、逻辑分析仪买产垃圾就行了,几百块钱的东西不行就换。一万块钱可以买一堆,摆在那里倍儿有面子

网友:
我们公司,开发人员都会发一台数字示波器,在批量采购时不知怎么混入一批鼎阳示波器,被没眼力的新学生领用了。现在公司大量减人,学生都拿离职人员的安捷仑示波器用,自己的鼎阳丟一边了。原因是测试结果不可信。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觉得高校还是搞科研出文章实在,买个好的服务器啥的,跑数据快一点。

网友:
如果是学校用,买新的,带发票的做好,可以省不少麻烦事

网友:
函数信号发生器,推荐飞逸做的就不错,便宜好用

网友:
这帖子也太久了吧,经费还没花完?

网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 楼主的实验室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