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 1200,1116 LCD引脚接口相同吗

楼主(2013-06-05):
诺基亚资料上1200与1116的lcd接口是相同的,1200的屏放到1116手机上可以显示,但字是反的,
我用ATmega8驱动1200可以正常显示,同样的接法,1116不能显示

楼主:
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引脚相同,但是IC不同,有一种屏需要设置方向,另外一种不用,很久没玩了记不住,现在都是折腾QVGA的屏,还有AMOLED。你自己搜下论坛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相同,但是IC不同,有一种屏需要设置方向,另外一种不用,很久没玩了记不住,现在都是折腾QVGA的屏,还 ...

非常感谢!
看了过你的帖子,黑色屏驱动IC为ST7506,白色屏驱动IC为ST7507。
但数据手册似乎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看了过你的帖子,黑色屏驱动IC为ST7506,白色屏驱动IC为ST7507。
但数据手册似乎不好找。。。 ...

这些单色屏代码基本通用,最多显示方向错了。如果不能显示,或者数据混乱,检查屏是否损坏,或者连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单色屏代码基本通用,最多显示方向错了。如果不能显示,或者数据混乱,检查屏是否损坏,或者连线是否 ...

己翻出了你的帖子,驱动IC己找到,再试试看
两块屏都可以在手机上显示,应该是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