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超声波小车问题

楼主(2013-06-05):
如题,各位大大,小白求助:为什么我的超声波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接到车上的时候,不能工作了?以下是程序,忘大大们指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2^0;//端口定义
sbit IN2=P2^1;
sbit IN3=P2^2;
sbit IN4=P2^4;
sbit TX=P1^2;//发射端
sbit RX=P1^3;///接受端
unsigned long s;//距离
bit flag;//
uchar time=0,timer=0;
unsigned long count();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j=x;j>0;j--)
        for(i=120;i>0;i--);
}

void speed_up()
{
uchar i;
        for(i=0;i<10;i++)
                {
                        IN1=1;
                        IN2=0;
                        IN3=1;
                        IN4=0;
                }
}

void left()
{
uchar i;
        for(i=0;i<10;i++)
                {
                        IN1=1;
                        IN2=0;
                        IN3=0;
                        IN4=1;
                }
}

void right()
{
uchar i;
        for(i=0;i<10;i++)
                {
                        IN1=0;
                        IN2=1;
                        IN3=1;
                        IN4=0;
                }
}

void back()
{
uchar i;
        for(i=0;i<10;i++)
                {
                        IN1=0;
                        IN2=1;
                        IN3=0;
                        IN4=1;
                }
}

void init_timer()
{
        TMOD=0X12;//T0 model 2
        TH0=0;//计算返回时间
        TL0=0;
        TH1=0XF8;//2MS
        TL1=0X30;
        EA=1;//开总中断
        ET0=1;//允许T0中断
        ET1=1;
        TR1=1;
}

void main()
{
        init_timer();
  while(1)
   {
                while(!RX);//RX=0
                TR0=1;
                while(RX);
                TR0=0;
                count();
                  if(s>=50)
                        speed_up();
                  if(s<=40)
                   {
                        left();
                        delay(10);
                        right();
                        delay(10);
                        speed_up();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T0计算反射时间
{
        flag=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T1定时开模块
{
        TH1=0XF8;//2MS
        TL1=0X30;
        timer++;
  if(timer>=50)
        {
                timer=0;
                TX=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unsigned long count()
{
        time=TH0*256+TL0;
        TH0=0;//计算时间之后清零时间
        TL0=0;
        s=(time*1.7)/100;//cm
  if(s>500||flag==1)
        {
                flag=0;
        }
  else
    return s;
}

楼主:
大大们都不屑吗??

网友:
既然超声波可以正常工作,证明程序没问题,是车上硬件(IO口)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