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单片机485通讯,开始的发送接收是正常的,第6次就不行

楼主(2013-06-05):
两单片机485通讯,开始的发送接收是正常的,第6次就不行了。没有校验,中断接收。
测试是这样的,每隔2000ms循环发送数据14 15 16,两边都接有3个LED,当发送与接收都是同一个数据时,就有对应的LED亮,14----LED1    15 ---LED2   16----LED3.开始的6次内是正常的,第七次以上接收方就没反应了。怎样解决?

网友:
换个写程序的人能解决

楼主:
是软件问题吗?这个软件应用在单片机之间的直接串口通讯(没有经过RS485芯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软件问题吗?这个软件应用在单片机之间的直接串口通讯(没有经过RS485芯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

除了软件问题,就是硬件,前面能正常收发,且有规律的收不到。那硬件没问题,软件检查一下吧。

楼主:
可是,软件在2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室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软件在2个单片机之间的通讯室正常的。

485通讯注意收发切换的时间,不能发送结束直接转接受的。具体的坛里有解释的

网友:
program 的 delay 不夠

网友:
用示波器看

网友:
485 是半双工

网友:
是不是堆栈出问题了

楼主:
程序不变,买了几个485模块代替,问题解决了。原因可能是电路问题或者485芯片问题。模块是30多块一个,我买的MAX485芯片才1块多,没有用到隔离。如果用原装的MAX485,加上隔离电路,价格估计也跟模块的价格差不多了。想想也释然了。

网友:
你都释然了,2元左右能搞定的东西,你用了30元,产品利润有多高啊,量大的话,老板知道会吐血的。

问题若仔细调试,肯定能发现出在哪,代码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关键要能看到发出了什么,接收了什么,接收是否做了软FIFO,有没有校验,哪个字节不对。确保接收中断处理,不丢数据。发送延时足够,确保发送完成(不同的波特率要做相应延时,切换发送与接收的某些地方需注意)……

网友:
xiajiawen 发表于  昨天 23:14
关键要能看到发出了什么,接收了什么,接收是否做了软FIFO,有没有校验,哪个字节不对。确保接收中断处理,不丢数据。发送延时足够,确保发送完成(不同的波特率要做相应延时,切换发送与接收的某些地方需注意)...

正确的覌点,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