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扣电池给继电器供电,继电器反复吸合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电路如上图所示,继电器型号是G6s-2F  线圈是3V的,电源是一个钮扣电池,型号是CR2540,sony的,电压也是3V,现在的问题是,当继电器闭合时,由于电流消耗,电压就降低了,线圈两端电压低,就又不闭合了,但控制信号还是高电平,所以又吸合,之后电压降低,再断开。所以继电器一直在反复动作。
怎么才能让继电器稳定动作呢?

楼主:
这个电路用开关电源供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用电池供电不行。

网友:
纽扣电池,这东西能提供多大电流啊?怎么也得搞个锂电,镍镉什么的吧

楼主:
70ma,我只用40ma就够了。电池没办法。是人家系统里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0ma,我只用40ma就够了。电池没办法。是人家系统里自带的。

是70maH 吧,  mah 指容量

网友:
你准备让这个电池,吸合继电器1次,2次,3次????

楼主:
总共工作5个小时就可以啊,完全没问题。

网友:
这种电池带不动继电器,内阻太大,跟容量没啥关系,放弃使用继电器或采用其他种类的电池,纽扣的镍氢可以提供稍大的电流,但电压低需要多节串联。
而且这种纽扣电池不允许大电流放电,正常工作一般用0.1ma0.2ma那样,持续放电最大不可以超过3ma,短时间的脉冲可以达到20mA,放电电流越大,能放出来的电就越少,要是大电流用的话,很快就挂了。。有时都是串个电阻使用的。

网友:
纽扣电池不能这么用的。好像2032纽扣电池持续供电只能维持10mA左右,且电压下降很快,不能达到额定容量和额定电压,小容量的就更小了,如果是70mAh的电池,即使不考虑持续供电能力,输出40mA也只能工作1.75小时。

楼主:
实测是3个小时,达到要求。现在用单片机驱动,就出现了反复动作的问题。

网友:
单片机低压复位了?

网友:
刚查了一些厂家的参数,2032的持续放电电流大多为3-4mA

楼主:
2032大概用不到2小时,大概30ma,电压就由3.2V掉到2.8V以下了

网友:
电池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试试,1000UF

网友:
用MOS吧,非用继电器就用磁保持的吧

网友:
或者考虑用带保持的继电器吧

网友:
这种电池你还上继电器,就应该没人回你贴

网友:
学习了!
以前就想过要是有 能够保持的继电器就好了,可以省很多电,降低发热量,没想到真有了,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你继电器是几伏的?
5V继电器的话,3V多能不能可靠吸合就不清楚了。

个人建议,用低Vgs的mos,或者,如果电流小,而且要求关断漏电小的话,用干簧管。

网友:
供电不够,不足以维持吸和电流

网友:
为什么有人这样设计?

网友:
是个很2的设计啊, 不需要隔离, 电池又小. 用啥继电器

网友:
不建议这样!如果非得这样的话,可以考虑能否多只电池并起来...或者找耗电更小的继电器(10ma以下),
或都能否用光耦之类的(光耦双向二极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