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B点电压

楼主(2013-06-05):
求A,B点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不是一样,谁能告诉我AB点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是什么类型的放大电路,谢谢。。 ...

1、首先A点向右、向下均没有直流电流,所以A点左边1K的电阻上没有电流、两端没有电压差,所以A点电压就是两个2.2K电阻对19.5V的分压,为9.75V。
2、从直流等效分析,负反馈环路中与220R电阻串联的10nF电容相当于开路,所以从局部看来LM358没有负反馈,类似于当成比较器使用。
3、但是!当B点电压高于A点的9.75V时,LM358输出趋于VCC,MOS管IRF3205导通程度变大、负载6R电阻上的电流变大、负载上的压降也变大,使得B点电压下降、向9.75V靠近;低于9.75V时类似。
4、最后,电路中的两个10nF电容用于抑制高频干扰、避免震荡。

网友:
理想情况下Ua=Ub = 19.5/2=9.75V

网友:
像是要振荡呀

网友:
看不懂,头都大了

网友:
应该是恒流源

网友:
JamesErik 发表于  6 小时前
理想情况下Ua=Ub = 19.5/2=9.75V...

正解!1/2恒压源

楼主:
为什么仿真会是这样的结果????谢谢大家!!!

网友:
刚才仿真了一下,结果是正确地

楼主:
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正确的。

我仿真了,两个点都是9.75V,你用里面的万用表工具看一下!

楼主:
还不是一样,谁能告诉我AB点的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和是什么类型的放大电路,谢谢。。

网友:
呵呵,不能看反馈到正端就是震荡了,mos管这里转换了-180度所以还是负反馈。所以这是个双反馈。如果没有那几个补偿电容电路必然不稳定,mos部分的1/B为1/6gm,为0db之下,一般运放0db之下都有第二个极点,所以交叉频率必然-40db,所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