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单步调试时跟预期一样,全速运行时就错误

楼主(2013-06-05):
开发环境:windows xp  + MDK v4.71a
调试工具:ULink 2
芯片:LPC 1788
库版本:v1.17
程序功能:通过串口0发送数据给LCD 1602显示,接收到“clear”时清屏,接收到两个连续的空格时换行。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奇校验。
串口助手:Teminal

存在问题可能标题没说得很明白,单步调试时上述功能正常,全速运行时接收到"clear "和空格时不执行相关功能,而是显示"clear "和空格。

下面是主函数的程序
uint8_t clear[] = "clear";
uint8_t linefeed[] =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disp[24];
    uint8_t i = 1,k = 1;

    LCD1602_GPIO_Init();
    LCD1602_Init();
    UARTn_Init();

    UARTSend(_LPC_UART, menu, sizeof(menu));

    while (1)
    {
        if (receiveok == SET)
        {
            receiveok = RESET;

            UARTReceive(_LPC_UART, disp, sizeof(disp));

            i = strcmp((const char *)disp, (const char *)clear);
            k = strcmp((const char *)disp, (const char *)linefeed);

            if (0 == k)
            {
                Cousor_Y = 1 - Cousor_Y;
                Cousor_X = 0;
            }
            else if (0 == i)
            {
                LCD1602_DisplayClear();
                Cousor_X = 0;
                Cousor_Y = 0;
            }
            else
            {
                LCD1602_SetCousor(Cousor_X, Cousor_Y);
                LCD1602_DisplayString(disp);
            }
            memset(disp, 0, sizeof(disp));
        }
    }
}

把工程也放上来吧

网友A:
应该是复位那里的问题。调试的时候可能设置的复位条件跟正常运行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复位那里的问题。调试的时候可能设置的复位条件跟正常运行不一样。 ...

有什么解决思路么?难道换一个复位电路?

网友B:
最好看看有没有假焊,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单步可以全速就不行,后来查出来是假焊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看看有没有假焊,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单步可以全速就不行,后来查出来是假焊的问题 ...

怎么会是硬件问题呢,我压根不会想到

网友:
现在解决了没有,因为我是PGA封装的,后面我再补焊一次就OK了

楼主:
没有哦,主管不让我弄下去了,让我去整CY7C68013的slave FIFO

网友:
把strcmp换成strst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