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 长期运行进入reset_vector

楼主(2013-06-05):
      在使用CC430F5137 的时候,长时间运行程序进入 reset_vector ,死在此位置。(PS:未加看门狗)
搜索以后有朋友说是stack 溢出,调整以后仍有死机的现象。 虽然加看门狗以后可以解决,但是还是想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将死机的情况减到最低。

希望有解决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程序被复位了。关键是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复位。一种情况是没及时清狗(如果开了狗),一种情况是某个中断开了却没写中断服务函数,一种情况是某些硬件异常引起的RESET。所以关键得找到复位的原因。至于堆栈溢出,可能引起RESET,也可能不会。

网友A(2013-11-15):
大神,您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您的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

后来加了看门狗,至于是何机制引发进入的reset_vertor 没找到

最后因CC430 RTC有缺陷,就没有用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加了看门狗,至于是何机制引发进入的reset_vertor 没找到

最后因CC430 RTC有缺陷,就没有用它了。 ...

我解决了哦,您在接收中断里面判断一下接收的数据长度有没有超过接收数组的长度,若超过将其给0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跑飞了,主要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加了看门狗,至于是何机制引发进入的reset_vertor 没找到

最后因CC430 RTC有缺陷,就没有用它了。 ...

RTC有什么缺陷呢?我用着感觉还行呀,但是就是时间长了会不准了,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