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学习板(自己的第一个小板凳)

楼主(2013-06-05):
新手学习,敬请指点,自已一直学习软件,没有接触过硬件,潜水了好常时间,一直想学习一点硬件知识,就自己动手画了一个,
原理图网上太多了,PCB就把所有元件的封装换成了直插式的,练习一下焊功,呵呵,板子已经发给阿莫了,希望快点回来打板回来呀。
第一次画板,不敢有太大要求,功能上能用就行,呵呵,欢迎指正!

楼主:
LED 6个走线真是不太好走,只有这个地方用了自动布线,后又手动调整,其它的都是手动布的,不仔细看还挻像那么回事,呵呵

楼主:
谢谢,我会努力的,板子回来没有问题,如果有多的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楼主 莫大这儿打板收费几许?

网友B:
初学值得鼓励啊,,建议建议啊:
练习焊接应该用贴片的吧,贴片占地方小啊,
LED1-6是数码管吧,好像没对齐啊,建议采用那种级联的,4位数码管啊,一个一个的也麻烦

网友C:
好多逻辑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莫大这儿打板收费几许?

一百多一点,就算学费了,我认为很划算!再说在这混,要支持一下莫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值得鼓励啊,,建议建议啊:
练习焊接应该用贴片的吧,贴片占地方小啊,
LED1-6是数码管吧,好像没对齐 ...

建议很忠肯LED1-6是没有对齐(厉害,这都能看出来!),谢谢,数码管是要用级连的,下一次会考虑;
贴片的担心的不好焊,这次专门搞成直插的,先练习一下,再说

网友D:
数码管用两个3位的多好...下面加个2.54的座.数码管可以换....LED小灯不要换一个8*8的点阵.

网友:
按键换几个6脚的...练习一下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逻辑器件啊。。。。

是的,最简单的, 几个锁存器

网友E:
除了 浪费 没看出神马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用两个3位的多好...下面加个2.54的座.数码管可以换....LED小灯不要换一个8*8的点阵. ...

多谢指点,下次加个座,引脚焊坏了也不怕。。

网友:
“原理图网上太多了,PCB就把所有元件的封装换成了直插式的” 啥意思啊,贴片的更省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 浪费 没看出神马来

对于新手,浪费也是一种学习过程,不然的话,看着别人跑,自己永远走不出第一步,呵呵,

网友:
第一次的话,很不错了

网友:
继续努力吧!

网友:
led确实没对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百多一点,就算学费了,我认为很划算!再说在这混,要支持一下莫大,呵呵 ...

一块板子一百多吗?
板子没有安装孔,12864位置好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块板子一百多吗?
板子没有安装孔,12864位置好像不太好。

有五块,板子是没有安装孔,画的时候就考虑了,没有想到安装,就是画出来学习学习,只要第一步画出来,制作正常,我认为就算成功,
下一步再考虑细节。画板板怎么都感觉不对,先出一板,后面再改,就有动力,也有原形了,这样感觉还能学的快一点

网友G:
总是习惯性的看线宽。。。略细。。

网友:
第一次,很不错了,

网友:
其实做什么,实践了本身就是收获------------------------这是菜鸟的个人看法

网友:
做自己需要的,不必为第一次而嚼别人嚼过的..........

网友:
画贴片的多好,板子做的小,还省钱呢

网友:
100多點,不算貴哦!

网友H:
有些丝印文字调整一下
LCD放上去之后挡住调整对比度的电阻,不是很好
5V电源线应该粗一点
串口你用的是公头,好多开发板都是母头。到时候用串口注意一下串口线
晶振走线一般要尽量短,你把晶振放在那看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第一次画,很不错了,继续努力

网友:
布局稀稀 拉拉,, 还有根本不用覆铜

网友I:
沒裝開關和保險,燒錄要老扒电源线了

网友:
大家提的都很中肯,关键是走出第一步。恭贺!!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总是习惯性的看线宽。。。略细。。

请教一下,你一般画板子使用线宽多少?电源与信号有什么注意要求吗?菜鸟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你一般画板子使用线宽多少?电源与信号有什么注意要求吗?菜鸟求教。 ...

信号线10mil就够了。
电源线线宽,百度一下有个表格。我一般是会尽量粗些。

网友:
支持!以前刚学的时候想做一个,不过后来发现实验室有一个大的,就放弃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丝印文字调整一下
LCD放上去之后挡住调整对比度的电阻,不是很好
5V电源线应该粗一点

记下了,建议很忠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沒裝開關和保險,燒錄要老扒电源线了

是的,平时用的插座上的开关,这个真没有考虑到,谢谢!

网友:
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这样的板子打样的话是有点瑕疵。最好就是画好板子交给别人看下

可能会很快学习,最后出个相对完善点的图纸再去打样。

楼主:
昨天晚上发的快递,今天一早不到10钟就到了,真快(赞一下!),打开看看!

楼主:
真有点担心,管脚孔有点小,赶紧找几个元件插上去看一下,还可以,下次要注意稍大一点就好了,第一次画成这样我是挺满意的!呵呵,感谢莫大提供这个平台呀,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K:
请问你是用什么PCB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你是用什么PCB软件的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