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详细原理各位大虾分析下

楼主(2013-06-05):
求详细讲解,谢谢!两管子的调整过程。

网友:
CC/CV环路,

网友A:
恒压恒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恒流电源??

是的,两个调整二极管反接也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两个调整二极管反接也可以吧

两个VD怎么可以反接呢,不行的,那个PMOS必须要有足够的VGS才能导通。

网友C:
电路貌似有问题,VT3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貌似有问题,VT3能正常工作吗?

IC9供电是负压,负的Vgs MOS是可以导通的,我上面说的VT3是PMOS是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貌似有问题,VT3能正常工作吗?

负的Vgs MOS是可以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9供电是负压,负的Vgs MOS是可以导通的,我上面说的VT3是PMOS是说错了,

不明白,能给详细说说吗

网友D:
VT3少一个正偏置电阻,以上各位只是假裝沒看到而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VD怎么可以反接呢,不行的,那个PMOS必须要有足够的VGS才能导通。

反接恒压一样得,但是恒流也是不得,恒压都是比较给力的,感 觉没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VT3少一个正偏置电阻,以上各位只是假裝沒看到而己。

原谅小弟的无知,请问这正偏电阻怎样接,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
这个恒压是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恒流完全是不得,不是说掉不掉的问题,只要是恒流感觉基本上不工作。已画两块板,效果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接恒压一样得,但是恒流也是不得,恒压都是比较给力的,感 觉没有多大差别。 ...

把两个VD换成两个1K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VD换成两个1K电阻试试。

哦,这样两面都通,能起到调节的作用吗,能讲解一下工作原理吗?

网友:
楼主把所有的电路都贴上来吧,这个电路还是很不错的,值得参考啊

网友(2013-11-23):
MOS用错了吗,要用PMOS!
如果你要用NMOS,那得升个压上来,不能用VIN做OPA2277的供电,
或者你在OPA2277的输出后面接个驱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