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入端24V接0805贴片电阻或者0603贴片排阻限流是否可以

楼主(2013-06-05):
如题,会不会有功率问题

网友:
你觉得不接限流直接接24V怎么样

楼主:
不接肯定挂啊,我是当心限流电阻会抗不住,有没有这么用过,长时间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
搭棚个简单的电路接上24V测试一下不是更好。可以直观的测出电流,电压。

网友:
难道你们都不看datasheet?

光耦的驱动电流死多少?是2ma,5ma,还是10ma或者20ma。

如果是2ma 2×20V,也就是0.002×20V=0.04W。

如果是0603  0.100W
          0805  0.125W
          1206  0.250W

那么,选0805和1206都都能用吧。0603勉强也行。

如果是20ma,那还是算了吧。

网友:
电阻的热耗散大概是固定的,去查一下便知,和焊盘,pcb设计也有关系。

光耦的工艺很多很复杂,各种各样的都有
有的是为了高电压小电流驱动的,一般选用多个光电管串联,电压可能高达2.3-3V或者更高,电流只有2-5ma。
有的是利用大功率光电管发光,压降可能只有1.5V,电流高达几十ma。

网友:
我用1206的没问题

网友:
所有我暂时见过的PLC输入电阻都是1206以上的封装

网友:
建议使用1206封装,设计驱动电流建议7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