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_Control_4Port的问题

楼主(2013-06-05):
altera提供的Sdram_Control_4Port控制器中,
WR1_ADDR(RD1_ADDR),
WR1_MAX_ADDR(RD1_MAX_ADDR),
WR1_LENGTH(RD1_LENGTH),
这几个参数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实时的赋值吗?
比如说往一个地址写完一定数据后,改变写的起始和终止地址(读的时候也是这样,读完一个地址里的数据后读另一个地址里的数据)。看例程里的用法都是指定了读写地址,像我这样的做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WR1_ADDR(起始地址),
WR1_MAX_ADDR(结束地址),
RD1_LENGTH=SDRAM一页的长度(不要变)
结束地址-起始地址最好等于 整页的倍数。
注意地址范围不重合,最好不要跨BANK

网友:
跨BANK 会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