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6P90和HR7P90, 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06-05):
将7P90的第19脚悬空,可以直接替代6P90吗?

网友:
硬件电路除了PIN19脚需要悬空外其他完全兼容。软件上:HR6P90的代码最好是C代码,这样转换很方便。
如果是汇编的代码,主要工作量在特殊寄存器的设置转换上,相对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