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Verilog HDL原创UART模块

楼主(2013-06-06):
// 帧格式        |---------- frame ----------|
// rxdin -------\___x=x=x=x=x=x=x=x=x=/------x===
//       idle  start   N_bits_data  [P]stop  idle/start
// 起始位总是为低电平,数据位可变长度,校验位[P]可设置无(奇或偶)校验,结束位总是为高电平

// 位采样   |----------- 1 bit -------------|
// rxdin ==x===============================x==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 1
// sample                O O O
module uart(rst,clk,rxd,txd); //UART串口收发顶层模块
        input rst,clk,rxd; //复位,系统时钟,接收数据线
        output txd; //发送数据线
        parameter odd = 2'b01, even = 2'b10, none = 2'b00; //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常量定义
        wire txclk, rxclk, txbusy, rxbusy, txen, rxen, rdclk, dready, dovf, ferr; //发送时钟,接收时钟,发送忙,接收忙,发送使能,接收使能,读数据,数据准备好,数据被覆盖,帧错误
        wire [7:0]txdin; //并行数据
        reg [1:0]parityset = none; //校验设置
        wire [1:0]parity;
        assign parity = parityset; //奇偶校验设置
        //接收转发控制模块实例化
        controll ctrl(.rst(rst),.rxen(rxen),.dready(dready),.rdclk(rdclk),.txen(txen),.txbusy(txbusy),.rxclk(rxclk));
        //波特率设置模块实例化
        baudset #(.fsysclk(50_000_000),.baud(115_200)) baudset(.rst(rst),.sysclk(clk),.txclk(txclk),.rxclk(rxclk));
        //发送模块实例化
        transeiver tx(.rst(rst),.txclk(txclk),.txen(txen),.txdin(txdin),.parity(parity),.txdout(txd),.txbusy(txbusy));
        //接收模块实例化
        receiver rx(.rst(rst),.clk16x(rxclk),.rxen(rxen),.rxdin(rxd),.rdclk(rdclk),.parity(parity),.rxdout(txdin),.dready(dready),.dovf(dovf),.ferr(ferr),.rxbusy(rxbusy));
endmodule

楼主:
// 帧格式        |---------- frame ----------|
// txdin -------\___x=x=x=x=x=x=x=x=x=/------x===
//       idle  start   N_bits_data  [P]stop  idle/start
// 起始位总是为低电平,数据位可变长度,校验位[P]可设置无(奇或偶)校验,结束位总是为高电平

module transeiver(rst,txclk,txen,txdin,parity,txdout,txbusy); //UART串口发送模块
        parameter N = 4'd8; //发送N位串行数据
        input rst,txclk,txen; //复位,发送时钟,发送使能
        input [N-1:0]txdin; //输入数据
        input [1:0]parity; //奇、偶校验设置
        output reg txdout,txbusy; //串行数据输出,忙信号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常量定义
        parameter odd = 2'b01, even = 2'b10, none = 2'b00; //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reg txen_buf; //发送使能信号缓存
        wire negedge_txen; //发送使能信号下降沿
        assign negedge_txen = txen_buf & ~txen; //发送使能信号下降沿输出正脉冲
        always @(negedge txclk) txen_buf <= txen; //缓存上一状态

        reg [3:0]cntbit = 4'd0; //发送位记数
        reg [N-1:0]txdin_buf; //输入数据锁存器,发送使能下降沿锁存
        always @(negedge tx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low) begin //低电平复位
                        txdout <= hi; //输出数据线置高电平
                        t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if(txbusy == false) begin //空闲状态
                        if(negedge_txen) begin //发送使能信号下降沿
                                txdin_buf <= txdin; //锁存输入数据
                                txbusy <= true; //置忙信号
                                txdout <= low; //数据线置低电平,发送起始位
                                cntbit <= 4'd0; //发送位记数器清零
                                end
                        end
                else begin //发送数据
                        cntbit <= cntbit + 1'b1; //发送位记数
                        if(cntbit < N) begin //发送数据位
                                txdout <= txdin_buf[cntbit]; //低位在前
                                end
                        else if(cntbit == N) begin //发送校验位
                                case(parity)
                                        odd: txdout <= ~^txdin_buf; //奇校验
                                        even: txdout <= ^txdin_buf; //偶校验
                                        default: begin//无校验位
                                                txdout <= hi; //发送结束位
                                                t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准备发送下一帧数据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case(parity)
                                        odd,even: begin
                                                txdout <= hi; //发送结束位
                                                t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准备发送下一帧数据
                                                end
                                endcase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楼主:
// 帧格式        |---------- frame ----------|
// rxdin -------\___x=x=x=x=x=x=x=x=x=/------x===
//       idle  start   N_bits_data  [P]stop  idle/start
// 起始位总是为低电平,数据位可变长度,校验位[P]可设置无(奇或偶)校验,结束位总是为高电平

// 位采样   |----------- 1 bit -------------|
// rxdin ==x===============================x==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 1
// sample                O O O
module receiver(rst,clk16x,rxen,rxdin,rdclk,parity,rxdout,dready,dovf,ferr,rxbusy); //UART串口接收模块
        parameter N = 8; //接收N位串行数据
        input wire rst; //复位
        input wire clk16x; //16倍波特率时钟
        input wire rxen; //接收使能
        input wire rxdin; //串行数据输入
        input wire rdclk; //并行数据读出时钟
        input wire [1:0]parity; //校验位设置

        output reg [N-1:0]rxdout = {N{1'bz}}; //N位并行数据
        output reg dready = false; //数据准备好
        output reg dovf = false; //数据被覆盖
        output reg ferr = false; //帧错误
        output reg rxbusy = false; //忙信号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常量定义
        parameter odd = 2'b01, even = 2'b10, none = 2'b00; //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reg [N+2:0]dbuf; //数据缓存,1bit起始位 + Nbits数据位 + 1bit校验位 + 1bit结束位
        reg [3:0]cnt_bit = 4'h0; //接收数据位记数
        reg [3:0]cnt_sam = 4'h0; //每一位数据的采样点记数
        reg [7:9]sample; //第7,8,9个采样点数据

        reg rdclk_buf; //读信号
        wire read_done; //已读取信号(rdclk信号的下降沿)
        assign read_done = rdclk_buf & ~rdclk; //rdclk信号的下降沿为真
        always @(posedge clk16x) rdclk_buf <= rdclk; //保存上一状态

        reg rxdin_buf; //数据输入缓存
        wire negedge_rxdin; //数据线下降沿信号
        assign negedge_rxdin = rxdin_buf & ~rxdin; //rxdin信号的下降沿为真
        always @(posedge clk16x) rxdin_buf <= rxdin; //保存上一状态

        always @(posedge clk16x) begin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rxdout <= {N{1'bz}}; //释放数据总线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if(rxen == false) begin //不接收
                        rxdout <= {N{1'bz}}; //释放数据总线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if(rxbusy == false) begin //空闲状态
                        if(read_done) begin //数据已读出
                                rxdout <= {N{1'bz}}; //释放数据总线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if(negedge_rxdin) begin //rxdin下降沿开始接收数据
                                cnt_sam <= 4'h5; //采样点标记为7(斜率补偿,检测到下降沿时数据已有效)
                                cnt_bit <= 4'h0; //接收数据位记数器清零
                                rxbusy <= true; //置忙信号
                                end
                        end
                else begin //接收数据
                        if(read_done) begin //数据已读出
                                rxdout <= {N{1'bz}}; //释放数据总线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cnt_sam <= cnt_sam + 1'b1; //采样点记数
                        case(cnt_sam)
                                4'h7,4'h8,4'h9: sample[cnt_sam] <= rxdin; //第7,8,9个采样点采样数据
                                4'hA: begin //数据处理
                                        dbuf[cnt_bit] <= (sample[7] & sample[8]) | (sample[7] & sample[9]) | (sample[8] & sample[9]); //择多滤波(低通滤波)
                                        if(dbuf[0] == hi) rxbusy <= false; //起始位错误,重新检测起始位
                                        case(parity) //校验位设置检测
                                                even: begin //偶校验
                                                        if(cnt_bit < N+2) cnt_bit <= cnt_bit + 1'b1; //接收位记数
                                                        else if(^dbuf[N+1:1]) begin
                                                                ferr <= true; //偶校验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if(dbuf[N+2] == low) begin
                                                                ferr <= true; //结束位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begin
                                                                ferr <= false; //无帧错误
                                                                rxdout <= dbuf[N:1]; //输出数据
                                                                dready <= true; //置数据准备好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if(dready == true) dovf <= true; //如果上一次数据未读出,则置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end
                                                odd: begin //奇校验
                                                        if(cnt_bit < N+2) cnt_bit <= cnt_bit + 1'b1; //接收位记数
                                                        else if(~^dbuf[N+1:1]) begin
                                                                ferr <= true; //奇校验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if(dbuf[N+2] == low) begin
                                                                ferr <= true; //结束位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begin
                                                                ferr <= false; //无帧错误
                                                                rxdout <= dbuf[N:1];//输出数据
                                                                dready <= true; //置数据准备好信号
                                                                if(dready == true) dovf <= true; //如果上一次数据未读出,则置数据被覆盖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nd
                                                default: begin //无校验位
                                                        if(cnt_bit < N+1) cnt_bit <= cnt_bit + 1'b1; //接收位记数
                                                        else if(dbuf[N+1] == low) begin
                                                                ferr <= true; //结束位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else begin
                                                                ferr <= false; //无帧错误
                                                                rxdout <= dbuf[N:1]; //输出数据
                                                                dready <= true; //置数据准备好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if(dready == true) dovf <= true; //如果上一次数据未读出,则置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end
                                        endcase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楼主:
module baudset(rst,sysclk,txclk,rxclk); //波特率设置模块
        input rst,sysclk; //复位,系统时钟
        output txclk; //串口发送时钟
        output rxclk; //串口接收时钟

        parameter fsysclk = 50_000_000; //系统时钟频率Hz
        parameter baud = 115_200; //波特率bps
        parameter divp10x = (10 * fsysclk) / (16 * baud); //10倍分频系数
        parameter divp1x = fixv(divp10x); //分频因子4舍5入
        parameter N = wordsize(divp1x); //计数器变量位数
        parameter divp = fixv2(divp1x); //分频因子位宽调整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常量定义

        reg [N-1:0]cnt1 = {N{1'b0}}; //divp分频计数器
        reg [3:0]cnt2 = 4'd0; //16分频计数器
        reg rxclk; //串口接收时钟

        function [31:0]fixv; //4舍5入
                input [31:0]value10x;
                fixv = value10x % 10 < 5 ? value10x / 10 : (value10x / 10) + 1;
        endfunction

        function [N-1:0]fixv2; //位宽调整
                input [31:0]value;
                fixv2 = value;
        endfunction

        function [5:0]wordsize; //计算位宽
                input [31:0]value;
                wordsize = 1'b1;
                while((32'b1 << (wordsize - 1'b1)) < value) wordsize = wordsize + 1'b1;
        endfunction

        always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系统时钟上升沿或复位信号下降沿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cnt1 <= {N{1'b0}}; //分频计数器清零
                        rxclk <= hi; //接收时钟置高电平
                        end
                else if(cnt1 == (divp >> 1'b1)) begin //半个周期(当分频因子为奇数时,高电平时间比低电平时间短1个系统时钟周期)
                        cnt1 <= cnt1 + 1'b1; //计数
                        rxclk <= low; //接收时钟置低电平
                        end
                else if(cnt1 == (divp - 1'b1)) begin //一个周期结束
                        cnt1 <= {N{1'b0}}; //分频计数器清零
                        rxclk <= hi; //接收时钟置高电平
                        end
                else begin //中间值
                        cnt1 <= cnt1 + 1'b1; //计数
                        end
                end //always

        assign txclk = cnt2[3];        //16分频

        always @(posedge rx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接收时钟上升沿或复位信号下降沿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cnt2 <= 4'd0; //分频计数器清零
                        end
                else begin
                        cnt2 <= cnt2 + 1'b1; //计数
                        end
                end //always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楼主:
// uart接收转发控制
module controll(rst,rxen,dready,rdclk,txen,txbusy,rxclk); //控制模块
        input rst,dready,txbusy,rxclk; //复位(低电平有效),数据准备好(低电平有效),发送忙(低电平有效),接收时钟
        output reg rxen,rdclk,txen; //接收使能(低电平有效),读数据时钟(下降沿有效),发送使能(下降沿有效)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常量定义

        always @(negedge rx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接收时钟下降沿或复位信号下降沿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txen <= false; //禁止发送
                        rxen <= false; //禁止接收
                        rdclk <= false; //不读数据
                        end
                else begin //接收转发
                        rxen <= true; //使能接收
                        if(dready == true) begin //数据准备好
                                if(txbusy == false) begin //发送空闲状态
                                        txen <= true; //使能发送
                                        rdclk <= false; //不读数据
                                        end
                                else begin //发送数据
                                        txen <= false; //发送使能信号复位
                                        rdclk <= true; //读数据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方便大家引用,附上工程文件。

楼主:
波特率设置模块是亮点,其中位宽处理可以节省大量资源。

楼主:
所有模块都没有使用状态机,最大限度节省FPGA资源。

楼主:
每一个模块都有详细注释,方便大家阅读。

楼主:
当前控制模块实现的功能是接收串口发来的数据,实时转发出去。
只要接上串口线,用PC机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任意数据,就能收到该数据。

网友:
真省资源,网上的那些都很大啊!epm240装了之后几乎所剩无几了!

网友:
确实很省资源,我之前的用了120多个le,你这个只需要96个

网友:
你这个确实省了不少资源!

网友:
不错,不过最好还是加上4X,16X采样,TX/RX 反相选择,MSB/LSB选择,TX SHIFT REG EMPTY 中断,停止位可选,stamp 似的16BIT计数器,9BIT地址匹配传送等

楼主:
固定奇偶校验设置,还可以省更多资源。

楼主:
还可以定制输出信号,如果不用dready,dovf,ferr信号也可以裁减掉,用rxbusy信号上升沿同步数据处理,可以省更多资源。

网友:
有意思 能省点是点

网友:
这个注释真的给力

楼主:
收发模块的复位处理也可以省了,只在控制模块处理复位信号就可以。

楼主:
当CPLD或FPGA的资源紧张时,这样高度定制的UART模块是最佳选择。

网友:
顺道也分享一个自己写的串口,没有楼主的那么多功能, 只是N位1位无校验 , 编译才80多个LE,现在自己在用还挺稳定的.

网友A:
不用另外接控制模块就可以实现收转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用另外接控制模块就可以实现收转发.

借楼主的图说明一样采样的方式,

// 位采样  |------ 1 bit -----|
// rxdin ==x========x==
//        |   |    |    |    |    |    |
// time     0    1    2   3    0   1   2
// sample  x    s   s   s
// 三个采样点 s 中任何两个为 1 则判为 1,否则为 0

网友:
回去也看一下我的串口要使用多少资源。写的比楼主的细很多,。

网友B:
jlhgold 发表于  7 小时前
真省资源,网上的那些都很大啊!epm240装了之后几乎所剩无几了!...

我是4釆样,只要不是全0或全1就跟前一状态一样,全0就改为0,全1就1。所以可以很简单的改变釆样数。

楼主:
用16倍时钟采样是为了在数据位的中点采样,采样3个点进行择多(低通)滤波是为了抗干扰。

网友:
我是这样对RX输入信号过滤的:
// ******************* RX的输入滤波 **************************
module Filter(clk,rst,in,out);
        input  clk,rst;
        input  in;
        output out;

        wire shift,en;
        reg  [3:0] cnt=4'h0;
        reg  [1:0] state=2'b00;
        //clk的16分频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nt<=4'h0;
                else
                        cnt<=cnt+1;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state<=2'b00;
                else
                        state<={state[0],cnt[3]};
        end
        assign shift = state[0] & (~state[1]);                //clk的32分频后的上升沿作采样移位输入使能
        assign en = (~state[0]) & state[1];                        //clk的32分频后的下降沿作采样输出使能

        wire all_1,all_0;
        reg  [3:0] ins=4'hF;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ins<=4'hF;
                else if(shift)
                        ins<={ins[2:0],in};
                else
                        ins<=ins;
        end
        assign all_1 = &(ins);
        assign all_0 = ~(|(ins));

        reg outs=1'b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outs<=1'b1;
                else if(en & (all_1 | all_0))
                        outs<=all_1;
                else
                        outs<=outs;
        end
        assign out=outs;

endmodule

网友:
串行口接收:

module UartRx(clk,rst,Ready,nRd,Q,RX);
        input  clk,rst;
        output Ready;
        input  nRd;
        output reg [7:0] Q;
        input  RX;

        parameter STEP = 4947802;

        wire Busy;
        reg  Stop=1'b0;
        reg  Start=1'b0;
        wire in;

        Filter u0(clk,rst,RX,in);

        assign Busy = Start ^ Stop;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rt<=1'b0;
                end else begin
                        if(Busy | in) begin
                                Start<=Start;
                        end else begin
                                Start<=~Start;                                // 置位Busy(Busy=Start^Stop),开始产生BaudRate的115200Hz信号
                        end
                end
        end

        wire BaudRate;                                                        //在没有毛刺的理想情况下,该信号的频率等于串口的波特率
        wire Capture;                                                        //捕捉(由BaudRate的上升沿触发)
        reg  [31:0] Count=32'h00000000;

        reg  [1:0] status=2'b00;

        reg  [9:0] data=10'h000;
        reg  [7:0] RxData=8'h00;
        reg  [3:0] sc=4'h0;
        reg  ReceiveComplete=1'b0;                        //接收完成
        reg  ReadComplete=1'b0;                                //读完成

        assign Ready = ReceiveComplete ^ ReadComplete;

        // 对clk分频得到115200Hz的频率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32'h00000000;
                else if(Busy)
                        Count<=Count+STEP;
                else
                        Count<=32'h00000000;
        end
        assign BaudRate = (Count>32'h7FFFFFFF)?1'b1:1'b0;

        // 捕捉BaudRate的上升沿作为对RX(已滤波)的采样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status<=2'b00;
                else
                        status<={status[0],BaudRate};
        end
        assign Capture = status[0] & (~status[1]);

        // 处理过程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10'h000;
                        sc<=4'h0;
                        Stop<=1'b0;
                        ReceiveComplete<=1'b0;
                        RxData<=8'h00;
                end else if(Capture) begin
                        if(sc==4'd9) begin
                                sc<=4'h0;
                                RxData<=data[9:2];
                                Stop<=~Stop;                                                                        //复位Busy
                                ReceiveComplete<=~ReceiveComplete;                //置位Ready
                        end else begin
                                data<={in,data[9:1]};
                                sc<=sc+1;
                        end
                end
        end

        reg  [1:0] rdstatus=2'b00;
        wire  rde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rdstatus<=2'b00;
                else
                        rdstatus<={rdstatus[0],~nRd};                                        //nRd信号取反后,下降沿采样变成上升沿采样
        end
        assign rden = rdstatus[0] & (~rdstatus[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Q<=8'h00;
                        ReadComplete<=1'b0;
                end else if(rden & Ready) begin
                        Q<=RxData;
                        ReadComplete<=~ReadComplete;                                        //清除 Ready
                end else begin
                        Q<=Q;
                        ReadComplete<=ReadComplet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串行口发送:

module UartTx(clk,rst,Busy,nWr,Data,TX);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Busy;
        input  nWr;
        input  [7:0] Data;
        output TX;

        reg tx_out=1'b0;

        parameter STEP = 4947802;                                        // BAUD_RATE *((2^32)/100M)

        reg  [1:0] ws=2'b00;
        wire wr;
        wire en;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ws<=2'b00;
                else
                        ws<={ws[0],nWr};
        end
        assign wr = (~ws[0]) & ws[1];                        //捕捉nWr的下降沿
        assign en = wr & (~Busy);

        reg start=1'b0;
        reg stop=1'b0;
        reg [9:0] data=10'h000;
        reg [3:0] cnt=4'd0;

        wire shift;
        assign Busy = start ^ stop;

        // START信号发生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8'h00;
                        start<=1'b0;
                end else if(en) begin
                        start<=~start;
                        data<={1'b0,~Data,1'b1};
                end else begin
                        start<=start;
                        if(shift) begin
                                data<={1'b0,data[9:1]};
                        end else begin
                                data<=data;
                        end
                end
        end
        assign TX=~data[0];

        // STOP信号发生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op<=1'b0;
                        cnt<=4'd0;
                end else if(shift) begin
                        if(cnt==4'd10) begin
                                cnt<=4'd0;
                                stop<=~stop;
                        end else begin
                                cnt<=cnt+1;
                                stop<=stop;
                        end
                end else begin
                        cnt<=cnt;
                        stop<=stop;
                end
        end

        reg  [1:0] ss=2'b00;
        reg [31:0] count=32'h00000000;
        wire BaudRate;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ount<=32'h00000000;
                end else if(Busy) begin
                        count<=count+STEP;
                end else begin
                        count<=32'h00000000;
                end
        end
        assign BaudRate = (count>32'h7FFFFFFF)?1'b1:1'b0;                // 在不考虑毛刺的情况下,这个信号的频率就等于波特率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ss<=2'b00;
                else
                        ss<={ss[0],BaudRate};
        end
        assign shift = (~ss[0]) & ss[1];                                                                // 捕捉BaudRate的下降沿作移位信号

endmodule

楼主:
楼上的方案没考虑资源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图说明一样采样的方式,

// 位采样  |------ 1 bit -----|

你这种采样方式,如果信号的边沿很平缓的话,岂不是采样到全0的概率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4釆样,只要不是全0或全1就跟前一状态一样,全0就改为0,全1就1。所以可以很简单的改变釆样数。 ...

你这种采样方式在有干扰的情况下,通信会有问题,通信距离不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种采样方式在有干扰的情况下,通信会有问题,通信距离不会远。

你那个采样比我的更不靠谱,我的起码对RX的输入进行了滤波(4点),你就只是采样3个点取2点的结果,更不放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采样比我的更不靠谱,我的起码对RX的输入进行了滤波(4点),你就只是采样3个点取2点的结果,更不放心啊 ...

你的前置4点低通滤波比较好,我也采用了。只是判断方式改为4点里有3点为高(低)则取高(低),这样可以抗干扰。

网友:
不管怎么样 都谢谢楼主和 另一个大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前置4点低通滤波比较好,我也采用了。只是判断方式改为4点里有3点为高(低)则取高(低),这样可以 ...

使用4点全1或者全0吧,这样才好写(&() 或者 |() 就可以了),我还想用8点呢,不过想想没有必要.还有我是100M的时钟,16分频后4点可以滤掉1.5M以上的干扰,你觉得太高的话可以使用32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4点全1或者全0吧,这样才好写(&() 或者 |() 就可以了),我还想用8点呢,不过想想没有必要.还有我是100M ...

你这样全0或全1把有用信号也滤掉了,不利于从干扰中恢复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全0或全1把有用信号也滤掉了,不利于从干扰中恢复数据。

不会的,这是一个100M的移位寄存器,不是每隔一段采4个样的那种方式

网友:
是100M的流水线式采样,流水式过滤.反正你想千象一下流水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这是一个100M的移位寄存器,不是每隔一段采4个样的那种方式

输入:11111111111110000111011101110111
输出:xxx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
你的滤波方案应用在上面的系列,滤波后的结果显然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11111111111110000111011101110111
输出:xxx11111111111110000000000000000
你的滤波方案应用在上 ...

看来你还是不明白,你的输入的间隔是多少ns的?比如0000这里是多长的时间

网友:
如果你上面的输入大于6.25M的话,那几个干扰是不会影响滤波输出的,上面的输入将会得出全是1的结果.

楼主:
就是以你的滤波时钟采样到的数据是47楼的数据时,结果就不对了。

楼主:
module lowpass(clk,lin,lout); //低通滤波模块
        input clk,lin; //滤波时钟,输入线
        output lout; //输出线
        reg [3:0]linbuf; //4点滤波缓冲器
        wire lout1, lout0; //
        assign lout1 = (&linbuf[3:1]) | (&linbuf[2:0]) | (&{linbuf[3],linbuf[1:0]}) | (&{linbuf[3:2],linbuf[0]}); //多数为1时输出1
        assign lout0 = (|linbuf[3:1]) & (|linbuf[2:0]) & (|{linbuf[3],linbuf[1:0]}) & (|{linbuf[3:2],linbuf[0]}); //多数为0时输出0
        assign lout = lout1 ? 1'b1 : lout0 ? lout : 1'b0; //择多滤波(低通输出)
        reg [3:0]cnt; //分频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nt <= cnt + 1'b1; //计数
                end
        always @(posedge cnt[3]) begin //16分频
                linbuf <= {linbuf[2:0], lin}; //4点滑动采样
                end
endmodule

楼主:
输入:11111111111110000111011101110111
输出:xx111111111111100001111111111111
用上面的滤波模块后的输出

楼主:
串口调试结果如下:

楼主:
串口调试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11111111111110000111011101110111
输出:xx111111111111100001111111111111
用上面的滤波模块后的输 ...

这是仿真的结果
in = signal & (ifen | interfere10m);//这是RX的输入(其中signal是信号,interfere10m是10M的干扰源,ifen是控制是否将干拢加入到信号中)

out 是过滤后的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采样方式,如果信号的边沿很平缓的话,岂不是采样到全0的概率很大。 ...

其实我有考虑到你说的这个问题,所以第0点是不采的,考虑到超调震荡的话,一般都在这个阶段,然后从25%,50%,75%三处取三个点,就算25%那点掉了,后面两个点还是可以保证正确的。而且前面有个检测4个点中有三个全0的话,才认为起始位开始,所以在线上的延时一般都已经被去除掉了。

楼主:
25%的点坏了,怎么能保证75%的点不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的点坏了,怎么能保证75%的点不坏呢?

事实上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多像上面说的那种不停的交变干扰,而更多的是在传输太长跟离后,前端信号的变形。
当然,25%处的点跟75%处的点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谁都没办法保证哪个点是好的,最多就是这个字节坏掉呗。
那就算75%处的点是好的,那76%处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中通信的话,就不是考虑这么简单的一些模块了。
从这里取3个点做判决,是一个性能跟规模的平衡。

网友:
duo xie fen x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楼主的图说明一样采样的方式,

// 位采样  |------ 1 bit -----|

你这个是以4倍速时钟采样,一般建议用8倍速以上时钟采样。

网友:
UART芯片设计还是参考16C550芯片为好,很经典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仿真的结果
in = signal & (ifen | interfere10m);//这是RX的输入(其中signal是信号,interfere10m是 ...

这种规则的干扰信号的滤除与滤波采样时钟的取值相关,与相位相关。

楼主:
我这个模块是参照AVR的UART串口模块来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多像上面说的那种不停的交变干扰,而更多的是在传输太长跟离后,前端信号的变形 ...

尽量在信号的中点处采样,才能保证采样到正确的信号,所以采样时钟就得快,用4倍速时钟采样到的样本太分散,只有一个点在中点处。用8倍速以上时钟采样,采样的3个点都在中点附近,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在信号的中点处采样,才能保证采样到正确的信号,所以采样时钟就得快,用4倍速时钟采样到的样本太分 ...

对于尽量采用高的倍速来采样,这个我赞同,因为这样可以尽量控制不同步时间,比如8倍的话,可以控制在 1/8 位时间内,而 4位则只能控制在 1/4 位时间。
而对于说要在中点采样才能保证采样的正确,这个我不认同。只能说,在中点采样,你能够兼容的频率误差的范围能更宽一点而已。比如你在 3/8,4/8,6/8采样,你的三点全正确的频率误差范围为 (+-37.5% / 11位)。
如果频率误差能控制的比较好的话,其实在靠后面采样还是比较好的。
比如CAN总线,就推荐在 75% 左右处采样,实现采用中,更多是在85%到90%处采样。

楼主:
“在中点采样能够兼容的频率误差的范围能更宽” 与 “在中点采样保证采样的正确” 实际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当然,如果能够保证频率误差很小的话,尽量靠后的时刻采样更好,比如在75%处采样。如果用16倍速时钟采样的话,在第11、12、13个采样时刻采样3个点。

楼主:
更正接收模块上电后丢失接收到的第1个字节数据的BUG。原因是检查结束位时实际该帧数据结束位的采样还没结束,所以第1个字节会认为是错误帧。后续字节检查结束位时是用的上一个字节的结束位数据,所以后续字节接收不显示帧错误。也就是说结束位检测错位了。
// 帧格式        |---------- frame ----------|
// rxdin -------\___x=x=x=x=x=x=x=x=x=/------x===
//       idle  start   N_bits_data  [P]stop  idle/start
// 起始位总是为低电平,数据位可变长度,校验位[P]可设置无(奇或偶)校验,结束位总是为高电平

// 位采样   |----------- 1 bit -------------|
// rxdin ==x===============================x==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 1
// sample                O O O
module receiver(rst,clk16x,rxen,rxdin,parity,rxdouten,rxdout,dready,dovf,ferr,rxbusy); //UART串口接收模块
        parameter N = 8; //接收N位串行数据,N<14
        input wire rst,clk16x; //复位,16倍波特率时钟
        input wire rxen; //接收使能
        input wire rxdin; //串行数据输入
        input wire rxdouten; //并行数据输出允许
        input wire [1:0]parity; //校验位设置

        output wire [N-1:0]rxdout; //N位并行数据
        output reg dready = false; //数据准备好
        output reg dovf = false; //数据被覆盖
        output reg ferr = false; //帧错误
        output reg rxbusy = false; //忙信号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常量定义
        parameter odd = 2'b01, even = 2'b10, none = 2'b00; //奇校验、偶校验、无校验

        reg [N+2:0]dbuf; //数据缓存,1bit起始位 + Nbits数据位 + 1bit校验位 + 1bit结束位
        reg [3:0]cnt_bit = 4'h0; //接收数据位记数
        reg [3:0]cnt_sam = 4'h0; //每一位数据的采样点记数
        reg [7:9]sample; //第7,8,9个采样点数据

        reg rxdoutenbuf; //输出允许信号(读信号)
        wire read_done; //已读取信号(输出允许信号的上升沿)
        assign read_done = ~rxdoutenbuf & rxdouten; //输出允许信号的上升沿为真
        always @(posedge clk16x) rxdoutenbuf <= rxdouten; //保存上一状态

        reg rxdin_buf; //数据输入缓存
        wire negedge_rxdin; //数据线下降沿信号
        assign negedge_rxdin = rxdin_buf & ~rxdin; //rxdin信号的下降沿为真
        always @(posedge clk16x) rxdin_buf <= rxdin; //保存上一状态

        reg [N-1:0]rxdoutbuf; //输出缓冲器
        assign rxdout = rxdouten == true ? rxdoutbuf : {N{1'bz}}; //输出允许时输出数据,否则释放数据总线

        wire samplevalue; //择多滤波(低通滤波)
        assign samplevalue = (sample[7] & sample[8]) | (sample[7] & sample[9]) | (sample[8] & sample[9]);

        wire reset; //复位信号
        assign reset = (rxen == false) | (rst == true); //禁止接收或系统复位

        initial begin //初始化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初始化

        always @(posedge clk16x or posedge reset) begin
                if(reset) begin //复位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信号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复位
                else if(rxbusy == false) begin //空闲状态
                        if(read_done) begin //数据已读出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数据已读出
                        if(negedge_rxdin) begin //rxdin下降沿开始接收数据
                                cnt_sam <= 4'h0; //采样点标记为7(斜率补偿,检测到下降沿时数据已有效)
                                cnt_bit <= 4'h0; //接收数据位记数器清零
                                rxbusy <= true; //置忙信号
                                end //rxdin下降沿开始接收数据
                        end //空闲状态
                else begin //接收数据
                        if(read_done) begin //数据已读出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dovf <= false; //清除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数据已读出
                        cnt_sam <= cnt_sam + 1'b1; //采样点记数
                        case(cnt_sam) //检测采样点时刻
                                4'h7,4'h8,4'h9: sample[cnt_sam] <= rxdin; //第7,8,9个采样点采样数据
                                4'hA: begin //第10个采样点更新数据
                                        dbuf[cnt_bit] <= samplevalue; //当前位采样
                                        end //第10个采样点更新数据
                                4'hB: begin //第11个采样点处理数据
                                        if(dbuf[0] == hi) rxbusy <= false; //起始位错误,重新检测起始位
                                        cnt_bit <= cnt_bit + 1'b1; //接收位记数
                                        case(cnt_bit)
                                                N + 2'd1: begin //接收到校验位或结束位
                                                        case(parity) //检测校验设置
                                                                even: begin //偶校验
                                                                        if(^dbuf[N+1:1]) begin //偶校验错误
                                                                                ferr <= true; //置帧错误标志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偶校验错误
                                                                        end //偶校验
                                                                odd: begin //奇校验
                                                                        if(~^dbuf[N+1:1]) begin //奇校验错误
                                                                                ferr <= true; //置帧错误标志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奇校验错误
                                                                        end //奇校验
                                                                default: begin //无校验
                                                                        if(dbuf[N+1] == low) begin //结束位错误
                                                                                ferr <= true; //置帧错误标志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end //结束位错误
                                                                        else begin //无帧错误
                                                                                rxdoutbuf <= dbuf[N:1]; //输出数据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标志
                                                                                dready <= true; //置数据准备好信号
                                                                                if(dready == true) dovf <= true; //如果上一次数据未读出,则置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无帧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无校验
                                                        endcase //parity
                                                        end //N + 2'd1
                                                N + 2'd2: begin //接收到结束位
                                                        if(dbuf[N+1] == low) begin //结束位错误
                                                                ferr <= true; //置帧错误标志
                                                                dready <= false; //清除数据准备好信号
                                                                end //结束位错误
                                                        else begin //无帧错误
                                                                rxdoutbuf <= dbuf[N:1]; //输出数据
                                                                ferr <= false; //清除帧错误标志
                                                                dready <= true; //置数据准备好信号
                                                                if(dready == true) dovf <= true; //如果上一次数据未读出,则置数据被覆盖信号
                                                                end //无帧错误
                                                        rxbusy <= false; //清除忙信号
                                                        end //接收到结束位
                                        endcase //cnt_bit
                                        end //第11个采样点处理数据
                        endcase //cnt_sam
                        end //接收数据
                end //always
endmodule

楼主:
再发一个fifo模块,可以用作UART接收处理。

module fifo(rst,rdclk,wrclk,idat,odat,full,empty);
        parameter datbits = 8, addrbits = 4;
        input rst,rdclk,wrclk; //复位,fifo读、写时钟
        input [datbits-1:0]idat; //输入数据
        output reg [datbits-1:0]odat; //输出数据
        output full,empty; //fifo满,空

        parameter low = 1'b0, hi = 1'b1, true = low, false = hi;

        reg [datbits-1:0]mem[0:2**addrbits-1]; //2^addrbits字节RAM块
        reg [addrbits-1:0]rdaddr; //fifo读地址
        reg [addrbits-1:0]wraddr; //fifo写地址

        wire [addrbits-1:0]delt; //有效数据数
        assign delt = wraddr - rdaddr; //有效数据数
        assign empty = delt == {addrbits{1'b0}} ? true : false; //fifo空信号
        assign full = delt == {addrbits{1'b1}} ? true : false; //fifo满信号

        initial begin //初始化
                wraddr = {addrbits{1'b0}}; //写地址清零
                rdaddr = {addrbits{1'b0}}; //读地址清零
                end //初始化

        always @(negedge wr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push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wraddr <= {addrbits{1'b0}}; //写地址清零
                        end
                else begin //进栈
                        mem[wraddr] <= idat; //进栈
                        wraddr <= wraddr + 1'b1; //写地址调整
                        end
                end //push

        always @(negedge rd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pop
                if(rst == low) begin //复位
                        odat <= {datbits{1'b0}}; //输出数据清零
                        rdaddr <= {addrbits{1'b0}}; //读地址清零
                        end
                else begin //出栈
                        odat <= mem[rdaddr]; //输出数据
                        rdaddr <= rdaddr + 1'b1; //读地址调整
                        end
                end //pop

endmodule

网友:
注释很给力,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受教了。

网友:
多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虽然用过很多类型的USART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每一个模块都有详细注释,方便大家阅读。

请问:如果晶振是20M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晶振是20M该如何设置,谢谢!

baudset #(.fsysclk(20_000_000),.baud(11_5200)) bst(rst,sysclk,txclk,rxclk);

网友C:
引用 楼主:
baudset #(.fsysclk(20_000_000),.baud(11_5200)) bst(rst,sysclk,txclk,rxclk);

在50M的条件下 如果要修改波特率为9600,为什么改了好久都还是115200发送的时候可以显示数据,是初学者,可以告诉下你的具体思路吗?谢谢你!
还有parameter divp10x = (10 * fsysclk) / (16 * baud); //10倍分频系数 这其中的16你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不明白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D:
skyxjh 把代码打个包吧,中间几次修改后的最终版以及fifo代码都放进去,大家看着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baudset #(.fsysclk(20_000_000),.baud(11_5200)) bst(rst,sysclk,txclk,rxclk);

您好:
今天修改了你的程序,想修改波特率为9600,
baudset #(.fsysclk(50_000_000),.baud(9600)) baudset(.rst(rst),.sysclk(clk),.txclk(txclk),.rxclk(rxclk));
parameter baud = 9600; //波特率bps
但是编译后,通过电脑串口发送指令为什么还是115200的波特率发送正常,用9600的波特率没反应,或者返回乱码!这个程序看了两天了,还是这样,
请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50M的条件下 如果要修改波特率为9600,为什么改了好久都还是115200发送的时候可以显示数据,是初学者, ...

直接实例化时修改两个参数就可以了,16是用16倍速采样,见接收模块。

楼主:
或者直接在波特率设置模块里修改两个参数,实例化时不带参数。

楼主:
修改后的工程代码打包如下,请不要用于商用,如果用于出版或教程之类,请联系本人。

楼主:
FIFO及测试代码如下,请不要用于商用,如果用于出版或教程之类,请联系本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skyxjh 把代码打个包吧,中间几次修改后的最终版以及fifo代码都放进去,大家看着方便 ...

工程代码已打包,请版主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这个要顶,,好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代码已打包,请版主更新到楼主位。

很感谢你,今天搞了一天都有问题 ,明天把程序烧录到板子上面去,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FIFO及测试代码如下,请不要用于商用,如果用于出版或教程之类,请联系本人。

parameter fsysclk = 50_000_000; //系统时钟频率Hz
parameter baud = 115_200; //波特率bps 为什么这个波特率不修改为9600,不理解,明明是9600的波特率为什么这个地方不修改为9600???
parameter divp10x = (10 * fsysclk) / (16 * baud); //10倍分频系数

baudset #(.fsysclk(50_000_000),.baud(9600)) baudset(.rst(rst),.sysclk(clk),.txclk(txclk),.rxclk(rxclk));//这里设置了波特率9600
您好:
请问为什么上面需要这样处理,感觉好矛盾啊!可以指导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rameter fsysclk = 50_000_000; //系统时钟频率Hz
parameter baud = 115_200; //波特率bps 为什么这个 ...

实例化时直接传递这两个参数到模块里。如果参数设置与模块里面的一致就不用带参数实例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例化时直接传递这两个参数到模块里。如果参数设置与模块里面的一致就不用带参数实例化。 ...

非常感谢,波特率的设置让人非常耳目一新
我想请教下,如果我的输入端是一个8位并行数据,应该怎么处理,需要跟波特率挂钩么,最好能写一段并转串的小程序。
如下图所示,我想在rxd前端加一个模块,输入端口是一个8位并行数据,通过并转串直接给rxd端口,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波特率的设置让人非常耳目一新
我想请教下,如果我的输入端是一个8位并行数据,应该怎么处理, ...

并转串直接用发送模块,将发送模块的TXD连接到接收模块的RXD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转串直接用发送模块,将发送模块的TXD连接到接收模块的RXD就可以。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
      lout = lout1 ? 1'b1 : lout0 ? lout : 1'b0;
        这句话,怎么理解,真不知道如何理解,请指导下!谢谢!

楼主:
给你用if,else描述一下:
lout = lout1 ? 1'b1 : lout0 ? lout : 1'b0;
等价于:
if(lout1==1) lout = 1;
else if(lout0==1) lout = lout;
else lout = 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转串直接用发送模块,将发送模块的TXD连接到接收模块的RXD就可以。

能不能写一个这个串口通讯的测试文件啊?虽然实际用串口调试已经验证过了,但是仍然想看下仿真波形!

网友:
跟着大神的脚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写一个这个串口通讯的测试文件啊?虽然实际用串口调试已经验证过了,但是仍然想看下仿真波形! ...

测试文件自己写吧,不要什么都向人家伸手。
先看Verilog HDL教程,只要你认真看一遍,写个简单的测试文件不难。
建议你看夏宇闻《Verilog_HDL_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网友E:
牛叉的人总是把平凡的东西做得不平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叉的人总是把平凡的东西做得不平凡~~~

过讲了,我也是FPGA初学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过讲了,我也是FPGA初学者。

不是吧,这么谦虚,初学者就可以写出逻辑这么强的代码,过不了一个月就是顶尖高手。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这么谦虚,初学者就可以写出逻辑这么强的代码,过不了一个月就是顶尖高手。厉害! ...

Verilog HDL与C语言是相通的,有C语言的基础,写出这样的代码不难。关键是要善于独立思考,将自己的想法用代码实现出来。

网友:
最近正好要看这个~学习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发一个fifo模块,可以用作UART接收处理。

请问FIFO模块中
reg [addrbits-1:0]rdaddr; //fifo读地址
reg [addrbits-1:0]wraddr; //fifo写地址
不是8个字节么,为什么地址可以达到1111,不是最大的都只有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FIFO模块中
reg [addrbits-1:0]rdaddr; //fifo读地址
reg [addrbits-1:0]wraddr; //fifo写地址

地址位宽是自己设的,是可变的,3位就是8个字节,4位就是16个字节。

网友:
高手,顶一个。

楼主:
再开源一个用状态机写的串口模块,适合高速串口应用,带16字节的发送和接收FIFO。

module uart8n1(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rxd,
        output txd
        );
        parameter true = 1'b0, false = 1'b1;
        wire [7:0] dat;
        wire txen, rdrxd, txfull, txempty, rxfull, rxempty;
        uart8n1_ctrl ctrl(
                .rst(rst),
                .clk(clk),
                .rxempty(rxempty),
                .txfull(txfull),
                .txen(txen),
                .rdrxd(rdrxd)
                );
        uart8n1_rx rx(
                .rst(rst),
                .clk(clk),
                .rxd(rxd),
                .rxen(true),
                .divp(50_000_000/115_200), //fclk/baud
                .rdrxd(rdrxd),
                .dat(dat),
                .rxfull(rxfull),
                .rxempty(rxempty)
                );
        uart8n1_tx tx(
                .rst(rst),
                .clk(clk),
                .dat(dat),
                .txen(txen),
                .divp(50_000_000/115_200),  //fclk/baud
                .txd(txd),
                .txfull(txfull),
                .txempty(txempty)
                );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uart8n1_ctrl(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rxempty,
        input txfull,
        output txen,
        output rdrxd
        );
        parameter true = 1'b0, false = 1'b1;
        reg txe = false, rdd = false;
        assign txen = txe;
        assign rdrxd = rdd;
        reg [1:0]ctrstate = IDLE;
        parameter IDLE = 2'd1, RDRXDAT = 2'd2, TXDAT = 2'd3;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1'b0) begin
                        rdd <= false;
                        txe <= false;
                        end
                else begin
                        case(ctrstate)
                                IDLE: begin
                                        rdd <= false;
                                        txe <= false;
                                        if(rxempty == false) begin
                                                if(txfull == false) begin
                                                        ctrstate <= RDRXDAT;
                                                        end
                                                end
                                        end
                                RDRXDAT: begin
                                        rdd <= true;
                                        ctrstate <= TXDAT;
                                        end
                                TXDAT: begin
                                        txe <= true;
                                        ctrstate <= 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uart8n1_tx(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7:0] dat,
        input txen,
        input [15:0] divp,
        output reg txd,
        output txfull,
        output txempty
        );
        parameter true = 1'b0, false = 1'b1;
        wire [7:0] txdat;
        reg rdfifo = false;
        fifo8x15 txfifo(
                .rst(rst),
                .clk(clk),
                .ien(txen),
                .oen(rdfifo),
                .idat(dat),
                .odat(txdat),
                .full(txfull),
                .empty(txempty)
                );
        reg [15:0] divcnt = 16'b0;
        reg [3:0] txstate = IDLE;
        parameter IDLE = 4'h1, TXSTART = 4'h2, TXBIT0 = 4'h3, TXBIT1 = 4'h4, TXBIT2 = 4'h5, TXBIT3 = 4'h6,
                  TXBIT4 = 4'h7, TXBIT5 = 4'h8, TXBIT6 = 4'h9, TXBIT7 = 4'hA, TXSTOP = 4'hB;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1'b0) begin
                        txd <= 1'b1;
                        rdfifo <= false;
                        divcnt <= 16'b0;
                        tx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txstate)
                                IDLE: begin
                                        txd <= 1'b1;
                                        if(txempty == false) begin
                                                rdfifo <= true;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START;
                                                end
                                        end
                                TXSTART: begin
                                        txd <= 1'b0;
                                        rdfifo <= false;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0;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0: begin
                                        txd <= txdat[0];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1;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1: begin
                                        txd <= txdat[1];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2;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2: begin
                                        txd <= txdat[2];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3;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3: begin
                                        txd <= txdat[3];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4;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4: begin
                                        txd <= txdat[4];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5;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5: begin
                                        txd <= txdat[5];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6;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6: begin
                                        txd <= txdat[6];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BIT7;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BIT7: begin
                                        txd <= txdat[7];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TXSTOP;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TXSTOP: begin
                                        txd <= 1'b1;
                                        rdfifo <= false;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tx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uart8n1_rx(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rxd,
        input rxen,
        input [15:0] divp,
        input rdrxd,
        output [7:0] dat,
        output rxfull,
        output rxempty
        );
        parameter true = 1'b0, false = 1'b1;
        reg [7:0] rxdata;
        wire [7:0] rxdat = rxdata;
        reg dready;
        wire ien = dready;
        wire rxdlpo;
        fifo8x15 rxfifo(
                .rst(rst),
                .clk(clk),
                .ien(ien),
                .oen(rdrxd),
                .idat(rxdat),
                .odat(dat),
                .full(rxfull),
                .empty(rxempty)
                );
        lowpass lp(
                .clk(clk),
                .lin(rxd),
                .lout(rxdlpo)
                );
        reg [15:0] divcnt = 16'b0;
        reg [3:0] rxstate = IDLE;
        parameter IDLE = 4'h1, RXSTART = 4'h2, RXBIT0 = 4'h3, RXBIT1 = 4'h4, RXBIT2 = 4'h5, RXBIT3 = 4'h6,
                  RXBIT4 = 4'h7, RXBIT5 = 4'h8, RXBIT6 = 4'h9, RXBIT7 = 4'hA, RXSTOP = 4'hB;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1'b0) begin
                        dready <= false;
                        divcnt <= 16'b0;
                        rx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rxstate)
                                IDLE: begin
                                        dready <= false;
                                        if(rxen == true && rxdlpo == 1'b0) begin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START;
                                                end
                                        end
                                RXSTART: begin
                                        if(divcnt == divp[15:1]) begin
                                                divcnt <= 16'b0;
                                                if(rxdlpo == 1'b0) rxstate <= RXBIT0;
                                                else rx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0: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0]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1;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1: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1]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2;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2: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2]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3;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3: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3]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4;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4: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4]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5;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5: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5]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6;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6: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6]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BIT7;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BIT7: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rxdata[7] <= rxdlpo;
                                                divcnt <= 16'b0;
                                                rxstate <= RXSTOP;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RXSTOP: begin
                                        if(divcnt == divp) begin
                                                divcnt <= 16'b0;
                                                rxstate <= IDLE;
                                                if(rxdlpo == 1'b1) begin
                                                        dready <= true;
                                                        end
                                                end
                                        else begin
                                                divcnt <= divcnt + 1'b1;
                                                end
                                        end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fifo8x15(
        input rst,
        input clk,
        input ien,
        input oen,
        input [7:0] idat,
        output [7:0] odat,
        output full,
        output empty
        );
        parameter true = 1'b0, false = 1'b1;
        reg [7:0] mem [0:15];
        reg [3:0] wraddr = {4{1'b0}};
        reg [3:0] rdaddr = {4{1'b0}};
        wire [3:0] datnum = wraddr - rdaddr;
        assign empty = datnum == {4{1'b0}} ? true : false;
        assign full  = datnum == {4{1'b1}} ? true : false;
        reg [7:0] odatq;
        assign odat = odatq;
        reg ienbuf = 1'b0, oenbuf = 1'b0;
        wire negedge_ien = ienbuf & ~ien;
        wire negedge_oen = oenbuf & ~oen;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1'b0) begin //reset
                        ienbuf <= 1'b0;
                        oenbuf <= 1'b0;
                        end
                else begin //buffer
                        ienbuf <= ien;
                        oenbuf <= oen;
                        end
                end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 1'b0) begin //reset
                        wraddr <= {4{1'b0}};
                        rdaddr <= {4{1'b0}};
                        end
                else begin
                        if(negedge_ien && full == false) begin //push
                                mem[wraddr] <= idat;
                                wraddr <= wraddr + 1'b1;
                                end
                        if(negedge_oen && empty == false) begin //pop
                                odatq <= mem[rdaddr];
                                rdaddr <= rdaddr + 1'b1;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module lowpass(
        input clk,
        input lin,
        output lout
        );
        reg [3:0] lpbuf;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lpbuf <= {lpbuf[2:0],lin}; end
        wire lin1 = & lpbuf;
        wire lin0 = | lpbuf;
        assign lout = (lin1 == 1'b1) ? 1'b1 : (lin0 == 1'b0) ? 1'b0 : lout;
endmodule

楼主:
用状态机写的代码,逻辑关系很清楚,就没有写注释。

楼主:
为方便大家下载引用,打包工程代码如下,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如用于出版或教程,请联系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好:
        编译之后我烧到开发板里面了,用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 返回的值是乱码,这是怎么回事呀,求解中!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方便大家下载引用,打包工程代码如下,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如用于出版或教程,请联系本人。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没什么问题!我学习的第一个串口例子就是你这个,很经典,不像一些书上写的,冗余废话多,很感谢你分享这么好的代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没什么问题!我学习的第一个串口例子就是你这个,很经典,不像一些书上写的,冗余 ...

不用客气,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大侠好请问: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采集的时候不是在中间位置采集吗?.divp(20_000_000/115_200), //fclk/baud,
不是应该divp(20_000_000/115_200/2);我这样设置后 出现的是发送后 返回值乱码?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好请问:你这个为什么没有采集的时候不是在中间位置采集吗?.divp(20_000_000/115_200), //fclk/baud ...

计时到一半的时刻检测起始位,然后计时器清零,后面就是间隔1位时采样数据,刚好在数据的中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时到一半的时刻检测起始位,然后计时器清零,后面就是间隔1位时采样数据,刚好在数据的中点。 ...

你写的程序好隐蔽呀,if(divcnt == divp[15:1]) begin   等价于if(divcnt == (divp[15:0]>>1'b1)) begin,相当于除了一个2,中间值采样!
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程序比上次的那个要准确 ,上次的那个用串口调试助手自动发送,如果发送过快的话,偶尔会出现错误的代码,这次的这个就很准确,写法很经典,学习的很好的例子!黄金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的程序好隐蔽呀,if(divcnt == divp[15:1]) begin   等价于if(divcnt == (divp[15:0]>>1'b1)) begin ...

第一个模块你是用的修改后的代码吗?不应该有出错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写的程序好隐蔽呀,if(divcnt == divp[15:1]) begin   等价于if(divcnt == (divp[15:0]>>1'b1)) begin ...

这种是很常规的写法。

楼主:
第一个模块运行时钟频率低,节能。后面的模块全速运行,响应速度快,适合高速串口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正接收模块上电后丢失接收到的第1个字节数据的BUG。原因是检查结束位时实际该帧数据结束位的采样还没结束 ...

这样改了之后,仍然要丢失一个完整的字节,后面的数据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之后,仍然要丢失一个完整的字节,后面的数据才是对的!

这个不是字节丢失,只有接收完一个字节,才能转发出去。如果不对字节检验,而是原始波形转发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发送会比接收滞后一个字节时间。

网友C:
我没有用你的发送模块,想看下接收模块的并口数据
发现在高阻态之后,有个0的数据接收,能解释下?
这算不算错误,如果是怎么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用你的发送模块,想看下接收模块的并口数据
发现在高阻态之后,有个0的数据接收,能解释下?
这算不 ...

是你仿真输入波形产生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你仿真输入波形产生的问题吧。

解决了,不是波形的问题,是我自己代码写的有问题,少了一个判断条件!
我想请教下,假如在传输数据中复位,比如一个8位的数据中间复位(没传完),是不是会出现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不是波形的问题,是我自己代码写的有问题,少了一个判断条件!
我想请教下,假如在传输数据中 ...

接收端会接收到一个错误的字节。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端会接收到一个错误的字节。

请问为什么都是8位的数据连接会出现这种问题,连接FIFO模块的时候!
第二张图假如我把顶层文件rxdout(rxdout)  txdin(rxdout)2个端口从txdin改为rxdout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都是8位的数据连接会出现这种问题,连接FIFO模块的时候!
第二张图假如我把顶层文件rxdout(rxd ...

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都是8位的数据连接会出现这种问题,连接FIFO模块的时候!
第二张图假如我把顶层文件rxdout(rxd ...

是说显示7‘NC吗?是你的参数位宽设置成1位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说显示7‘NC吗?是你的参数位宽设置成1位了吧。

肯定设置的是8位啊,你看RTL图都显示了位宽的!

假如我把顶层文件rxdout(rxdout)  txdin(rxdout)2个端口从txdin改为rxdout也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教下!
这是不是也反映了rxdout其实也没占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设置的是8位啊,你看RTL图都显示了位宽的!

收发模块里设置的是8位,你顶层模块里没有设置成8位就会这样。

网友:
注释真全

网友(2013-07-11):
很好!讨论和分析都很好!

网友F:
  baudset #(.fsysclk(50_000_000),.baud(115_200)) baudset(.rst(rst),.sysclk(clk),.txclk(txclk),.rxclk(rxclk));

这个例化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baudset #(.fsysclk(50_000_000),.baud(115_200)) baudset(.rst(rst),.sysclk(clk),.txclk(txclk),.rxclk ...

#(.fsysclk(50_000_000),.baud(115_200))是设置模块内用到的参数,系统时钟和波特率。

网友F:
我尝试修改过奇偶校验设置,发现只有才无奇偶校验时接收是正确的,在其他情况下出现数接收错误,不知道怎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尝试修改过奇偶校验设置,发现只有才无奇偶校验时接收是正确的,在其他情况下出现数接收错误,不知道怎么 ...

你是怎么设置的?怎么测试的?

网友:
有收获,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种采样方式,如果信号的边沿很平缓的话,岂不是采样到全0的概率很大。 ...

你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你一下:
      别人做好的一个工程,我自己在重新建立一个和别人一模一样的工程(是VHDL的工程,这个是以原理图的形式做的),但是两个工程编译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我用比较软件看了一下生成的.POF文件,发现两个文件的.POF文件不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并且我的编译出来的警告都是一模一样的,请问是不是VHDL的建立工程有很多设置的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请教你一下:
      别人做好的一个工程,我自己在重新建立一个和 ...

同一个工程,设置不一样,编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很正常。甚至同样的设置两次编译的结果都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资料要收藏

网友(2013-08-15):
太给力了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拜读一下

楼主(2013-09-20):
好久没关注了,都加精华了,谢谢版主。

网友:
LZ很认真,顶

网友:
这个注释真的很给力

网友:
留下足迹,日后瞻仰学习。

网友:
mark下这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

网友G(2013-12-21):
引用 楼主:
FIFO及测试代码如下,请不要用于商用,如果用于出版或教程之类,请联系本人。

问一下,你发的第二套uart中的fifo是怎么插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你发的第二套uart中的fifo是怎么插进去的?
        fifo8x15 txfifo(
                .rst(rst),
                .clk(clk),
                .ien(txen),
                .oen(rdfifo),
                .idat(dat),
                .odat(txdat),
                .full(txfull),
                .empty(txempty)
                );

        fifo8x15 rxfifo(
                .rst(rst),
                .clk(clk),
                .ien(ien),
                .oen(rdrxd),
                .idat(rxdat),
                .odat(dat),
                .full(rxfull),
                .empty(rxempty)
                );

这两个FIFO实例化就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FIFO实例化就是。

这个是第三套uart的模块,第二套uart的fifo中,有iclk,oclk。

楼主:
一样的用啊。

网友:
认认真真拜读完这组帖子,受益匪浅啊。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网友H:
你好,学习你的帖子,受益很多,现在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我用xlinx ISE,但是对于bandset.v综合始终不能通过;
主要在两个地方:
(1)function [N-1:0] fixv2; //位宽调整
        input [31:0]value;
        fixv2 = value;
endfunction
(2)function [5:0]wordsize; //计算位宽
        input [31:0]value;
        wordsize = 6'd1;
                  while((32'b1 << (wordsize - 6'd1)) < value) wordsize = wordsize + 6'd1;
end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学习你的帖子,受益很多,现在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请教,请不吝赐教,谢谢!
我用xlinx ISE,但是对于ba ...

有什么提示?

网友H:
对于(1),ISE报错:ERROR:HDLCompilers:26 - "baudset.v" line 29 expecting 'endfunction', found 'while'
                              ERROR:HDLCompilers:26 - "baudset.v" line 29 expecting 'endmodule', found '('
然后,我把wordsize = hi;给屏蔽,报错取消,但是(2)出错了:
ERROR:HDLCompilers:181 - "baudset.v" line 38 Illegal reference to parameter 'N' in parameter expression
ERROR:HDLCompilers:181 - "baudset.v" line 38 Illegal reference to parameter 'N' in parameter expres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于(1),ISE报错:ERROR:HDLCompilers:26 - "baudset.v" line 29 expecting 'endfunction', found 'whil ...

应该是少了一个“)”,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while((32'b1 << (wordsize - 6'd1)) < value) wordsize = wordsize + 6'd1;
你好!这句中的确没有少")",就是while() 语句;
请问,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我用QUARTUSII综合都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不是ISE的问题。

网友:
UART是简单的东西。opencore上有很多开源代码

网友I:
谢谢楼主细心的注解,作为初学者很是受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细心的注解,作为初学者很是受用。赞一个

甭客气,写代码注释很重要,这样日后维护代码就方便了。

网友:
支持,支持这种实用的适合初学者的!

网友:
也来献丑传一个自认为比较方便的带波特率设置的发送程序,思维比较新颖

大概原理就是利用移位,这里是重点   parameter BAUD_INC = ((BAUD<<(BAUD_WIDTH-4))+(CLK>>5))/(CLK>>4),//定义波特率增长进位处理

大概推导过程为 比如我们使用2M的时钟,要产生115200的波特率那么有  2_000_000/115200≈1024/59   这个59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样凑出来的  然后就可以得到
INC=Baud<<Width/Clk

//`default_nettype none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USART_TXD
(
   parameter BAUD = 115200,      //定义波特率
   parameter TXD_BIT=10,         //数据宽度 1起始位 8数据位 1停止位
   parameter CLK = 100_000_000, // 定义时钟100MHz
   parameter BAUD_WIDTH = 16,    //定义宽度,保持16位就可以了
   parameter BAUD_INC = ((BAUD<<(BAUD_WIDTH-4))+(CLK>>5))/(CLK>>4),//定义波特率增长进位处理

   parameter STA_IDLE=1'b0,
   parameter STA_TXD=1'b1
)
(
   input i_usart_clk,   //输入时钟 100m
   input[7:0]i_txd_data,//输入数据
   input i_txd_req,     //请求开始

   output o_txd_data,   //txd数据输出
   output o_txd_ack     //请求应答
)/*synthesis, probe_port,keep */;

reg[3:0]r_txd_cnt;   //发送位数计数器
reg r_state=STA_IDLE;//状态机
reg[TXD_BIT-1:0]r_in_data;//1起始位 8数据位 1停止位,共10位
reg r_txd_ack;
reg r_txd_data;
reg r_data_latch;

//波特率处理
reg [BAUD_WIDTH:0] r_baud=0;             //波特率产生寄存器
wire w_baud_tick=r_baud[BAUD_WIDTH];    //波特率时间到达标志
//波特率基准产生
always @(posedge i_usart_clk)
begin
   if(r_state)r_baud <= r_baud[BAUD_WIDTH-1:0]+BAUD_INC[BAUD_WIDTH:0];
   else r_baud[BAUD_WIDTH]<=1;//txd_req一产生就发送起始位,不需要等待w_baud_tick
end

//输入数据锁存
always@(posedge i_usart_clk)
begin
   if((r_state==STA_IDLE)&&(i_txd_req))
   begin
      r_in_data<={1'b1,i_txd_data,1'b0};
      r_data_latch<=1;
   end
   else
      r_data_latch<=0;
end

//状态转换
always@(posedge i_usart_clk)
begin
   case(r_state)
      STA_IDLE:if((r_state==STA_IDLE)&&(i_txd_req))r_state<=STA_TXD;//状态转换
      STA_TXD:if(w_baud_tick&&(r_txd_cnt>=TXD_BIT))r_state<=STA_IDLE;
      default:r_state<=STA_IDLE;
   endcase
end

//输出处理
always@(posedge i_usart_clk)
begin
   if(r_state==STA_TXD)
   begin
      r_txd_ack<=1'b1;
      if(w_baud_tick)
      begin
         r_txd_cnt<=r_txd_cnt+1'b1;
         r_txd_data<=r_in_data[r_txd_cnt];
      end
   end
   else
   begin
      r_txd_data<=1'b1;
      r_txd_cnt<=4'd0;
      r_txd_ack<=1'b0;
   end
end

assign o_txd_data=r_txd_data;
assign o_txd_ack=r_txd_ack|i_txd_req|r_data_latch;

endmodule

网友:
可以看得出来 楼主的经验非常丰富。乐于见到这样的讨论,作为初学者,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楼主和网友的讨论让我明白了细节处理需要注意的地方,而不是代码本身,感谢诸位的辛苦付出,谢谢。

楼主:
感谢大家对本贴的肯定,也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相当给力啊。我自己写了个带FIFO的UART,刚看了下,要137个LE啊。

网友(2018-06-10):
mark 开源Verilog HDL原创UART模块

网友:
mARK 下  好  撸主好样的!!

网友J:
module lowpass(
        input clk,
        input lin,
        output lout
        );
        reg [3:0] lpbuf;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lpbuf <= {lpbuf[2:0],lin}; end
        wire lin1 = & lpbuf;
        wire lin0 = | lpbuf;
        assign lout = (lin1 == 1'b1) ? 1'b1 : (lin0 == 1'b0) ? 1'b0 : lout;
endmodule

楼主的低通模块中如下两段有点不太明白:
wire lin1 = & lpbuf;
wire lin0 = | lpbuf;

lin1 和 lin0 默认都是 1位宽度的,
如果和 lpbuf 分别进行 “与” “或” 操作的话,
实际是与 lpbuf[0] 进行 “与” “或” 操作,
还是与 lpbuf整体 进行 “与” “或” 操作。

楼主:
lpbuf为全1时lin1为1, lpbuf为全0时lin0为0

网友(2018-07-10):
同步采样,直接中点采样一个就可以。普通应用不用这么繁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module lowpass(
        input clk,
        input lin,

转:verilog hdl中a=^b(b=1001),那么a等于什么??  b总共四位 ^b 是按位异或的意思,1,2位异或在与第三位异或在与第四位异或,相同为零不同唯一,最后结果应该是0

网友(2018-08-23):
注释很给力啊,谢谢

网友:
受教了,要仔细拜读

网友:
https://blog.csdn.net/qq_31811537/article/details/79301639

Verilog重载模块参数,被引用模块名 # (参数1,参数2,…)例化模块名(端口列表);

defparam在某些综合器中无效. 应尽量采用重载模块参数的方法.如: Mem  mem_inst # (32,1024) (clr,rstN,wrN,rdN,din, dout) ;

平时不怎么注意语法,# (32,1024) ,这个是什么东东,没看懂,google学习之;

//-----------------------以下部分为网上摘来的--------------//

有机会看下defparam的语法了:如下:

当一个模块引用另外一个模块时,高层模块可以改变低层模块用parameter定义的参数值,改变低层模块的参数值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1)defparam 重定义参数

  语法:defparam path_name = value ;

  低层模块的参数可以通过层次路径名重新定义,如下例:

module top ( .....)
input....;
output....;
defparam U1 . Para1 = 10 ;
M1 U1 (..........);
endmodule
module M1(....);
parameter para1 = 5 ;
input...;
output...;
......
endmodule

  在上例中,模块M1参数 para1 的缺省值为5,而模块top实例了M1后将参数的值改为10。

  2) 实例化时传递参数

  在这种方法中,实例化时把参数传递进去,如下例所示:

module top ( .....)
input....;
output....;
M1 #( 10 ) U1 (..........);
endmodule

  在该例中,用#( 10 )修改了上例中的参数para1,当有多个参数时,用逗号隔开,如#( 10 , 5 ,3 )传递了3个参数值。

  模块参数的方法使得模块的重用性更强,当需要在同一个设计中多次实例化同样的模块,只是参数值不同时,就可以采用模块参数的方式,而不必只因为参数不同产生了多个文件。

网友(2018-11-04):
如果抗干扰好的话 不错!!!!!!1

网友:
正在学习FPGA,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转:verilog hdl中a=^b(b=1001),那么a等于什么??  b总共四位 ^b 是按位异或的意思,1,2位异或在与第三 ...

懂了,谢谢。

网友:
不错  verilog  串口模块   要是稳定就太好了

网友(2019-01-10):
正好有个工程需要用到,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收下学习了!

网友L(2019-09-11):
引用 楼主:
直接实例化时修改两个参数就可以了,16是用16倍速采样,见接收模块。

请教楼主,我刚试了你的例子,115200,57600都没有问题,,但是9600和4800不行,几乎全是乱码,我设置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教楼主,我刚试了你的例子,115200,57600都没有问题,,但是9600和4800不行,几乎全是乱码,我设置的不 ...

问题已经找到,乱码多是我的max3232造成的,换了sp3232就好了。。
但是9600bps时不稳定,有丢失数据现象,115200和4800没有问题

下面接收中,有个地方我发现不对,对吗?

网友:
正在看这个,向高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