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RTC当普通定时器使用 附程序(GCC)

楼主(2013-06-06):
先上代码: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F_CPU 16000000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char  data=0x01;
SIGNAL(RTC_vect)
{
        PORTA^=(1<<PA2);  //取反PA1
        RTCISR&=~(1<<IF);  //清除RTC溢出   //不能使用写1清除 PDF 中有问题
        RTCTOPH=0X00;
        RTCTOPM=0X00;
        RTCTOPL=0X80;        //RTCOP=0X0002080  AT128HZ  1S

}
int main(void)
{
    CLKPR=0X80;
    CLKPR=0X80;
        DDRA=0XFF;
        PORTA=0X00;
        PORTA|=(1<<PA7);
        PMCR |= (1 << RC1KEN);   //EN  RC1K
        _delay_ms(5);             //等待内部RC1K稳定
        RTCTOPH=0X00;
        RTCTOPM=0X00;
        RTCTOPL=0X80;        //RTCOP=0X0002080  AT128HZ  1S
        RTCISR&=~(1<<IF);  //清除RTC溢出   //不能使用写1清除 PDF 中有问题
        RTCISR|=(1<<IEN);  //使能RTC中断
        SREG|=0X80;   //开总中断
        while(!(RTCSR & 0x80));   //判断是不是写入有效
        RTCSR|=(1 << CWEN)|(1 << LOAD)|(1 << EN);//|(1 << POWOFF);   //
    while(1)
        {
                        PORTA^=(1<<PA3);  //取反PA1
                        _delay_ms(100);
        }

}

可怜的LGT只有2路定时器还兼顾捕获和PWM输出,这样在某些场合下定时器不够用,
就必须现在这个案子,打起了RTC的注意。

和大家讨论下RTC当普通定时器用的可靠性能。

网友:
RTC还没研究到。
LGT好冷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