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使用求教

楼主(2013-06-06):
各位达人,第一次用MOS管做开关,接成如下电路。我的想法是VO_CTRL端输出0时,VOUT输出12V,VO_CTRL悬空时,VOUT输出截止。MOS管用的是IRLML9301TRPbF,从手册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可是拿不准。不知这样接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但你要在不想导通的时候确保悬空。

网友B:
要考虑一下IO口的电平,不匹配的话再加一个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一下IO口的电平,不匹配的话再加一个NMOS

哦,IO口其实我用了个光耦做隔离,VO_CTRL其实是在光耦上。我主要是担心MOS管的控制逻辑不对。如果MOS管的控制逻辑没问题就好。第一次用MOS,不熟,所以有点担心。

网友C:
最好是再加一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再加一个三极管驱动

这应该就不用了吧。MOS管是压控器件,栅极电流都是uA级以下的,我已经用光耦做隔离了,主要满足电压的需要。就不用三极管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但你要在不想导通的时候确保悬空。

嗯,这应该可以保证。因为VO_CTRL接在了光耦上,光耦截止时,这个脚就相当于悬空。光耦导通时,这个脚才被拉到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应该可以保证。因为VO_CTRL接在了光耦上,光耦截止时,这个脚就相当于悬空。光耦导通时,这个脚才 ...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楼主干脆发个全图好了.

网友:
如果速度很慢的开关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IO口其实我用了个光耦做隔离,VO_CTRL其实是在光耦上。我主要是担心MOS管的控制逻辑不对。如果MOS管 ...

如果VO_CTRL接在光耦内部三极管的C极,就没有问题。

网友:
加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用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光耦也成,成本贵点。

网友(2013-07-11):
光耦和三极管都是可行的,现在你用的是光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R206 10K 电阻并没有任何帮助,反之却减低开关速度及增大开关耗损, 可以不用。上拉之 100K 电阻值亦太大, 用 10K 便可。

网友(2014-10-26):
正是要找的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