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转速控制

楼主(2013-06-06):
RT,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直流无刷电机是永磁电机的一种,其转速与极对数和定子磁场频率有关,
     而我们的一般控制器系统里,做的PWM控制,调节的是电压,试问,调节电压也能调速?
     有这样一种理解,定子磁场旋转,带动永磁体旋转,那么定子线圈有反电势产生,说明定子磁场速度和转子永磁体的旋转速度有速度差啊,那为什么又叫同步电机了。
     我理解的调速为,定子通电压,对永磁体产生扭矩力,使转子加速旋转,直到接近同步,不可能超过,因为超过了就是发电了。
     请大侠指出我的理解错在哪 我知道错了。

网友A:
不管是否发电,电压什么的问题

在同步电机正常运行时  转子和定子的速度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步的,所以叫同步电机,这个主要是相对异步电机,也就是感应电机说的。

网友B:
电压越高,流过线圈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力越大,与磁铁的吸力和斥力越大,所以转动的速度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否发电,电压什么的问题

在同步电机正常运行时  转子和定子的速度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步的,所以叫同 ...

转子和定子速度一样,定子线圈那不是没有感应电势了?如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越高,流过线圈的电流越大,产生的磁力越大,与磁铁的吸力和斥力越大,所以转动的速度越快 ...

有电磁力的作用,转子会加速到与定子磁场同步速而不会超过定子磁场速度,超过就是发电了,违背能量守恒,问题又来了,既然加速到与定子磁场同步速相等,那定子线圈不切割磁力线了岂不是没有感应电势了。

楼主:
求大神指点迷津,我错在哪

网友:
我晕,定子线圈是不动的,转子磁铁是动的,你说定子会不会有感应电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和定子速度一样,定子线圈那不是没有感应电势了?如何理解

转子转速与定子磁场转速相同,定子本身是不动的。

楼主:
在理想空载的情况下,是定子线圈电流为零的时候,电机就恒速了是吧,那不理想的情况下,克服磨蹭力消耗一点转矩电流,其余那部分电枢电压都被反电势抵消了是吧。   整理为:定子同步旋转磁场带动永磁体转子旋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到电枢电压等于反电势加消耗那部分力矩电流的电压

楼主:
自己顶,求大神犀利的一笔点评

网友:
我说的是内置控制器的直流无刷电机,,你非得把这个扯到同步电机,原理不一样的,同步电机之所以同步,是因为线圈产生的磁场频率是供电的交流电源频率确定的,而直流无刷电机的线圈的频率是由霍尔开关感应转子位置而产生的,就是说转子越快,频率也越快

楼主:
哦,明白了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还是通过控制换相频率达到控制转速的目的。PWM升降电压只是为了让力矩失去新的平衡加减速,加减速到跟新的换相频率相等,那意思就是变速时根据霍尔传感器的位置调整导通角,达到调速目的

楼主:
转速是通过哪个闭环控制的,位置环还是电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