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路分析

楼主(2013-06-06):
RT,自举升压部分电路,球大神分析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我没看懂,正常的电路三个上管需要三个独立的自举电路

楼主:
先扔块砖头,求大神指点,图片的电路是四轴论坛的一位大哥设计的。
      分析了老久,好多地方没明白:
       自举升压使上臂可靠导通,原理粗略分析如下:
       当Q6导通时,由于BLDC_C连电枢绕组,BLDC_C电势趋于0. 11V对C1充电也对V3充电,,C1,C3正端电位接近11V,
       当Q6关闭时,由于BLDC_C有感应电势,因此Q3,Q6中间点电位不位0,设为V.而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而,C3电势会升高到11+V,继续对C3充电

       问题是第一次如何升上去,不升上去电机不转没有感应电动势,也就谈不上BLDC_C升高V了,这样上臂岂不是永远无法开始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我没看懂,正常的电路三个上管需要三个独立的自举电路 ...

不是我设计的,据说能跑,玄的很啊,他一个自举电路管3个上管,电荷够用也不知道咋算的

楼主:
RT,等待终结贴

网友:
应该可以。
当Q6导通时,由于BLDC_C连电枢绕组,BLDC_C电势趋于0. 11V对C1充电也对V3充电,,C1,C3正端电位接近11V。
当Q3导通时,由于BLDC_C连电源电压,BLDC_C电势趋于11v, 而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而,C3电势会升高到11+V,继续对C3充电.
所以第一次先将Q6导通,先自给电容充电。

网友:
Vcc=11V,自举升压使C3正端电位接近11V,--------------都升压了必然大于VCC,在此C3正端电位略低于
2(Vcc-Vd)=20.6V 。

网友:
和普通半桥自举一样的原理,仅由Q3/Q6这一相半桥给C1/C3充电,C3同时给供Q1/Q2/Q3三个上管。
一般自举升压用的电容是0.1u到1u,这个C3用到47u,供3个管也绰绰有余了。
唯一要注意的是开通时序,启动时必须先开Q6才能完成自举。

楼主:
举起来就好

楼主:
那BLDC_C上有电势的前提是上臂导通啊 不导通转不了也就没有电势,那就举不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BLDC_C上有电势的前提是上臂导通啊 不导通转不了也就没有电势,那就举不起来吧 ...

Q6先通,保证给C1充上电,这时C3已经有VCC,然后Q6关断,Q3开通,开通后S极电位开始提高,C1就开始向C3充电,上管的栅极驱动电位被抬升,完成自举过程。
理论上讲C1容量应该比C3大才合理,两个电容交换应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先通,保证给C1充上电,这时C3已经有VCC,然后Q6关断,Q3开通,开通后S极电位开始提高,C1就开始向C3充 ...

如果没有自举,是不是就第一次举得起来,以后电机有反电势之后就举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自举,是不是就第一次举得起来,以后电机有反电势之后就举不起来了 ...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没有自举电路,是不是就第一次上管能通,以后电机有反电势之后上管就通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自举电路,是不是就第一次上管能通,以后电机有反电势之后上管就通不了了 ...

第一次就不能完全导通,因为半开通状态S极电位就会迅速升高,从而一直维持半开通,如果线圈内阻小的话,基本上第一次就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就不能完全导通,因为半开通状态S极电位就会迅速升高,从而一直维持半开通,如果线圈内阻小的话, ...

谢谢gzhuli,还是问一下,如果只是半开通状态(我的分析是只能下臂通假设Q6通),上管无法导通,那上管S极电位 应该很小的吧(接近过流采样电阻端电压),
电流很大怎么理解,会炸哪个管,我迷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gzhuli,还是问一下,如果只是半开通状态(我的分析是只能下臂通假设Q6通),上管无法导通,那上管S极 ...

Q6通只管C相,此时Q3是不可能通的,那么Q1/Q2通的话,A/B相的电压会马上拉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但电压可以突变),如果C3上的电压只有VCC,那么S极电压升高就相当于Vgs在下降,Vgs降到接近Vgs(th)时,上管就维持于半开通状态。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大致估算,一个周期上面三管子总共开三次,消耗3*0.5*Q*U,充电一个周期就充一次。假设正常工作时电压已经充到正常。则C3上的电压会在一个周期变化由U1降到U2,则0.5*C3*(U1-U2)^2=3*0.5*Q*U。对于充电要保证能将C3由U2充到U1,所以0.5*C1*(U*-U1)^2=0.5*C3*(U1-U2)^2。
U*为最高电压,U1-U2是Vg的范围,U可以认为是U1和U2的平均值-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Q6通只管C相,此时Q3是不可能通的,那么Q1/Q2通的话,A/B相的电压会马上拉高(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但电压 ...

明白了,如果没有自举,Q6通,Q1或Q2是可通的,假设Q1通,接着S点电位升高,可以理解为三个上管的S极点位都升高吧,(升高到VCC,这部分压降在采样电阻还是绕组上?),此时Q1已经导通是没问题了,关键是Q2,Q3以后没法导通了,是这个意思吧,所以需要自举,使C3电压一定要大于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大致估算,一个周期上面三管子总共开三次,消耗3*0.5*Q*U,充电一个周期就充一次。假设正常工作 ...

cool,学习了,上学时只知道E=1/2CU^2,换了个写法还转了个弯,谢谢分析,你和gzhuli都很有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如果没有自举,Q6通,Q1或Q2是可通的,假设Q1通,接着S点电位升高,可以理解为三个上管的S极点位 ...

Q1刚开始半导通S极电压马上就会上升,所以Q1也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D:
必须先开Q6才能完成自举吗?没明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先开Q6才能完成自举吗?没明白呢

意思是Q1本来已经导通了,但是因为S电位升高又截止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先开Q6才能完成自举吗?没明白呢

自举电容接在Q6的柵极的,只有Q6导通才能对电容充电

网友(2014-05-29):
标记,半桥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2015-05-28):
做硬件的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