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的2.4G遥控器有没有遇到干扰,有没有跳频机制?

楼主(2013-06-06):
如题,大家做的2.4G遥控器有没有遇到干扰,有没有跳频机制?

网友A:
飞梦cc2500方案,四个点跳频。
frsky和futaba是几十个点跳频。叫fhss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方案做的遥控器,了解下

我现在在做2.4G双向语音系统,采用的是自适应跳频机制,准备项目完成后开始搞航模遥控器的。在论坛上看了下圆点博士还有其他兄弟的遥控器代码,好像都没有抗干扰的措施,所以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梦cc2500方案,四个点跳频。
frsky和futaba是几十个点跳频。叫fhss什么的

我做的是每秒1000跳,在165个点跳。上行、下行都是256Kbps。

网友C:
最近在做遥控器,看了一些跳频的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楼主有资料共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做遥控器,看了一些跳频的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楼主有资料共享么? ...

我基本都是参考蓝牙基带层搞的,有些简化。下面链接有些可以看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8%B7%B3%E9%A2%9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基本都是参考蓝牙基带层搞的,有些简化。下面链接有些可以看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 ...

这些种跳频是不是要求双向通信啊?我看了一下写的意思都是。
航模没法双向通信,因为接收机天线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种跳频是不是要求双向通信啊?我看了一下写的意思都是。
航模没法双向通信,因为接收机天线不行啊。 ...

跳频不一定要双向

网友D:
不跳频飞了好久,没被干扰,飞机也不值钱,懒得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跳频飞了好久,没被干扰,飞机也不值钱,懒得开发了

单独飞不要紧,多了以后可能会有干扰。对高成本的飞行器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飞不要紧,多了以后可能会有干扰。对高成本的飞行器还是要考虑的。 ...

我做的433遥控,不加PA  600米,可惜0。5W的模块燒了,有兴趣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E:
每秒1000跳,那就是1ms一跳哦,那RF的速率是不是要求很高的,起码要1mbps吧,那距离相对就会近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秒1000跳,那就是1ms一跳哦,那RF的速率是不是要求很高的,起码要1mbps吧,那距离相对就会近一些了 ...

24l01就可以啊,距离不会受影响的

网友(2013-07-07):
引用 楼主:
24l01就可以啊,距离不会受影响的

恩,24L01用2Mbps应该到够,不过国内航模上面好象用A7105和CC2500的比较多些,估计价格是一个问题吧,还有距离,不管资料还是实际中用250kbps的速率始终都比1mbps或者2mbps的距离要好很多的,16个点跳

网友:
楼主您好,我这边是专业做RF2.4G的方案的,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Q31679382 2

网友F(2015-08-28):
我现在在做接收机,用的cc2500,基本的收发没有问题,但是对遥控器接收机的对频没太有思路,不知道futaba怎么做的?

网友(2018-11-17):
您这个区别于您推荐的那个帖子 貌似区别蛮大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每秒1000跳,在165个点跳。上行、下行都是256Kbps。

请问一下,就是你1S 1000跳,你主从机时间怎么同步的,还有就是24L01你切换好信道后还要等待一会才能收发数据的,这个你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在做接收机,用的cc2500,基本的收发没有问题,但是对遥控器接收机的对频没太有思路,不知道futaba怎 ...

有一些产品是刚开机的时候不跳,这样不管是对频还是初始捕获都好做了
对频则是不考虑串扰,扫描到信号强度超过阈值并且数据有效,就把这个信号的id就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