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6-06):
电源晶振等都正常的情况下,单片机上电偶尔不工作,需要重新关电,再上电才行。带电状态下按复位键都没作用!
请高手指点可能是什么原因!
51单片机,最大允许24M晶振,实际使用24M晶振。

网友:
据说得查电源!

网友:
为赚积分,再顶一下,不会是复位键短路了吧

楼主:
是偶尔会不工作,分析应该是上电时序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偶尔会不工作,分析应该是上电时序上的问题!

可是按复位键都没用,这就不对劲了,是什么复位电路?

网友:
按键都没办法复位多半是复位电路问题,看看手册复位电平要求时间然后看看自己用的电容电阻是不是合适。

网友:
看复位,晶振,还有几个管脚!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电源是高精度的一种稳压源,开关型的,输出端我的电容太大,电源上电瞬间充电时间过长,芯片自保护,正好和复位的时间错开了,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大家遇到这个情况要注意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用的电源是高精度的一种稳压源,开关型的,输出端我的电容太大,电源上电瞬间 ...

说明你的复位电路有不合适的地方,良好的复位电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复位电路、晶振的电容有没有选对、晶振的外壳接地比较好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和你的一摸一样, 我当时是上电时间太长(从0V 到 3.0v 需要15秒),  也是按复位键不管用, 我认为是 电源在上升过程中, 超过POR的允许范围, 造成复位电路锁死, 我不认为是保护. 因为我用的是MSP430, 若是锁死, 程序应该不会运行才对, 我的现象是程序乱跑.

PS: 不要质疑我的电路的上电时间怎么是15S, 因为有超级电容, 且输入电流被限制的很小.  后来, 加了复位芯片.

网友:
复位要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