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翰单片机的汇编教程。

楼主(2013-06-06):
如题,有的兄弟共享下,有个项目需要用到松翰单片机,不支持C。
另外说,送翰单片机 价格真给力。3毛一片的 也有,擦!!

楼主:
o 点击 0回复??

网友:
写汇编很痛苦的。你可以用C写,编译,再看反汇编。比较简单些。

网友:
几毛钱?还能赚到钱吗?还有那字怎么念?松汗?

网友:
现在很多OTP的确是几毛钱,利润很低的,一个程序就赚1到2毛钱。

楼主:
关键是汇编现在都看不懂了。
所以想找个资料看看。低端的芯片,资源都很紧张。一个项目不得不用汇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汇编现在都看不懂了。
所以想找个资料看看。低端的芯片,资源都很紧张。一个项目不得不用汇编。 ...

  用的是松翰的那款芯片啊?可以考虑采用海尔MCU,我们可以提供你相应应用的例程(C或ASM的代码)。
我们有好多客户之前采用松翰的,现在已经转到海尔MCU进行量产了。

网友:
松翰哪颗三毛钱? 比个三极管都便宜了啊

网友:
如果程序不是很复杂,汇编写起来还可以的,我认识好几个一直用汇编写程序的人呢,习惯就好了。

网友B:
我也用过一段时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网友:
是哪款型号,这个价格很给力。

网友:
OTP的片子:一将成名万古枯

楼主(2013-07-30):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一段时间,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怎么联系你

网友:
我也在用这款,联系我:25006588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你

QQ:2195999403

网友:
可以用C写的

网友(2014-01-04):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松翰的那款芯片啊?可以考虑采用海尔MCU,我们可以提供你相应应用的例程(C或ASM的代码)。
我们 ...

海尔的价,一直都是个迷,想爱它,但不知要多少米才可以,想爱不敢爱呀

网友:
果断选了STM8S003

网友:
这个还要什么教程  数据手册 指令集  官网 汇编例子  就可以开始写了。

网友:
用汇编一般都是很简单的程序,照着说明手册上的例程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