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64位 win7下使用lgt isp成功的么?

楼主(2013-06-06):
我试了很多次  读不到程序 也不能擦

官网上的程序 这两个都不行
LGTMix_ISP新版ISP烧写工具(V1.4) – 推荐使用! – [更新日期:2013/05/31]
LGT8F0XA系列ISP烧写工具(V2.0.0.5) – [更新日期:2013/04/22]

硬件连接我以前用xp的电脑是可以用的  都没有改动  有人有成功经验么?

网友A:
关掉驱动强制签名验证,或者在安全模式下装好驱动,普通模式下就能用了。我的就能用。

网友:
推荐使用的那个软件要接hub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驱动强制签名验证,或者在安全模式下装好驱动,普通模式下就能用了。我的就能用。 ...

我驱动安上了 显示正常  但是烧写的时候不能进入isp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