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于VHDL的FPGA与NIOS II实例精》SDRAM的操作 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3-06-06):
今天看了《基于VHDL的FPGA与NIOS II实例精炼》SDRAM的操作 代码,
其中状态机中 对于poweronwait  这个状态的描述是这样的:
            case sdramstate is
                when poweronwait =>
                        if waitcnt > 8 then
                                waitcnt <= (others => '0');
                                sdramstate <= precharge_all_bank;
                        else
                                waitcnt <= waitcnt + "0000000001";
                                sdramstate <= poweronwait;
                        end if;
                   ......
            end case;

看了工程中PLL 设置的clk 是25MHz , 这样waitcnt >8   是不是只等待了  8*1/25MHZ  即是320ns, 但是SDRAM  上电等待的时间不是200us 吗?

请问这里waitcnt > 8  怎么理解

另外为什么 主时钟 是25MHZ 呢, 再高一点100MHZ  或者是133MHZ  有没有问题呢?

网上来来回回 差不多就三个版本,特权前辈的,基于VHDL的FPGA与NIOS II实例精炼 黑金社区的, altera 官方的

特权前辈的 状态机 实在令人眼花缭乱(不过初始化 那段状态机 不错,一看就懂了,问题是后面那些clk cnt 的状态机)
altera 官方的 看不出什么头绪
基于VHDL的FPGA与NIOS II实例精炼 黑金社区的  ,虽然简单但是初始化的状态机又实在迷糊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都没弄懂, 今天网上一位仁兄说,你为什么不去SOPC 建一个工程,例化一个SDRAM 控制器,直接调用它生成的HDL代码,又或者直接去Mega wizard 直接调用一个~~~~~~

当时 石化了~~~~~~~~~~~~~~~~~~~~~~~~

ALTERA QII 做的这么完美, 这么复杂的SDRAM 控制器都做成IP 给你用,你个傻B 还自己写HDL 代码???????

但想想又有点 不解, 如果真的这样,为什么网上还那么多人自己 用HDL 语言一个一个的去敲 呢???难道他们和我一样不知道 可以直接调用吗?????

直接调用 IP 和自己写 SDRAM 代码  到底 哪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都没弄懂, 今天网上一位仁兄说,你为什么不去SOPC 建一个工程,例化一个SDRAM 控制器,直接调 ...

别高兴得太早, 调用是可以调用,但要看里面的代码 需要license , 所以 大家不要总以为有免费的午餐,还是老老实实自己写吧!!!!

网友A:
哪有可以调用的?sopc的能在外部环境下调用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可以调用的?sopc的能在外部环境下调用麽?

SOPC 还没试过, 但是mega wizard 试过 是可以的,但是代码是看不到的,需要license!!!

网友B:
呃,我最近刚刚把SDRAM 读写做好, 用的altera的控制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我最近刚刚把SDRAM 读写做好, 用的altera的控制器 =。=

官网那个???操作起来 很麻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那个???操作起来 很麻烦???吗

是官网那个, 是有点麻烦 =。=  感觉还是nios用IP核加载sdram方便些,调试有IDE也方便看, 就是对时序的控制感没硬件电路强。。。

网友:
自己写的sdram控制器,维护性和移植性更好,比如你这个项目用的是altera的FPGA,另一个项目用的是Xilinx的那自己写的就可以方便的移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