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 II 内部振荡器输出如何消抖?

楼主(2013-06-07):
CPLD型号为EPM240,打算使用其内部osc产生时钟信号,无论是设定3.3M还是5.5M,输出时钟在示波器上都不能稳定显示,来回抖动。用自动测量可稳定。示波器型号TDS2012。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使得osc的输出保持稳定?

网友A:
接无源晶振也可以  内部的RC振荡器 不可能抖动这么明显的  你示波器的问题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无源晶振也可以  内部的RC振荡器 不可能抖动这么明显的  你示波器的问题把。 ...

示波器接自身的1K校准信号没有问题

楼主:
波形贴图如下

网友B:
上图不是自动模式的测试效果吧。
用自动测量可稳定,那证明真实信号就是稳定的。
可能是示波器不用自动模式下 的设置问题,调节一下触发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图不是自动模式的测试效果吧。
用自动测量可稳定,那证明真实信号就是稳定的。
可能是示波器不用自动模式 ...

同意,调节下触发电平应该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贴图如下

看你那图上左上角的箭头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把那箭头调到画面中间显示波形就会稳定点了
你还是不太会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