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讨论:我们的移动电源增加输出到2.7-12V的功能?
关闭

楼主(2013-06-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之前没有电源,一直用蓄电池加降压模块来用,也挺好使

网友: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我们已经在楼主位用红色文字重点声明:没有参与本项目的,请不要在本帖子里发言,以免影响我们的内部讨论结果。

此回复已经被阿莫删除。

网友:
感觉还是有必要的,我就喜欢用移动电源来给led灯供电多,而不是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认为有必要,或是没有必要?

我觉得加上会比较方便,但不必要

网友:
嗯,拿来调试用是不错,有时外接电源不方便,有这个很好,可以添加这个功能。

网友:
同楼上,当然有必要啊,有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电压的电源,搞得很纠结,之前还为了这个淘宝上买了几个3r33模块,不过OUT M输出是否有个开关,而且OUT M输出的时候USB就没有输出,这样的话,总不至于搞调试的时候还要给手机充电,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平板是12V的,每次充电挺郁闷的,外出调试带输出电源也很方便

建议加上此功能

网友:
感觉没有必要 移动电源就是拿来给手机和数码产品充电的,个人觉得不需要这样的功能

网友:
如果实现难度不大的话希望加上,锦上添花。

网友B:
有必要,停电了给路由器供电也不错

网友:
有个可调输出的功能,保险的方式就是再加一路boost输出电路,这个功能对电工来说太有用了,只怕PCB面积够呛

网友:
能够有是比较好的(step 0.1就更好了 起始电压能低于5v吗?),移动电源,不局限于只给手机充电啊。
DIY就是要实用,只是还是要评估一下实现难易以及PCB布局空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参加本项目的网友,几乎都认为有需要增加这个功能。

micro usb接口能承受的充电电流比较小,是不是会导致给移动电源充电时间很长。

网友:
加上的确很方便,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需要太大的改动,会不会过多增加复杂度,所以我感觉加上更好,但是若改动太大就没必要了

网友:
有必要,紧急情况做备用电源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按键,要实现STEP 0.1 操作起来会很麻烦。

step0.5的话有些我们用不到(极少用到的),有的时候想用的电压却没有,觉得固定几个常用不同电压输出值(最好收集一下大家意见)。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不一定都合理。

网友:
diy 就要与众不同,多个功能总是好的,可以给其它设备当应急备用。

网友:
严重需要,有时候不在工作间,想自己弄点东西还真需要
如果实现起来不那么折腾,成本适当增加也无所谓,反正自己玩

网友:
对我们参与的电子工程师来说相当实用

网友:
有必要,对电工调试,是利器呀。

网友:
对,有必要加,这样就不是手机的专有了

网友C:
功能是很不错,调试板子临时需要电源的时候很有帮助!

不过我之前想的是这个东西做出来,我会送给女朋友或者同事,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移动电源很给劲,电量足,充电快,用料扎实,外观精细。

但是,阿莫说的这个功能,对他们而言就是累赘了,我猜我跟我女朋友说这个功能的时候,她会傻傻的看着我。

因为我的参与本项目的出发点是学习,其次是送人,所以希望这种只对电工有用的功能,不加也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能是很不错,调试板子临时需要电源的时候很有帮助!

不过我之前想的是这个东西做出来,我会送给女朋友或 ...

那如果首要是学习就更应该加啊。。。。传说中的本末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必要,停电了给路由器供电也不错

哈哈,这个主意不错,每次下大雨我们这都会停电,停了连网都上不去,就是估计路由器功率大,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楼主位列出的电压就是电子工程师常用的电压。

恩,那不错。。。。

网友:
从功能上来说,肯定是越丰富可玩性越高,尤其是对电工来说,多几种电压,适用场合就更广了
但从实践上来说,功能越多就越复杂,越复杂的系统越不容易维护

效率上也值得考虑一下
如果仅仅是升到5V,LTC1700很轻松即可得到90%以上的效率(如果电感和MOS用质量好的,会更高)

而如果要升到12V,大致翻了一下,效率确实有待提升

不过不过在LT找到了一款看似比较合适的,LTC3122
VIN 范围:1.8V 至 5.5V
输出电压范围:2.2V 至 15V
同步整流效率号称达 95%

价位比1700高一点点,就是不知它的性能是否值得这个价钱

个人观点:开源的另一目的也是学习,所谓艺多不压身~ 因此个人支持进一步的探讨,即便最后的实践结果发现这个功能并不合适
过程本身就是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按键,要实现STEP 0.1 操作起来会很麻烦。

0.1还是0.5是硬件设计时就决定了吗?如果不是,就出两个版本的固件,谁愿意刷哪个STEP就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应该比较容易实现,因为七电都能做得到。

7电的能输出9V,12V两个电压(控制低端反馈电阻来实现的),因为用的是同一个升压电路,故在输出9V或12V时,USB是关断的。

如果做成这样感觉不够完美,如果做两路升压,用不到的又觉得浪费,有点纠结。

网友:
的確有需要,不是哪裡都有可調電源的,只有一個按鍵不夠用啊,好像手機那樣一個在正面,兩個按鍵在旁邊。還是多按鍵好,一個鍵調節輸出是又是長按又是短按會把自己煩死

网友:
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可以给出几组常用固定的电压,这样公用程序好定制。有特殊需要的话,可以自己修改程序,甚至屏蔽,这也是开源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电压范围:2.2V 至 15V,非常适合我们。我们最低就定在2.7V吧。

+1

1.2V基本是些高档IC的内核电压,单1.2V跑不起来
即便能跑起来,导线压降也够呛
因此用处不大

建议把5V和12V作为重点优化对象

网友:
有必要!!支持好想法。
提点想法:
1、常规用,也就5v 12v 15v足以;只有在特别情况下会用到不同电压值的电源,比如当ad基准或者模拟ad输入,这时候需要的步长越小越好(0.2v),实现起来应该不会增加很大复杂度。
    所以,在按键 功能设计时,某个按键特别设计成两种使用模式切换。比如:一个按键长按5s即实现切换
2、可变电压输出,当输出电压变小,输出、输入电压差增大,电路消耗的压差使得发热增加。

网友:
LS的。、,3.3v也是常用的,应该是最常用的,我觉得阿莫列举的几个电压挺不错的,我要用的基本都包含进去了,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1.5v、3v:干电池
12v:无线遥控器的电池

做无线产品的时候用到还是挺多的。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确实在很多时候很有用啊 着急着用电源的时候也就不用到处找电阻搭那几个电压了

网友:
我建议是可调输出的独立一路BOOST来做,不要和USB口的BOOST混在一起。
大范围可调输出的DC/DC性能上肯定要有妥协,电感和环路不可能适应任何负载,移动电源的主要功能是提供5V充电,所以3V~4.2V -> 5V的效率和稳定性是最关键的,不应该妥协,要加可调输出最好是独立的。

补充:如果是2.7V~15V,那么要做buck-boost或SEPIC,更复杂了,COOLOOK的外壳能不能放得下都是问题。

网友:
这个功能有必要

网友:
这仅仅对我们电工有作用,但是觉得不必要

网友:
有必要。gzhuli 的想法很好。

网友D:
没有必要。

如果带这个功能,肯定还得多一根线,多个孔。不好看。

如果是临时调试,你肯定得带工具比如adpater,如果工具都忘了带,那么这个线你肯定也会忘了带。

况且12V效率也不高,adpater 12V,15V 1A没任何问题的吧,需要其他电压提前在家焊个洞洞板吧电压准备好不就完了。

移动电源也比adpater 重的多。如果我临时出去调试下,我肯定不会带个重的。

这个移动电源我只会出差路上用,绝对不会带到工作场所来

我不希望这个东西也变成我的调试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确定用COOLOOK外壳,只能一个按键。除非推翻这个外壳。

这个外壳找的挺不容易,要找适合的外壳谈何 ...

铝制外壳呢,我年初自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铝制外壳DIY了一个移动电源,简约大气有质感,最重要的是可以根据项目要求用雕刻机在壳子上打孔打洞。
我买的是可以装7节18650的壳子,二十几块RMB。我记得那家店铺也有其他规格的铝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

如果带这个功能,肯定还得多一根线,多个孔。不好看。

+1
我觉得用料好保证性能好就足够了,不应该堆砌功能。
退一步讲,我有个更简洁一点的想法,加个电池直出的无升压端口(可以有MOSFET控制输出),自己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网友:
很好的功能,先加入较多的电压值。 到时候自己改代码把不需要的电压值 去掉就可以了 ,修改也很方便。
只是这个 out m 口方便获取吗?

网友:
支持有这个功能。
如果外壳放不下那就不要勉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我觉得用料好保证性能好就足够了,不应该堆砌功能。
退一步讲,我有个更简洁一点的想法,加个电池直出 ...

自己有时间慢慢折腾吧。+1

网友:
没必要提供这么多电压。

如果要增加,可以考虑加一个500mA恒流输出。给数码相机,DV等锂电池触点上直接充电,这样应急充3分钟能让数码相机照个10张8张照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将 COOKLOOK的圆孔变成四节18650并联的直接输出,给大家以后扩展提供电力,这也是一个好思路。

可以 ...

我支持这个想法,圆孔和电池输出直连,串联个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安装液晶?如何更换电池?

拜托你看完就帖子,才去推翻之前的结论。

站长别激动,刚刚仔细补了课,COOLOOK的外壳目前确实是最合适的。主要是在电池的已更换性上。
既然报名了,后面会负责任的提意见!

网友:
支持这个做法。

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学习,所以我支持增加功能。

做调试时,5V还能很容易用USB提供,但3.3V电压就是个很头疼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电压范围:2.2V 至 15V,非常适合我们。我们最低就定在2.7V吧。

2.7,3,3.3,4.2,5,6,7.5,9,12,15

这里的5V其实可以不要了,如果这个通道不能跟手机充电通道同时输出的话。

起步电压可以做到2.5V。

6V和7.5V这两个点感觉不是特别常用,另外它们分别是12V和15V的一半。

网友F:
如果最终有这个功能,我个人期望的电压值有:
1: [19.0V]        可选,应急给笔记本供电
2: 12.0 V        常用模拟电压、铅酸蓄电池
3: 9.0  V        常用模拟电压、手持万用表电池
4: [5.0V]        可选,常用数字电压,取决于是否使用独立电路输出
5: 4.2  V        锂电池充电截止电压
6: 4.096V        常用基准电压
7: 3.6  V        3节充电电池串联电压
8: 3.300V        常用基准电压、常用数字电压
9: 3.0  V        2节干电池串联电压
10: 2.500V        常用基准电压

网友:
输出电压太多也不好,3.3   5  12  觉得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OKLOOK 已经有一个圆孔,你要不要这个功能,这个圆孔都已经存在。

突然发现那个孔也可以作为LED的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最终有这个功能,我个人期望的电压值有:

基准电压从DCDC获取未免有点牵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基准电压从DCDC获取未免有点牵强了吧…………

只是应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是用作2.5A大电流充电用的。

既然原设计是用于大电流输出,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发挥其独有的优势

MicroUSB最大电流仅1A,如果用这个接口充电,即便只有2A,充电时间也可缩短一半。出门在外图方便可以用USB,而在家里或办公室,随便DIY一个插头就能快速充电
同时可以直接从该接口引出锂电池的正负极,电流上限得以提高,扩展空间也更大了

如果要把可调功能加进去,那么内部PCB空间确实是个挑战
下图所示的两种电感,内阻极小,对性能提高很有帮助,但占用空间也更大
前者为10*10mm 后者13*13mm

网友H:
对于喜欢玩电子的人来说,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在进行一些电路实验时有这个功能会省不少麻烦。单片机PWM调节就可以实现了。支持加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喜欢玩电子的人来说,这个功能是很实用的。在进行一些电路实验时有这个功能会省不少麻烦。单片机PWM调 ...

单片机就算了吧,环路响应太慢,如果从重载跳变到轻载,单片机至少得几十个PWM周期后才反应过来,输出电压早就飞上天去了,除非输出加几千uF的电解来压着。

网友I:
这个功能感觉非常有必要。
我平常调试东西经常就是用一个12V的锂电池组来搞的。
看了下前面的帖子,主要问题应该是以下几点:
电压未确定;
buck-boost或SEPIC体积过大;
共用一个电路难以保证效率;

我的想法如下:

①电压分为低于5V和高于5V两种。

②低于5V的,用-adj的LDO实现,这种低电压的,一般需要的电流都不大,对纹波反倒比较敏感,
再者,像zgxcom123所说的那样,电流大的话,导线压降的影响会很大,
因此只在小电流的情况下有意义。电流大的请在目标设备上自行加装DCDC……

③2.5V 的基准是不需要的,你不能懒到基准都从外部引入,在移动电源上做高标准的基准源不现实,
所以2.5V输出不如你在目标设备上自己搞个2.5V。过长的电线也会引入干扰,因此可以不考虑基准源的功能。

④由于是升压驱动,外壳材料是塑料的,所以不能有太高的温度。像给笔记本充电的19V这种,我觉得很难搞了,
笔记本一般19V 3A,移动电源是并联的18650,升压就算效率再高,电流也有十多A吧,
我很担心外壳会因高温而变形。。。。

⑤12V还有另一个常用的用途,微型电钻,这个东西空转电流几百mA,带负载上2A那是没有悬念的。。
启动电流更大,所以跟第④点一样,这个很难搞。

⑥单个按钮难以搞定多种电压输出的功能,我觉得可以考虑使用“摇杆式手机按键”,
就是手机用的那种摇杆按键,有上下左右和确定5个按键,而体积跟普通的按键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
既然我们都上液晶屏了,那软件就一定要有发挥的空间,
单个按钮能做的事毕竟有限,如果有了方向键和确定键,搞个游戏上去都没问题。。
原有的键帽肯定不能用在摇杆上,新的键帽可以用雕刻机做。

⑦要不要有锂电池直接输出的接口?我觉得这个可以有,这可能是实现大功率输出的唯一办法。
至于接口,我觉得可以参考电动车电瓶(芯)的做法,一个陷下去的铜螺母。可以过很大电流。
可以直接把最短号的铜柱焊在PCB上,上面开圆孔,而铜柱上边缘略低于外壳,
这样就不会误短路(当然内部可以添加MOS作为开关)
移动电源任意电压的输出接口也可以参照这种方式,这样还不需要在侧面开孔,很适合雕刻机加工。

以上,低于5V的用-adj的LDO实现(是不是应该有过载保护?),高于5V的用升压实现,但不考虑大电流负载,于是乎直接在原有升压电路上实现这个功能,并在高于5V时关闭USB输出,这样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和体积。

饭前愚见,各位请轻拍。。

(另,这两天实在太忙了,所以报名费这两天搞不了,但会在12号之前交上。)

网友:
支持有此功能,开源活动就是大家喜欢折腾;

如果因为体积妥协,并加入大电流直接输出的话,可以另外做一块板子实现多电压输出功能,如果工作量允许的话,当作是另外增加的福利。

网友:
单片机计算一次的时间必须在pi*sqrt(LC)内完成。只有不断的增加单片机速度 增加滤波网络常熟才有可能控制住环路。
如 咕唧霖 但是所言,响应太满,就会震荡。

网友:
步进可以设置吗
如果太小
要调到一个大值,可能要半天

网友:
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这个功能是有用的,我自己前段时间就利用手头富余的电源模块做了个多路电源输出。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功能可能用处不大。
我的建议是:
1、这次的DIY主要是针对我们工程师的,所以这个功能可以加。
2、统计一下,如果大部分人认为可以加,那么另开一帖讨论方案,包括到底输出哪几路电压等细节,最终方案不影响结构和其它功能,就把它加上去,实在加不上,
    可以留个接口给有想法的人自己处理,讨论方案的过程也是大家一起学习提高。
3、如果是做产品的话,我绝对是不建议加,因为没有这个功能,也是一个优秀的移动电源。

网友:
不要忘了我们的初衷好吧,我们只是做一个市面上买不到的,用料扎实的移动电源,而不是一个实验用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功能感觉非常有必要。
我平常调试东西经常就是用一个12V的锂电池组来搞的。
看了下前面的帖子,主要问 ...

靠,这简直就是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嘛……

网友:
支持输出电压,对电工来说很方便的功能

网友J:
对于我来说, 有必要, 特别是 3.0V(模拟干电池)     3.3V(MCU)     5.0V(MCU)    9V(猫 路由器)   12V(其他),   不太建议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这简直就是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嘛……

咦?什么意思?额额……我还特意搜了下啥叫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
但还是没明白啥意思。。
是我说的有何不妥么?……
我不是加一堆乱七八糟东西上去啊……
我是说,这个任意电压输出的功能,不需要太大的功率,所以利用原有的升压电路就够了。带笔记本啥的不太现实
低于5V的部分用-adj的LDO实现,这样就不需要搞什么又可以升压又可以降压的。。
对应只有一个按钮的问题,我的建议是用手机的摇杆按键,体积几乎相同,但是相当于5个按键(上下左右确定)
“搞个游戏上去都没问题”这只是打比方,为了说明这种摇杆按键的好处,在移动电源上搞游戏纯属蛋疼的。

网友:
摇杆式手机按键其實很爛,用過索愛手機的,那個搖桿用得生不如死,凸起一塊放到包裡容易誤動。

网友:
当然有必要啦,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最好有out M 还有有个usb输出,那样就不用找接线头给手机充电了,毕竟用来充手机还是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我来说, 有必要, 特别是 3.0V(模拟干电池)     3.3V(MCU)     5.0V(MCU)    9V(猫 路由器)   12V(其他) ...

支持加入,但是多电压情况下我比较支持的是只要能够给多种常用的低功耗的设备供电就行。
5V的输出电流要大于1.2a,而其他电压的输出电流只要达到500ma即可

网友:
功能的增加对硬件工作会增加不少,软件没什么。功能实用。支持莫大建议!

网友K:
如果我们的移动电源,能输出:

1.2没有必要。

2.7,3,3.3,4.2,5,6,7.5,9,12,15 这12组输出电压,对临时调试线路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我们的移动电源,能输出:

1.2没有必要。

还是要切合这个项目的主题吧,移动电源是给移动设备应急充电的备用电源。还是从从这个应用角度去挖掘一下功能吧。

搞实验室用电源应该是春风电源的应用范畴。

网友:
多功能移动电源。
有自定义输出电压功能,好点子!

网友:
昨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很同意咕大师的观点:3.6~4.2转5V的部分是首先要保证的,这部分不允许任何妥协

阿莫提到说七电的可调电压,并未对复杂度造成太多影响~ 不知相应的性能参数怎么样~
效率?纹波?功率?…… 既然要做成多电压的,就一定能够对该电压下常用设备提供可靠供电
比方说,12V可能是针对无线路由,那么功率是否有保障~

因此我在想……………第一版的移动电源,是否可以先将这些附加功能全部抛开
专心攻克以MOMAX为目标的稳定、可靠的移动电源(当然,OLED和库仑计是可以直接加上的)
之后再根据预算及内部空间的余量,看看能加入多少以不降低原有性能为前提的扩展功能
或者干脆留下DIY的空间,供大家回去自己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连电筒功能也要取消?

电筒功能用处也不大,现在的手机基本都自带电筒功能。

网友L:
移动电源用处也不大,现在连火车上都有电源插座了。

网友:
感觉有必要,9V 12V是很常用的功能,但现在用到9V或12V的地方一般电流比较大,如果我们能做2A或以上,我感觉是值的加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移动电源用处也不大,现在连火车上都有电源插座了。

火车有插座,要么没供电,要么不让充电,我上次问过,列车长说因充电导致火车故障谁负责。谁也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电压范围:2.2V 至 15V,非常适合我们。我们最低就定在2.7V吧。

这个SPEC挺好,常用的都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期望去12V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按2A 5V 的输出功率计算,同时12V 输出的效率只能达到5V的65% 计算 ...

12V 能输出500ma ,我感觉没有必要加了,加了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能输出500ma, 电流已经足够绝大多数的应用了。

好想快点开始,可是3000莫元的那一片好像没什么动静啊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能输出500ma, 电流已经足够绝大多数的应用了。

也是,如果不是很麻烦,做上也不错,要想用电池产生12V 2A的电流不容易啊。

网友:
12v电流1A我想总要吧,500是不是不够用啊!

网友:
12V很少有用到1A的,我见过的一般500mA。

网友:
确实方便,比如临时给路由供电啊什么的,但也如楼上所说不是必须,有时间有精力PCB有空间加上确实很不错了,不过估计成本又得加上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怀疑你的电子水平。

我是没学过电子,就是一爱好。也是随便玩玩。。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对于电工来说,有总比没有强,特别是在急用的时候。所以赞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