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时域两同频异相信号相加转换到频域是.....

楼主(2013-06-07):
遇到一个难题,请问时域两同频异相信号相加转换到频域是怎么个关系?
如信号 x1=a*sin(wt+y1); x2=b*sin(wt+y2)
x3=x1+x2;
假设x3=c*sin(wt+y3)
那么x3的幅值c、初相y3与x1,x2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麻烦有懂的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同频异相的话,画相角图,矢量加法

网友:
三角公式就可了

网友:
中学的三角公式:和差化积,一下子就出来了。

楼主:
好像是解三角形

网友:
上个矢量加法图

楼主:
就是解三角形,两边长分别为a,b,他们之间夹角为180-(y2-y1),对边就是c,a,c边夹角就是y3

网友A:
y1,y2是图中带箭头的两个矢量的相角
y3是图中对角线矢量的的相角
a,b是图中带箭头的两个矢量的幅值
c是图中对角线矢量的幅值
满足平行四边形(三角形)定理
解三角形:
c^2 = a^2 + b^2 + 2 * a * b * cos(y1 - y2)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y2是图中带箭头的两个矢量的相角
y3是图中对角线矢量的的相角
a,b是图中带箭头的两个矢量的幅值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解三角形,两边长分别为a,b,他们之间夹角为180-(y2-y1),对边就是c,a,c边夹角就是y3 ...

最后一句是错的,a,c边的夹角是y1y3之差

楼主:
是的!要加上y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