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单片机可以共用RAM吗,这样相互就可以取变量...

楼主(2013-06-07):
曾经在哪里看到过,好像有这么用的

网友:
有这种双口RAM。

一个存储空间,两个操作接口。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两边要协调好。

网友A:
idt7132双端口ram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t7132双端口ram就可以。

这样要加个芯片哦 要是用双核单片机也可以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