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16位AD ADS8344 ,采样输出值不准,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6-07):
用示波器看CLCK的波形如下:

程序:

网友A:
怎么不准呢?有何规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准呢?有何规律不?

把AD转化后的电压值通过串口发送到电脑上,与实际值误差太大,程序是按照ADS8344芯片手册中的时序图写的

网友B:
脉冲变宽的地方可能说明你的系统在做其他事情,例如有中断产生,在进行采样时,要关闭中断,采样结束在开启。不知道是否正确,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变宽的地方可能说明你的系统在做其他事情,例如有中断产生,在进行采样时,要关闭中断,采样结束在开启 ...

图中脉冲变宽,是程序中设了延时,程序中有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