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廉价的无线数传方案

楼主(2013-06-07):
我的要求是这样的,两者传输之间距离非常近,不超过一米,在想用哪种方案比较便宜,合适。
一般用蓝牙,nrf2401等方式传输。但这两种片子的价格都不低。我想把成本控制在4rmb以下。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积极讨论下哈~

网友:
超再生电路

网友A:
无遮挡直接用红外了

网友:
室内的话,推荐红外,这是最便宜了。

网友:
超再生的话,协议要自己定,红外线的话有个现成的IRDA协议,所以我个人更赞成用红外线

网友:
除了红外别无他法

网友B:
无线电报

网友:
直接用红外来传数据,用一个38K的IC加红外管,加载数据。接收就普通38K的接收管搞定

网友C:
红外最便宜,实现起来最方便了。

网友:
强烈推荐A7125

网友D:
顶11楼,A7125 才1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11楼,A7125 才1块多

A7125是2.4G无线数传吗?是不是跟那个nrf2401一样的?求连接
另外兄弟,你头像跟九楼的挺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外最便宜,实现起来最方便了。

有没有什么好资料分享一下?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遮挡直接用红外了

有遮挡的。感觉红外满足不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电报

米这是啥。。怎么个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这是啥。。怎么个玩啊。。

不可靠的东西。。LC谐振。。

网友E:
可以用声音,类似DTMF码编码

网友F:
红外,发射端多用几个红外管,各个方向一个,保证在哪都好接受

网友G:
台版24l01+ 4元

网友H:
这么近的距离可以选择的方案很多,一个如上面同学提到的IR ,这个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是也有他的缺点
就是信号容易被遮挡,个人推荐2.4G FSK 的芯片,上面24L01  、 A7125 这些学习学习还可以,芯片都很贵你这用不上,
你可以看看BK2401   LT8900 这些目前流行的芯片,BK 的惯例是造世界上最便宜的芯片,BK2401 有量5毛RMB 左右,LT8900 价格偏贵点也在1元内。
推荐BK 的,中文名上海博通,我不卖芯片 不要联系我,你找他们的代理或者直接联系BK 。当然你要是批量生产的才找人家,自己学习的就 24L01 A7105 这些折腾下就可以了。

网友I:
超声波 ,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声音,类似DTMF码编码

难度略大,小弟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外,发射端多用几个红外管,各个方向一个,保证在哪都好接受

哦。。。不行的,我这外面有一层塑料壳,你搞四维度的方向才能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版24l01+ 4元

老大求连接哈~表示我找不到这么便宜的芯片,都是8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近的距离可以选择的方案很多,一个如上面同学提到的IR ,这个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是也有他的缺点
就 ...

仔细看了您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您的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超声波 ,你试下

超声波是不是就是你头像那样传输的啊。。哈哈哈,开个玩笑
这个有范例吗?没研究过超声波传输,只用他测过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