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10 lcd 隔行显示

楼主(2013-06-07):
最近又把几年前购的5110 LCD拿出来摆弄,用M48驱动。显示不正常,显示的字是隔行显示,全部写入0XFF时,也是隔行显示,是怎么回事。
lcd_write(0x21);
lcd_write(0x06);
lcd_write(0x13);
lcd_write(0xd1);
lcd_write(0x20);
lcd_write(0x0c);

楼主:
搞定了,LCD固定得太紧了。

网友:
请教大侠,NOKIA 5110 屏能不能反转显示?

试试这样
lcd_write(0x21);
lcd_write(0xd0);
lcd_write(0x20);
lcd_write(0x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