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了个GPRS猫板子,没资料,哪位大侠有资料呀?

楼主(2013-06-07):
Q24PLUS  GPRS模块

网友:
型号上面不是写很清楚了吗?百度搜一搜,很多

网友:
貌似wavecom的猫,网上搜资料很全

楼主:
板子上面怎么没有GPRS模块复位的按钮,难道是电子复位吗?

网友:
这个是wavecom经典型号
你可用用openat开发

网友A:
GPRS是做成上电就开机了的,所以没有复位按钮

这个板子的USB不会太可靠,PL2303的USB转串芯片稳定性很一般。GSM供电靠两个二极管并联降压直接取的USB5V,GSM电源上的电容也偏小,对于USB驱动能力较弱的主板,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是做成上电就开机了的,所以没有复位按钮

这个板子的USB不会太可靠,PL2303的USB转串芯片稳定性很一般 ...

确实不稳定,要插拔好几次才能发送AT命令!

网友:
这板买了多少钱?楼主主要是发短信用的?要不要用到gprs?

楼主:
30块钱带运费,没带GPRS、模块,我自己配的模块!平常主要是维修DTU,是用来检验模块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明白了,你平时维修的DTU都是这款模块,所以找了一块使用这个模块的空板

楼主:
是的,没错。

网友B(2013-07-24):
直接问淘宝店主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淘宝店主要啊

确是法国wavecom模块,之前是全球最大的无线模块厂家,现已给sierra收购可去官网http://www.sierrawireless.com/查找资料,百度文库下载http://wenku.baidu.com/view/91049a0e7cd184254b353511.html

网友:
还被收购了

网友:
GSM点火启动时电流比较大,供电不足容易导致连不上移动网络

网友(2013-11-08):
找卖家要资料啊

网友(2013-12-16):
楼主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2015-02-01):
在其官网上面下载

网友:
在网站上寻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