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左移问题,高人指点

楼主(2013-06-07):
自己买了个点阵屏幕,但是编写左移功能的时候出现问题,希望做过的能指点一二,帮下小弟。
先贴出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hang[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
                                0x08,0x09,0x0a,0x0b,0xfc,0x0d,0xfe,0x0f};
sbit R1=P1^0;//接LED屏输入口的R1上 这个是红色数据输入口 输出到单元板上595芯片上 08接口R1是上半屏 R2是下半屏
sbit G1=P1^1;//同上 绿色数据
sbit R2=P1^2;
sbit G2=P1^3;
sbit CLK=P1^4;//时钟信号
sbit STB=P1^5;//锁存信号
sbit OE=P1^6;//理解成显示或不显示的开关吧

char code HZ[];//字库数组
char code DZ[];
char HC0[14],HC1[14];//缓存数组
char XS0[14],XS1[14];

unsigned int move,speed;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00;j++);
}

void WriteByterR1(char dat,dat2)//写一个字节数据
{
        char i;
        for(i=0;i<8;i++)
        {
                R1=dat&0x01;
                dat=dat>>1;
                G1=dat2&0x01;
                dat2=dat2>>1;
                CLK=0;
                CLK=1;
        }
}

void WriteByterR2(char dat,dat2)//写一个字节数据
{
        char i;
        for(i=0;i<8;i++)
        {
                R2=dat&0x01;
                dat=dat>>1;
                G2=dat2&0x01;
                dat2=dat2>>1;
                CLK=0;
                CLK=1;

        }
}

void main()//主函数
{
        unsigned int lie;
        unsigned char speed,yidong,zishu;
        unsigned char i,s,k;
        while(1)//大循环
    {
                for(zishu=0;zishu<14;zishu++)
                {
                        for(yidong=0;yidong<16;yidong++)  //数据移位
                        {
                                for(speed=0;speed<200;speed++)         //移动速度
                                {
                                        //下半部分
                                        for(lie=0;lie<16;lie++)                 //16列数据
                                {
                                                 for(i=0;i<6;i++)     //i为显示的汉字个数
                                                 {
                                                         HC1[i*2]= HZ[2*lie+i*32+zishu*32];
                                                         HC1[i*2+1]= HZ[2*lie+1+i*32+zishu*32];
                                                 }
                                                 for(s=0;s<10;s++)//左移实现部分
                                                 {
                                                        if(yidong<8)
                                                        {
                                                                XS1[s] = ((HC1[s]>>yidong)|(HC1[s+1]<<(8-yidong)));
                                                        }
                                                        else
                                                        {
                                                                XS1[s] = (HC1[s+1]>>(yidong-8)) | (HC1[s+2]<<(16-yidong));
                                                        }

                                                 }
                                                 for(k=0;k<10;k++)
                                                 {
                                                         WriteByterR2(XS1[k],0xff);
                                                 }
                                                 P0=hang[lie]; //行循环,num等于0的时候,第一行亮,依次类推
                                     STB=1;//锁存信号
                                                 STB=0;
                                }
                                }
                        }
                }
        }
}

char code DZ[]=
{//此处省略

};

char code HZ[]=
{

  0xFB,0xFF,0x7B,0xC0,0x80,0xEF,0xFB,0xF7,0xF5,0xFB,0xF5,0xF5,0xF6,0xCE,0x40,0xDF,
0x37,0x80,0xF7,0xFB,0xC7,0xFB,0xF0,0xFB,0xF7,0xFB,0xF7,0xFB,0x17,0x80,0xF7,0xFF,/*"轻",0*/
/* (16 X 16 , 宋体 )*/

0xFB,0xFF,0x7B,0xC0,0x80,0xEF,0xFB,0xF7,0xF5,0xFB,0xF5,0xF5,0xF6,0xCE,0x40,0xDF,
0x37,0x80,0xF7,0xFB,0xC7,0xFB,0xF0,0xFB,0xF7,0xFB,0xF7,0xFB,0x17,0x80,0xF7,0xFF,/*"轻",1*/
/* (16 X 16 , 宋体 )*/

0xF7,0xFE,0xF7,0xFE,0xFB,0xFE,0xC1,0xC0,0x5D,0xDF,0x5D,0xDF,0x9D,0xDF,0xC1,0xDE,
0xDD,0xDD,0xDD,0xD9,0xDD,0xDB,0xDD,0xDF,0xC1,0xDF,0xDD,0xEB,0xFD,0xF7,0xFF,0xFF,/*"的",2*/
/* (16 X 16 , 宋体 )*/
//省略部分

};

效果视频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3NjAyODYw.html

感觉左移,做的有问题,但是又不清楚,怎么才能调成效果,也请多多指点下

网友:
没做过点阵,帮顶!

网友:
建立缓存区,移动指针就行了。

网友:
以前做的 左移供你参考

for(disrow_U8=0; disrow_U8<16; disrow_U8++)
   {
      for(s=screen_size+1; s>0; s--)
      {
         BUFF1[2*s-2] = SRAM_ADDR[zimo_U32+32*(s-1)+disrow_U8];
         BUFF1[2*s-1] = SRAM_ADDR[zimo_U32+32*(s-1)+disrow_U8+16];
      }
      for(s=1; s<(screen_size+1)*2; s++)
      {
         temp=((BUFF1[s-1]<<move_U8)|(BUFF1[s]>>(8-move_U8)));
         LED_Senddata(temp,color_U8);
      }
      OE138_SET();
      OE5926_SET();
      LST_SET();
      IO0CLR  = 0x78000000;
      IO0SET  = ((15-disrow_U8)<<27)&0x78000000;
      if(LEDsta_U8 == 0)
      {
         OE138_CLR();
         OE5926_CLR();
         Delay(1000);
      }
   }

网友A:
貌似是买我的板子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买我的板子 哈哈

对的的啊啊

网友A:
左移程序搞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移程序搞定了没有

嗯,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