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自测模式下TA不置位

楼主(2013-06-07):
使用的是TI官方例程,selftest例程,但是TA不置位。
可以确定端口是设置正确的,STM位是置位的,也尝试修改波特率,但问题依然。
可是自测模式,怎么会出现TA不置位呢?

楼主:
CAN在自测模式下回得到一个自己发送的信息,回提供一个虚拟的应答信号,不需要其他的节点提供应答信号。为何这个TA却设置不起来呢?

网友(2013-07-19):
引用 楼主:
CAN在自测模式下回得到一个自己发送的信息,回提供一个虚拟的应答信号,不需要其他的节点提供应答信号。为 ...

我不知道,不过有个问题请教,28335中can模块怎样检测总线状态?

楼主:
判断总线状态可以监测总线电压,简单来说CAN_H和CAN_L之间的差分电压大的就是显性状态,差分电压小的就是隐形。对于335来说,can模块是一个完全的控制器,可以直接读取相应的状态寄存器就可以判定总线状态了。我的情况是硬件引起的,不做讨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判断总线状态可以监测总线电压,简单来说CAN_H和CAN_L之间的差分电压大的就是显性状态,差分电压小的就是隐 ...

读哪个状态寄存器可以知道总线状态,我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