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模块没有返回

楼主(2013-06-07):
按照说明发一个10us的高电平, 然后在echo等待高电平, 无论怎么调试都是没有收到高电平,  有把10us改大 20us,1ms 无限长等, 都都没有在echo等到高点平,换io口,把atmega16换 成stm32 等 都没有收到返回,难道是坏了?

网友:
以前课程设计的时候就是做的超声波测距仪

网友:
用示波器看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先!~

网友(2013-07-20):
同样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用的stm32

网友:
正好我最近在搞这个模块,你贴上程序,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