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推荐一个质量较好的螺丝刀套件吗?

楼主(2013-06-07):
我买的水货螺丝刀老是拧花了,十字螺丝刀和内六角螺丝刀都给拧成圆形了........被拧的螺丝还完好无损.......

网友:
螺丝质量太好了。

网友:
世达部分工具号称终身保换,螺丝刀好像就是,要不史丹利,就是太贵,长城精工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SATA 必须的

网友:
weidmuller,我们用的感觉挺耐用的

网友:
世达的也就比一般的好一点,也经常拧花,已经换了好几回了。
换一次要两三周的时间,太麻烦了。

网友:
德国货妥妥的

网友A:
去买德国维拉或者瑞士PB吧,质量保证OK,可以当凿子了,就是价格较高40左右一把。普通一点就选世达,宝工,史丹利或者小日本的罗宾汉

网友:
世达的东西其实很烂,锋利点的镊子,钳子的嘴很容易崩掉。

网友:
weidmuller的,不会后悔的,我们这的配线工全部用着,很少见坏过的,就是贵点

网友:
贵一点的肯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买德国维拉或者瑞士PB吧,质量保证OK,可以当凿子了,就是价格较高40左右一把。普通一点就选世达,宝工, ...

哪里可以买到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可以买到真的?

淘宝可以买到,价格低的离谱的肯定是假的。瑞士PB的价格一般一根刀杆的价格是60左右,德国维拉的价格是一把40左右。不同的款式价格有上下。然后找找这个价格范围销量,服务,评价比较好的卖家。一般假的也比较如有辨别,拿到手用还不错的剪刀刀刃去刀杆或者刀头上面划几下,假的比较软,一划就有痕迹;真的比较硬,不容易划出痕迹,而且划的时候打滑。

网友C:
好螺丝刀,两把足以

网友:
可以选wiha的,手头一直在用,挺满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螺丝刀,两把足以

要根据螺丝规格选螺丝刀,不匹配,再好的螺丝刀也使用不长久。常用的话十字就配PH0、PH1、PH2,一字就配3.5跟5.5.

网友(2014-01-05):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螺丝规格选螺丝刀,不匹配,再好的螺丝刀也使用不长久。常用的话十字就配PH0、PH1、PH2,一字就配3 ...

好吧,我来记录一下:

常用的话十字就配PH0、PH1、PH2,一字就配3.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