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125K卡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3-06-07):
塑料封装的125K圆型卡,固定在船只的金属门上,开始还可以正常读取,但用了一阵之后就不能读取了,有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么?

网友A:
这个要检查看是什么原因,卡有没有振动压坏,有没有外部的静电打坏,或在固定时有没有搞坏,或取下来试一下能不能读取。自然坏没有人为损坏,那多数是卡的质量问题,,,,,可以试一下,说不定取下来放在读卡器多读几次卡电磁感应一下又恢复可以用了,要是这样可能是芯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检查看是什么原因,卡有没有振动压坏,有没有外部的静电打坏,或在固定时有没有搞坏,或取下来试一下 ...

嗯,谢谢您的回复,我再看看,找下原因吧~

网友:
大家交流学习,,呵呵,,,客气

网友:
多半是静电或其它电源使ID卡芯片陨坏。我们以前在配电室上就出现过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