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显示屏自动适应输入信号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6-07):
   RT, 就是电脑的显示器, 由于最近做和推屏有关的项目,遇到输入信号有变化的话, 屏幕显示就会歪斜,  但是看见电脑显示器基本都有的一键自动适应, 所以想问问是基于什么原理的,或者说调整的依据和调整OK的判别条件是什么

网友:
推屏  歪斜  一键自动适应
这几个词好高深、不懂

网友:
根据hsync vsync信号的延时、脉宽等,不同的分辨率这些参数都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