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苹果猫问题 关于GPRS模块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13-06-07):
用的 SIMCOM的 sim900a模块  发送数据到服务器的时候 发送ACSII码 没问题 发送16进制也能发送出来  但是 如果我发送的数据是0x1a 应该怎么发送,
看华为的资料上面有数据转换 把0x1a转换成0x31,0x41发送出去。。simcom的pdf上没这个命令

网友A:
不管是十六进制还是ASIIC,直接发送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十六进制还是ASIIC,直接发送就是了

可是 如果我想发生的数据内有0x1a的时候 怎么办   0x1a代表的意思发送我看     华为的做是把0x1a  拆成了 0x31,0x41   但这样也是 有漏洞的  如果数据真正出现了 0x31,0x41.。。。。

网友B: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

at+cipats=1,10   设置为10S发送
然后发送的时候 at+cipsend= x    x为长度  给定长度 就可以了   加入
例如

at+cipsend=5
> 0x1a,0x1b,0x1c,0x1d,0x00

send ok

在输入完0x00后不用键入0x1a   自己就发送出去了
配置at+cipats=1,10 是因为 放置 写入的数据 长度 小于 写入的长度

上面的办法 是无意间测试出来的 。。。baidu上 搜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t+cipats=1,10   设置为10S发送
然后发送的时候 at+cipsend= x    x为长度  给定长度 就可以了   加入  ...

原来是这样啊。呵呵:)指定发送长度。

网友C(2013-07-22):
引用 楼主:
at+cipats=1,10   设置为10S发送
然后发送的时候 at+cipsend= x    x为长度  给定长度 就可以了   加入  ..."  这个在哪里看的呀, 前面就没搞懂at+cipats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cipats=1,10   设置为10S发送
然后发送的时候 at+cipsend= x    x为长度 ...

at+cipats 是因为假如你写入 发送长度为10个字节 但是由于总总原因 只写入了8个字节  这个时候就要超时发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cipats 是因为假如你写入 发送长度为10个字节 但是由于总总原因 只写入了8个字节  这个时候就要超时发 ...

谢谢你的回复,你有中文版的AT指令集呀,往上传一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你有中文版的AT指令集呀,往上传一份吧

上传了 sim900的   和sim300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了 sim900的   和sim300兼容

谢啦,下载先。问一下,我才接触gprs,现在做的tcp可以连接、发送心跳、发送数据,心跳发送失败时可以做出判断重新连接或者重启模块,如果不用短信、打电话的话,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还有就是程序中主要要注意什么呢,容易出错的地方。请帮忙回答下吧。

网友(2014-11-26):
sim900 发送0x1a 解决办法

网友:
发送0x1a 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