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一个基于MSP430的简易手持超声波测距仪,欢迎拍砖

楼主(2013-06-07):
大二的时候学了一段时间430,用它DIY了个简易的手持超声波测距仪,欢迎拍砖。测距方案采用的是:MSP430F247+CX20106+MXA232,最远有效测量距离在7m左右,盲区在20cm左右,功耗那些还没测试过。功能介绍: 分别测量长、宽、高的距离,能进行距离累加,一键计算面积/体积,存储当前数据。不说了,上图和Code……

网友A:
很好的制作。
请问测量灵敏度和精度怎么样?
还有稳定性……可以把板子固定到大约2米高度,反射板分别置于前方近、中、远距离,每个点连续测量2个小时以上,通过串口把数据上传到电脑,通过Excel分析。

网友B:
哇塞,我大二时干嘛呢?还在写DOS下的菜单程序呢。呵呵。现在的学生很多高手啊。

网友:
现在学生真牛,大二还在CS,打印 杨辉三角形

网友:
大二啊。有个水平是很厉害啊。

网友C:
430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自己制作下载线吗?430是不是很贵?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自己制作下载线吗?430是不是很贵?在那里买的?

可以串口用下程序,下载器就是一个USB-RS232,价格是有点小贵这个片子20左右,不过TI的免费样片很好申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制作。
请问测量灵敏度和精度怎么样?
还有稳定性……可以把板子固定到大约2米高度,反射板分别置于 ...

精度在±1CM,稳定性没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串口用下程序,下载器就是一个USB-RS232,价格是有点小贵这个片子20左右,不过TI的免费样片很好申请 ...

我用的STM8L的中文资料没有、功耗比较大。
430系列的单片机都可以用串口下载吗?430的中文资料多吗?

网友D:
同问:
430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自己制作下载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
430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自己制作下载线吗?

可以的,下载器就是一个USB转RS232电路,谷歌一下MSP430 BSL编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
430能用串口下载程序或自己制作下载线吗?

可以的,可以自己制作并口JTAG下载器

网友E:
哈喽,你好。想请教您一个关于M430F149单片机连接SHT传感器的问题:我这里有一套测土壤温湿度和空气温湿度的设备,传感器都是SHT11。单片机是430的,我这里没有他写的程序。但是他是通过无线模块把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的。我现在想通过无线模块上的RX..TX获得他的数据,但是通过串口助手收到的都是十六进制的数,看不懂。转换成字符是乱码,无线模块用的是CC1100。谢啦,求助!!!

网友:
刚解除430,下载了学习一下程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喽,你好。想请教您一个关于M430F149单片机连接SHT传感器的问题:我这里有一套测土壤温湿度和空气温湿度 ...

这个你得知道他通过无线模块发出来的温湿度数据是什么格式的,比如是经过”换算“后的十进制的温湿度值,还是没有换算过直接是发出的温湿度传感器的几个字节的数字值,

网友:
LZ真牛,大二的时候还在CF,点LED呢

网友:
不错,好学生~!
不知道你这种超声波能测水面距离不,用于水位监测

网友:
430都有掉电自动唤醒功能吗?

网友:
有没有做温度补偿     能否大致讲下思路

网友F:
老周 第一次引进430的时候学的?昆?俊?

网友:
相当的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周 第一次引进430的时候学的?昆?俊?

额?你认识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你认识我?

我想是这样的!08年暑假一起参加培训,09年竞赛获奖,有这个实力做这个的可没几个!你是 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是这样的!08年暑假一起参加培训,09年竞赛获奖,有这个实力做这个的可没几个!你是 俊? ...

师兄贵姓?我是10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师兄贵姓?我是10级的。。

哟!不错!看来物电学院人才辈出了哈!
你应该认识岳琨他们了,我跟他一个班的。跟他说我的网名,应该能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哟!不错!看来物电学院人才辈出了哈!
你应该认识岳琨他们了,我跟他一个班的。跟他说我的网名,应该能 ...

恩,认识,俊,昆,平他们三个都认识

网友(2013-09-23):
引用 网友B:
哇塞,我大二时干嘛呢?还在写DOS下的菜单程序呢。呵呵。现在的学生很多高手啊。 ...

好吧,感慨啊,大四才接触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附件里面的  程序下载出问题了。

网友(2014-01-23):
How about measure distance

网友(2014-07-03):
LZ的 显示器不错嘛~~多钱买的?

网友G:
楼主 我也在做一个430的项目,要用到触摸屏和光学传感器,想找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也在做一个430的项目,要用到触摸屏和光学传感器,想找你交流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被测物体是长方体的话,长宽高是不是分别测出来的?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用的什么芯片啊?方块电池9V怎么降压的?

网友:
272809700 1144025282

网友:
楼主  可不可以把你的超声波测距的程序发我下  你这个工程太多了  1258675531@qq.com   谢谢

网友:
板子是怎么印制的?

网友H(2014-10-15):
我没明白怎么去测一个物体的长度呢,   按照你这个道理, 测出来的不应该是  超声波模块, 到前方物体之间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没明白怎么去测一个物体的长度呢,   按照你这个道理, 测出来的不应该是  超声波模块, 到前方物体之间 ...

一般可以测房间长宽算大概的面积,测物体长度的话可以在物体前放一块挡板。

网友:
mark下,超声波测距

网友:
谢谢了,正好要用上

网友(2015-04-25):
楼主,电源的供电电压是9V吗?还有芯片sst25vf032的作用是?

网友(2016-01-30):
好吧。我看到了一个 supersonic, should be ultrasonic

网友:
还没发现重点吗?
楼主上学期间就已经掌握怎么用谷歌了....
碾压我等当然不在话下....

网友(2016-03-15):
这个必须得顶,正好想学习超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