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仿真时Objects中没有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07):
RT
我是在仿真前指定编译好的库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用QuartusII调用ModelSim来仿真就没有问题

网友:
在最下面的窗口输入add wave *

网友:
是因为你编译的时候默认开了vopt,关掉就看得到信号了。

网友:
modelsim.ini 文件里有一行:
VoptFlow = 1

你可以改成0,也可以在仿真时关掉选项:

vsim -novopt work.xxx

楼主:
感谢各位,发现了,在仿真前把优化关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