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翻译过英文

楼主(2013-06-07):
弱弱的问下,"上位机"怎么翻译过英文。

网友:
host computer
superior machine

网友:
host software 或者直接 host

网友:
LZ 在写英文简历?

网友:
或许是毕设论文

楼主:
什么都不是,只是想知道,英文怎么表达"上位机编程"而已,,请大家帮忙!!!

网友A:
百度又亮了,难道百度编程的那帮人是文科出生?

网友:
PC or host 如果是编程 那应该是 PC programing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又亮了,难道百度编程的那帮人是文科出生?

百度翻译我觉得还可以,什么屌丝等等网络流行词翻译的还是不错的。
你没看到那楼是英翻中吗?那三个英语单词让你翻译成中文应该也是“上位机”吧?

网友:
HMI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

网友:
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简称GUI,又称图形用户接口)

网友:
Host 或者Up Level。你去查查英文资料都是这样写的

网友:
superior或者host
简单说就是PC

网友:
带HOST的,基本正确了

网友:
5楼感觉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 bit machine

哈哈哈!

网友:
"up bit machine" 这个翻译很有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 bit machine 其实翻译得不好,建议百度改成:

Fuck bit machine ,因为“上”也有fuck的意思。 ...

干一点机器,不就是自慰器来着

网友:
6楼大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 bit machine

百度果然符合我国国情啊

网友:
Pc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乾脆就用 shang wei ji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