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一个数组,可以进行16位数组元素操作,8位调用

楼主(2013-06-07):
数据是16位数据,但是要分开传送,单个字节用联合体就好,数组不知道怎么用

就是想用一种方法,既可以进行8位数组元素操作,又可以16位数组元素操作,8位数组的每两个字节组成一个16位字,分别操作都能改变数据。

联合是这样定义的:
typedef        union  {
        words                bit_t;
        uint8        byte[2];
        uint16        word;
        } Typ_IOW;

函数是这样的格式:SendFrock_Start(uint8 a[]);

我现在这样定义:Typ_IOW ReWidthData[8];

中间需要对16位数组元素进行赋值操作,然后

这样调用 :SendFrock_Start(&ReWidthData[0]);

但事实是,出来的数据都是00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union
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不可以吗   low=char(int) high = char(int>>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重新编辑了一下,不知道能表达清楚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ion
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联合

联合数组没怎么用过,网上貌似也没什么资料

网友:
顶一下,联合数组

网友B:
你试下这样行不行。

typedef struct tag_BYTE_FILED
{
        unsigned char        low;
        unsigned char        high;
} BYTE_FILED;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word;
        BYTE_FILED                  byte;
} INT_BYTE_FIELD;

定义数组的时候:
INT_BYTE_FIELD test_array[];

以16位访问时:
test_array[x].word

以8位访问时:
test_array[x].byte.high
test_array[x].byte.low

网友:
数组的话就用指针

网友:
实验了一下
貌似这样是可以的
SendFrock_Start(Typ_IOW a[]);
SendFrock_Start(Typ_IOW a[]){
uint16 tmp;
uint8 t1,t2;
tmp = a[4].word;
t1 = a[4].byte[0];
t2 = a[4].byte[1];
return 0;
}

网友:
在MAIN里面给数组的某个成员赋值比如ReWidthData[4].word = 11111;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在临时变量窗口里面可以看到tmp,t1,t2的值是显示的
不知道楼主要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补充一下调用是这样的SendFrock_Start(ReWidthData);

网友C:
或者直接传送地址比如SendFrock_Start(&ReWidthData[4]);
然后函数中就要这样变化
tmp = a[0].word;
t1 = a[0].byte[0];
t2 = a[0].byte[1];
则得到的是ReWidthData[4]的值了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下这样行不行。

typedef struct tag_BYTE_FILED

这是一个一个用,我是想对整个数组一下传递过去,用指针好像没法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直接传送地址比如SendFrock_Start(&ReWidthData[4]);
然后函数中就要这样变化
tmp = a[0].word;

这样是能实现,不过我这个函数是因为既要调用8位数据,还要调用16位,你这样是改成16位了

这个函数是一个发送数据函数,调用是通过8位调用,主要是其他地方也有调用这个函数,而且传递的是8位的,要改兼容的话也是能实现,我只是感觉有更简单的办法,不改变原来函数,改变数据定义

网友:
数据类型都不匹配,玩编译器呢。
规矩点,这样访问:
SendFrock_Start(ReWidthData[0].byte);

变态点,这样访问(极其不推荐!):
SendFront_Start((uint8*)&ReWidthData[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能实现,不过我这个函数是因为既要调用8位数据,还要调用16位,你这样是改成16位了

这个函数是一 ...

搞不明白你的意图究竟是什么。用我上面所说的第二种方法,强制转换成uint8*的类型(注意不能强制转换成uint8[]类型),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毕竟uint8*和uint8[]是有差别的(事实上作为C语言函数的参数,它们内部实现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有的编译器可能会报错。

网友:
定义数组为16 位,读出后赋给联合体变量,最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我看起来是可以按8位来读的啊
只是访问起来比较麻烦
你可以定义一个指针是CHAR型的,然后把联合数组的首地址给他,这样是不是就是你所要实现的了?
uchar *ppp;
ppp =  ReWidthData;   //这句会报告警告信息但是可以用
然后这样用,用循环啥的都可以,是数组方式,很方便
t1 = ppp[8];
t2 = ppp[9];
或者这样
ppp += 8;
t1 = *ppp;
ppp++;
t2 = *ppp;
也可以啊,搞不懂你想怎样

顺便问一下怎么输入代码那种排列整齐的,就是TAB有效的那种?

网友:
代码复制测试:
SendFrock_Start(Typ_IOW a[]){
uint16 tmp;
uint8 t1,t2;
tmp = a[4].word;
ppp += 8;
t1 = *ppp;
ppp++;
t2 = *ppp;
return 0;
}

网友:
懂了,哈哈,真方便啊

网友:
指针加类型转换就可以了,不建议用联合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不行吗?

网友:
8楼正解!学习了!

楼主:
回复xiaobendan001:这样不能一下调用所有数组元素,如果数据少了还好,数据多了就麻烦了

今天让我师傅看了下程序,这样就行了:SendFrock_Start((uint8 *)&ReWidth)

貌似是我表达的不明白,   ReWidth为16位数组,而函数只能支持8位数据指针,单片机是8位的,用强制类型转换为8位指针,直接传递16位数据的8位RAM首地址。

谢谢大家,下面贴出来部分代码:

数据类型之联合体定义
typedef        union  {
        uint16        word;
        uint8        byte[2];
        } Typ_IOW;

数据类型之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Typ_IOW ms9;
        Typ_IOW        ms4_5;
        Typ_IOW        LowMax;
        Typ_IOW        LowMin;
        Typ_IOW        Data0Max;
        Typ_IOW        Data0Min;
        Typ_IOW        Data1Max;
        Typ_IOW        Data1Min;
} Typ_ReWidth;

数据之结构体联合数组定义
static Typ_ReWidth ReWidth ;

数据操作之各数据按字访问
ReWidth.LowMax.word = 1;
        ReWidth.LowMin.word = 2;
        ReWidth.Data1Max.word = 3;
        ReWidth.Data1Min.word = 0xff;

函数之调用8位数组地址作参数 :
void SendFrock_Start(uint8 a[])

数据操作之16位结构体联合数组按8位数据调用
SendFrock_Start((uint8 *)&ReWidth);

汇报完毕,不知各位看官懂了没

楼主:
貌似搞的复杂了点,简单点就不用什么联合,结构体了,直接定义一个16位数组就好,然后22楼所说的强制转换一下就好。

不过这样的好处是,随意性很强,拿过来数据随便玩,那个联合类型定义里面再用上位定义,就是随便用了,如果想高级的还可以搞上32位,64位神马的,一起赋值可能要麻烦些,因为有联合